求问数字时钟CD4060电路电阻的一些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采用CD4060进行分频产生1Hz的脉冲信号,做了一个纯数字时钟,走时正常,就是有一点小问题就是刚上电的时候,时钟的频率跳的很快(一秒的时间,会往前走时十几秒),一般要经过十几秒之后才会恢复正常(才会一秒一秒的正常走),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是电阻大了还是小了?请大家帮帮忙,参数错了的话,麻烦告诉我详细的参数,十分感谢。麻烦指正一下小弟的错误之处

这个是我用的CD4060画的部分原理图

这个是我用的CD4060画的部分原理图

网友A(2018-03-16):
电阻错了

网友B:
4060为14级分频器,32768经14级分频为2Hz,还需再分频一次才能产生1Hz的脉冲信号。另外,你那个R9电阻270k不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60为14级分频器,32768经14级分频为2Hz,还需再分频一次才能产生1Hz的脉冲信号。另外,你那个R9电阻270k ...

我再次通过74ls74分频了的,那个270K的电阻之前我也没加,但是不加的话,完全不起振,参考了很多资料才加的270K的电阻上去

网友C:
谢谢,我今天买了10M~22M的每一种电阻回来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再次通过74ls74分频了的,那个270K的电阻之前我也没加,但是不加的话,完全不起振,参考了很多资料才加 ...

没起振的原因是你电路中RST连接有误,你没有达到RST,怎么起振?注意RST需接微分电路,分别接电容后接+5V,接电阻后接地。上电瞬间,产生一个微分脉冲而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