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设备拆机

楼主(2018-03-16):
本人工厂一批日本设备淘汰,拆了一些电路板.电容什么的,看着一个屏幕质量还不错,问问哪位老师知道能不能做个单片机电子时钟,不知道怎么接线,驱动电路怎么做?望给予指导!

网友A:
把螺丝拧下来,看看显示屏下面有没有型号?有的话去找下对应型号的pdf,看下引脚定义,指令等!

网友B:
有没有简单的设备描述,这样几个电路板,看不出是什么

网友C(2020-09-06):
只要数码管就可以连接单片机做钟了。配一个代码就好了。

网友D(2020-10-22):
看起来像仪表的面板

网友E:
我手头也有几个拆机屏暮,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