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五脚光照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8-03-16):
光照传感器有五个引脚,一个供电,一个接地,一个IIC的时钟引脚,一个IIVC的数据引脚(这两个可以自己选择两个普通IO口做为SCL和SDA),那么另外一个引脚是干啥的?说是IIC设备地址引脚,但是在代码中好像也没有找到引脚的定义呀,求解释!!!

网友A:
如果N个芯片接在同一路IIC上,一条命令下去,谁去“执行”呢,这时设备地址就起作用了。
命令中是带地址的,而各设备的地址是什么呢?可以通过引脚上的0、1组合来决定。

网友A:
楼主这种IC,不属于上述的情形,但却是道理是一样的,你说的那个引脚,估计是选通用的。认真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