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电脑串口发送显示点对点无线通信_uart源码

楼主(2018-03-17):
1:接上仿真器,并把仿真电缆连到CC2430模块上,把程序下载到两个模块上。
2:两个模块之间通过PC机串口发送一个字符到另一个模块的PC。

说明:
1:打开IAR开发环境,打开光盘里程序工程。

2:接上仿真器,并把仿真电缆连到CC2430模块上,把程序下载到两个模块上。

3:两个模块之间通过PC机串口发送一个字符到另一个模块的PC。

TEST
TEST
附主程序:
Revised:      16/12
Revision:     1.0
Description:
This file is the header file for the complete application with the menu system.
******************************************************************************/
// when defined each of the sub application is "mounted" in the system.
#ifndef APP_EX_MAIN_H
#define APP_EX_MAIN_H
#include "hal.h"

// ID for each of the sub application
enum app {RF_TEST, ADC_CONV, ADC_SERIES, STOP_WATCH, UART, CLOCKMODES,
           RANDOM, AES, FLASH, DMA, POWER, TIMER_INT, EXTERNAL_INT};
#define NBR_OF_APPS 13

typedef struct APP_S{
   char *menuText;
   char *description;
   void (*main_func)(void);
   void (*interrupts[NBR_OF_INTERRUPTS])(void);
} APPLICATION;
// Prototypes
void initAppEx(void);
void updateMenu(void);
BOOL waitForInput(void);
void startApplication(void);
BOOL stopApplication(void);
void haltApplication(void);
void haltApplicationWithLED(void);
void showLogo(void);
UINT8 lcdMenu(char *text[], const UINT8 n);
void dummyInterrupt(void);
//新加的
void rf_test_main(void);
void initRfTest(void);
#endif
/*
Template for application init.
#ifdef COMPLETE_APPLICATION
void int_ext_init(APPLICATION *a){
   a->menuText = "Menu text";
   a->description = "Descriptin";
   a->main_func = app_main;
   a->interrupts[INUM_x] = x_IRQ;
}
#endif
*/

网友A(2023-05-05):
老哥可以实现以zigbee为基础的室内定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