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9C52 DS1302 DHT11 LCD1602温湿度时钟源码

楼主(2018-03-17):
功能
1、设置闹钟2、校时
3、温湿度显示
4、实时时间

PO口为LCD1602数据接口;
有6个键
1、设置
2、移位
3、闹钟取消
4、切屏
5、加
6、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read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nsigned char code write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unsigned char time[7] = {0x00,0x00, 0x12, 0x01, 0x01, 0x02, 0x18};//设置时间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uint nianshi,niange,yueshi,yuege,rvshi,rvge,shishi,shige,fenshi,fenge,miaoshi,miaoge,tempshi,tempge,humshi,humge;
uint miao,fen,shi,rv,yue,nian,timenian,timeyue,timerv,timeshi,timefen,timemiao;
uint afen=0,ashi=0,t=0,TT=0,afenshi,afenge,ashishi,ashige;
sbit SCLK=P2^1;
sbit RST=P2^0;
sbit DSIO=P2^2;
sbit LCDE=P2^6;
sbit RS=P2^7;
sbit RW=P2^5;
sbit KEY1=P1^4;//加
sbit KEY2=P1^5;//减
sbit KEY0=P1^3;//移位
sbit KEY3=P1^0;//闹铃设置
sbit KEY4=P1^2;//闹铃取消
sbit KEY5=P1^1;//切屏显示
sbit clock_beef=P3^4;//蜂鸣器输出
sbit   DHTIO= P3^5 ;
uchar n,flag,num;
unsigned char  U8FLAG=0,U8temp=0;
unsigned char  U8T_data_H=0,U8T_data_L=0,U8RH_data_H=0,U8RH_data_L=0,U8checkdata=0;
unsigned char str[5];

//humidity 湿度
//temperature 温度
//integer 整数
//decimal 小数
unsigned char humidity_interger=0,humidity_decimal;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_integer=0,temperature_decimal;
unsigned char check;

void delay20m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222;b>0;b--)
            for(a=40;a>0;a--);
}
void delay4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3;b>0;b--)
        for(a=4;a>0;a--);
}

void dht_start()             //等待接受初始化
{
     DHTIO=1;          //初始高电平
     delay40us();
     DHTIO=0;          //主机拉低电平
     delay20ms();      //保持电平时间大于18ms
     DHTIO=1;          //主机拉高电平
     delay40us();      //延迟等待20-40us等待从机响应
}

unsigned char recieve_data() //数据接收
{
    unsigned char i,flag,data_byte;
    for(i=0;i<8;i++)
    {
        flag=2;
        while((!DHTIO)&&flag++);//等待从机发出50us低电平结束
        delay40us();            //延时超过26us-28us不超过70us
        data_byte=data_byte<<1;
        if(DHTIO)                 //如果此时dhtio为1则表示此时从机输出数据为1否则说明此时从机输出数据为0
        {
            data_byte|=0x01;
            flag=2;
            while((DHTIO)&&flag++);//等待剩下的高电平结束
        }
        if(!flag)
            break;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dht_take_sample()     //采样
{
     unsigned char flag;
     dht_start();
     if(!DHTIO)         //从机发出响应信号
     {
          flag=2;
          while((!DHTIO)&&flag++);//检测从机发出80us低电平是否结束
          flag=2;
          while((DHTIO)&&flag++); //检测从机发出80us高电平是否结束
          //开始采集数据
          humidity_interger=recieve_data();     //采集湿度整数部分
          humidity_decimal=recieve_data();      //采集湿度小数部分
          temperature_integer=recieve_data();   //采集温度整数部分
          temperature_decimal=recieve_data();   //采集温度小数部分
          check=recieve_data();                 //采集校验位

          DHTIO=1;  //采集数据后主机拉高电平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长
{
         unsigned char x,y;
         for(x=z;x>0;x--)
         {
                 for(y=20;y>0;y--);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
         RS=0;
         RW=0;
         LCDE=0;
         P0=com;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将数据(字符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
         RS=1;
         RW=0;
         LCDE=0;
         P0=date;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L1602_string(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p)   //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
        unsigned 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显示在第一行
        if(hang == 2) a = 0xc0;                                         //显示在第一行
        a = a + lie -1;
        write_com(a);
        write_date(p);
}
void init()                         //1602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write_com(0x80);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  //ds1302根据命令字写入数据
{
         unsigned char i;
         RST=0;
         SCLK=0;
         RST=1;
         delay(5);
         for(i=0;i<8;i++)
         {
                 DSIO=addr&0x01;
                 addr=addr>>1;
                 SCLK=1;
                 delay(5);
                 SCLK=0;
                 delay(5);
         }
         for(i=0;i<8;i++)
         {
                 DSIO=date&0x01;
                 date>>=1;
                 SCLK=1;
                 delay(5);
                 SCLK=0;
                 delay(5);
         }
         RST=0;
}
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char addr)   //ds1302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dat,dat1;
         RST=0;
         SCLK=0;
         RST=1;
         for(i=0;i<8;i++)
         {
                 DSIO=addr&0x01;
                 addr>>=1;
                 SCLK=1;
                 delay(5);
                 SCLK=0;
                 delay(5);
         }
         delay(5);
         for(i=0;i<8;i++)
         {
                dat1=DSIO;
                dat=(dat>>1)|(dat1<<7);
                SCLK=1;
                delay(5);
                SCLK=0;
                delay(5);
         }
         SCLK=1;
         RST=0;
         return dat;
}
void readtime()                         // ds1302连续读出时间
{
         unsigned char i;
         for(i=0;i<7;i++)
         {
             time[i]= read(read_addr[i]);
         }
}
void  zhuanhuan()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
         nianshi=time[6]/16;
         niange=(time[6]&0x0f);
         yueshi=time[4]/16;
         yuege=(time[4]&0x0f);
         rvshi=time[3]/16;
         rvge=(time[3]&0x0f);
         shishi=time[2]/16;
         shige=(time[2]&0x0f);
         fenshi=time[1]/16;
         fenge=(time[1]&0x0f);
         miaoshi=time[0]/16;
         miaoge=(time[0]&0x0f);

}
void zhuanhuan1()                       //十进制转十六进制
{
         time[6]=nianshi*16+niange;
         time[4]=yueshi*16+yuege;
         time[3]=rvshi*16+rvge;
         time[2]=shishi*16+shige;
         time[1]=fenshi*16+fenge;
         time[0]=miaoshi*16+miaoge;
}
void xianshi()                           //1602显示时间
{
        L1602_string(1,8,digit[nianshi]);
        L1602_string(1,9,digit[niange]);
        L1602_string(1,11,digit[yueshi]);
        L1602_string(1,12,digit[yuege]);
        L1602_string(1,14,digit[rvshi]);
    L1602_string(1,15,digit[rvge]);
        L1602_string(2,6,digit[shishi]);
    L1602_string(2,7,digit[shige]);
    L1602_string(2,9,digit[fenshi]);
    L1602_string(2,10,digit[fenge]);
        L1602_string(2,12,digit[miaoshi]);
    L1602_string(2,13,digit[miaoge]);
}
void xianshi1()                 //闹铃设置显示
{
        L1602_string(2,6,digit[ashishi]);
    L1602_string(2,7,digit[ashige]);
    L1602_string(2,9,digit[afenshi]);
    L1602_string(2,10,digit[afenge]);
}
void xianshi2()         //温湿度显示
{

    L1602_string(1,1,'T');
        L1602_string(1,2,'e');
        L1602_string(1,3,'m');
        L1602_string(1,4,'p');
        L1602_string(1,5,':');
        L1602_string(1,6,digit[tempshi]);
    L1602_string(1,7,digit[tempge]);
        L1602_string(1,8,'C');
        L1602_string(1,9,' ');
        L1602_string(1,10,' ');
        L1602_string(1,11,' ');
        L1602_string(1,12,' ');
        L1602_string(1,13,' ');
    L1602_string(1,14,' ');
    L1602_string(1,15,' ');
        L1602_string(2,1,'H');
        L1602_string(2,2,'u');
        L1602_string(2,3,'m');
        L1602_string(2,4,':');
        L1602_string(2,5,digit[humshi]);
        L1602_string(2,6,digit[humge]);
        L1602_string(2,7,'%');
    L1602_string(2,8,' ');
        L1602_string(2,9,' ');
        L1602_string(2,10,' ');
        L1602_string(2,11,' ');
        L1602_string(2,12,' ');
        L1602_string(2,13,' ');
    L1602_string(2,14,' ');
    L1602_string(2,15,' ');

}
void ds1302init()                  //ds1302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i;
         write(0x8e,0x00);
         for(i=0;i<7;i++)
         {
                 write(write_addr[i],time[i]);
         }
         write(0x8e,0x80);
}

void tiaozhuan()                       //按键跳转函数
{
          if(KEY0==0)
          {
           delay(5);
           if(KEY0==0)
           {
            n++;
            while(!KEY0);
           }
          }
}
void chuandi1()                        //时间传递函数1
{
         miao=miaoshi*10+miaoge;
         fen=fenshi*10+fenge;
         shi=shishi*10+shige;
         rv=rvshi*10+rvge;
         yue=yueshi*10+yuege;
         nian=nianshi*10+niange;
}
void chuandi2()                        //时间传递函数2
{
         nianshi=nian/10;
         niange=nian%10;
         yueshi=yue/10;
         yuege=yue%10;
         rvshi=rv/10;
         rvge=rv%10;
         shishi=shi/10;
         shige=shi%10;
         fenshi=fen/10;
         fenge=fen%10;
         miaoshi=miao/10;
         miaoge=miao%10;
}
void keyscan()                          //移位修改时间
{
                 L1602_string(1,1,'d');                                         //在LCD相应位置显示变量或者常量
                 L1602_string(1,2,'a');
                 L1602_string(1,3,'t');
                 L1602_string(1,4,'e');
                 L1602_string(1,5,':');
                         L1602_string(1,6,'2');
                         L1602_string(1,7,'0');
                 L1602_string(1,10,'.');
                 L1602_string(1,13,'.');
                 L1602_string(2,1,'t');
                 L1602_string(2,2,'i');
                 L1602_string(2,3,'m');
                 L1602_string(2,4,'e');
                 L1602_string(2,5,':');
                 L1602_string(2,8,':');
                 L1602_string(2,11,':');
             if(KEY0==0)
             {
                 delay(5);
                 if(KEY0==0)
                 {
                         n++;
                         while(!KEY0);
                         if(n==1);
                         chuandi1();
                         while(n==1)
                         {
                                                  flag=1;
                          write_com(0xcc);        //光标回到秒十位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tiaozhuan();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miao++;
                             if(miao==60)
                               miao=0;
                                                         chuandi2();
                             xianshi();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miao--;
                            if(miao==-1)
                             miao=59;
                            chuandi2();
                            xianshi();
                           }
                          }
                         }
                         while(n==2)
                         {
                          write_com(0xc8);//光标回到分十位
                          tiaozhuan();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fen++;
                            if(fen==60)
                             fen=0;
                            chuandi2();
                            xianshi();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fen--;
                            if(fen==-1)
                             fen=59;
                             chuandi2();
                             xianshi();
                           }
                          }
                         }
                         while(n==3)
                         {
                          write_com(0xc5);//光标回到时十位
                          tiaozhuan();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shi++;
                            if(shi==24)
                            shi=0;
                            chuandi2();
                            xianshi();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shi--;
                            if(shi==-1)
                            shi=23;
                            chuandi2();
                            xianshi();
                           }
                          }
                         }
                         while(n==4)
                         {
                          write_com(0x8d) ;//光标回到日十位
                          tiaozhuan();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rv++;
                            if(rv==32)
                            rv=0;
                            chuandi2();
                            xianshi();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rv--;
                            if(rv==0)
                            rv=31;
                            chuandi2();
                            xianshi();
                           }
                          }
                         }
                         while(n==5)
                         {
                          write_com(0x8a);//光标回到月十位
                          tiaozhuan();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yue++;
                            if(yue==13)
                            yue=0;
                            chuandi2();
                            xianshi();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yue--;
                            if(yue==0)
                            yue=12;
                            chuandi2();
                            xianshi();
                           }
                          }
                         }
                         while(n==6)
                         {
                          write_com(0x87);//光标回到年十位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nian++;
                            if(nian==101)
                            nian=0;
                            chuandi2();
                            xianshi();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nian--;
                            if(nian==-1)
                            nian=100;
                            chuandi2();
                            xianshi();
                           }
                          }
                          if(KEY0==0)
                          {
                           delay(5);
                           if(KEY0==0)
                           {
                             n=0;
                             flag=0;
                             write_com(0x0c);
                             while(!KEY0);
                           }
                          }
                         }
                 zhuanhuan1();
                 ds1302init();
                 }
         }
}
void alarm_set()//闹铃设置
{
  if(KEY3==0)
        {
            t=1;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L1602_string(1,1,'a');                                         //在LCD相应位置显示变量或者常量
                     L1602_string(1,2,'l');
                     L1602_string(1,3,'a');
                     L1602_string(1,4,'r');
                     L1602_string(1,5,'m');
                                 L1602_string(1,6,' ');
                             L1602_string(1,7,'s');
                             L1602_string(1,8,'e');
                             L1602_string(1,9,'t');
                             L1602_string(1,10,':');
                             L1602_string(1,11,' ');
                             L1602_string(1,12,' ');
                             L1602_string(1,13,' ');
                 L1602_string(1,14,' ');
                                 L1602_string(1,15,' ');
                             L1602_string(2,1,' ');
                                 L1602_string(2,2,' ');
                                 L1602_string(2,3,' ');
                                 L1602_string(2,4,' ');
                                 L1602_string(2,5,' ');
                                 afenshi=afen/10;
                                 afenge=afen%10;
                                 ashishi=ashi/10;
                                 ashige=ashi%10;
                             xianshi1();
                                 while(KEY3)
                                 {
                                 if(KEY0==0)
                                 {
                                    delay(5);
                                        if(KEY0==0)
                                        {
                                          n++;
                                          while(!KEY0);
                                          while(n==1)
                                          {
                      write_com(0xc8);//光标回到分十位
                                          write_com(0x0f);
                      tiaozhuan();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afen++;
                          if(afen==60)
                           afen=0;
                                                  afenshi=afen/10;
                                          afenge=afen%10;
                          xianshi1();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afen--;
                          if(afen==-1)
                            afen=59;
                                                  afenshi=afen/10;
                                          afenge=afen%10;
                          xianshi1();
                        }
                                          }
                                         }
                                         while(n==2)
                     {
                       write_com(0xc5);        //光标回到时十位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ashi++;
                            if(ashi==24)
                              ashi=0;
                            ashishi=ashi/10;
                                                        ashige=ashi%10;
                            xianshi1();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ashi--;
                            if(ashi==-1)
                              ashi=23;
                            ashishi=ashi/10;
                                                        ashige=ashi%10;
                            xianshi1();
                         }
                       }
                       if(KEY0==0)
……………………

网友A(2020-05-08):
走时慢了很多,而且断电后不保存ds1302,又重新计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