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RC522 RFID射频读卡电路图接线图与说明书下载

楼主(2018-03-17):
MFRC522 RFID 读写模块
使用说明

[ V 1.0 2013/05/21]

一、模块概述

二、技术参数 三、控制接口 四、测试步骤 五、附录

附录 1:模块原理图
附录 2:USB‐TLL 模块 与 本模块的接线图

一、模块概述

本模块使用 NXP 公司的 13.56MHz 无接触读写 IC MFRC522 进 行设计。默认控制接口为 UART,通过调整板上的电阻,还可以使用 SPI 或 I2C 总线进行控制。

本模块的耦合线圈经过精心设计、精确调试与严格测试,实现了 长距离读写,还有较低的功耗。
本模块支持 14443A、S20、S50 及 S70 类型卡片的读写。

二、技术参数

读卡距离:≤ 70mm(注意:这项取决于卡的质量以及其与模块 的相对放置位置)
工作电流:<30mA @ DC3.3V (如果用户有更低功耗需求,也
可将其配置为 15mA@60mm,通过调整 IC 内部寄存器的参数) 空闲电流:<7.5mA @ DC3.3V
休眠电流:<80uA @ DC3.3V
模块尺寸:60mm × 40mm
模块供电:DC+5V (板载了 SG2002‐3.3V LDO 芯片,如果用户系 统使用的是 DC+3.3V 输出,可取下板上的U3,再使用磁珠或 0 欧
姆电阻或短金属丝直连 SG2002‐3.3V              的 pin1 与 pin5。参见附录 1。)

三、控制接口

根据 MFRC522 的 Datasheet,该 IC 的控制接口由管脚 I2C 与 EA
的电平决定。
在 MF522‐PA 模块中,已经引出这两个配置线,接口类型由电阻
R3、 R4、 R5、 R6 决定。
R3(下拉,0 欧姆),R4(上拉,100k 欧姆),控制管脚 I2C 的电平。
R5(下拉,0 欧姆),R6(上拉,100k 欧姆),控制管脚 EA 的电平。 具体请参看附录 1。

四、测试步骤

在测试之前,需要把本模块与 PC 串口进行正确的连接,连接方 法参看附录 1 与附录 2。

本模块可使用
NXP 所提供的 Rc52xPcSerial.2.1 软件进行便捷

的测试。该软件无需安装,解压软件压缩包之后即可使用。 运行该软件后,其主界面如下图:

默认使用的串口波特率为9600。

点击软件菜单栏
Port,选择所需使用的串口,如下图

选择与本模块连接的串口之后,点击 [Verify] 进行校验,如果为
OK,表示该串口可以使用。然后再点击 [Apply],完成串口选择。 接下来点击主界面上的 [Open] ,打开串口。此时的主界面如下
图:

点击 [Select JCF],将会弹出文件选择对话框,该软件所使用的文
件后缀为 jcf,实质为一个文本文件,可以使用记事本进行编辑。这
时,请选择 试文件。mifare_reader_invert.jcf 文件,这是我们将要使用到的测

现在,给本模块供电,并将需要读写的 RFID 卡放置在合适的范 围内,然后点击 [Process JCF]。根据返回的信息,即可实现模块的测
试。返回信息的具体含义,请参看该软件的帮助文档,在此不一一赘述。

模块的电路原理图与连接方法请下载:

网友A: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能不能分享一下测试软件的压缩包 qq1831402779

网友B(2018-05-09):
可以分享一下测试软件吗?找了好久找不到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测试软件吗 找了好久找不到

网友C(2020-01-09):
有没有测试代码呀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