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祥单片机钟表(可定时)源码

楼主(2018-03-17):
钟表(可定时)仿真电路图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39687-1.html

/******************************************************************
                                “天祥电子”          倾情奉献
                                           按键功能简介
          S16 矫正时间                S17 继续计时         S18 设置定时
          S19 取消定时                S6--S15   分别为数字键0--9
********************************************************************
该例程为数码管显示可调且可定时钟表,用到TX-1C开发板中矩阵键盘的上三排与第四排前两个按键。

若要更改时钟初始值(即时钟校准),可先按下矩阵键盘中的S16键(第三排第三列),此时时钟会暂停。
然后按S6---S15中的键修改矫正当前值,S6--S15分别先后对应数字0到9。
矫正完后,按下S17(第三排最后一个),时钟可继续工作。
若要设置定时时间,可先按下S18(第四排第一个),然后按数字键S6--S15设置定时时间(设置顺序是由高位到低位的顺序),
设置完定时后,按下S17可恢复到正常计时状态
定时时间到,蜂鸣器会持续响一分钟报时。
若要取消定时,或者蜂鸣器响时想对其关闭,可以按下S19功能键。
注意晶振需为11.0592M。
若为其他数值晶振,请合理改变TH0与TL0参数值,否则计时会有很大误差 。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eep=P2^3;
unsigned char j,k,a1,a0,b1,b0,c1,c0,s,f,m,key=10,temp,qq;
uchar shi20,shi10,fen20,fen10,miao20,miao10,ok=1,wei,dingshi,change,yidingshi;
uchar baoshi,baoshijieshu;
unsigned int pp;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uchar shi2,uchar shi1,uchar fen2,uchar fen1,uchar miao2,uchar miao1)
{
   dula=0;
   P0=table[shi2];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shi1]|0x80;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fen2];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fen1]|0x80;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miao2];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miao1];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delay(5);
}

void keyscan0()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bb:
               ok=0;
                           change=1;
               break;

          case 0x7b:
               ok=1;
                           change=0;
                           dingshi=0;
               break;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ok=0;
                           dingshi=1;
               break;
                  case 0xd7:
               yidingshi=0;         //取消定时
               break;
         }

                 }
                 }
}

void keyscan()
{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wei++;
               break;

          case 0xde:
               key=1;
                           wei++;
               break;

          case 0xbe:
               key=2;
                           wei++;
               break;

          case 0x7e:
               key=3;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wei++;
               break;

          case 0xdd:
               key=5;
                           wei++;
               break;

          case 0xbd:
               key=6;
                           wei++;
               break;

          case 0x7d:
               key=7;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wei++;
               break;

          case 0xdb:
               key=9;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6080)/256;// 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65536-46080)%256;//46080的来历,为50000*11.0592/12
        ET0=1;
        EA=1;

        while(1)
        {        keyscan0();

                if(ok==1)
                {        TR0=1;
                        wei=0;

                if(pp==20)
                {        pp=0;
                        m++;
                        if(m==60)
                        {
                                m=0;
                                f++;
                                if(f==60)
                                {
                                        f=0;
                                        s++;
                                        if(s==24)  //为24h一个循环,若要12h,只需在此改为12即可。
                                        {
                                                s=0;
                                        }
                                }
                        }
                }

                a0=s%10;
                a1=s/10;
                b0=f%10;
                b1=f/10;
                c0=m%10;
                c1=m/10;
                display(a1,a0,b1,b0,c1,c0);
        }
        else
        {
        if(change==1)
        {        TR0=0;
                keyscan();
                if(key!=10)
                {

                switch(wei)
                {
                        case 1: if(key<3)                //小时最高位为2
                                        a1=key;
                                        else
                                        wei--;
                                        break;
                        case 2: if(a1==1|a1==0)
                                        a0=key;
                                        else
                                        if(key<5)
                                        a0=key;                   //当小时最高位为2时,低位最高为4
                                        break;
                        case 3: if(key<6)                //分钟最高位为5
                                        b1=key;
                                        else
                                        wei--;
                                        break;
                        case 4: b0=key; break;
                        case 5: if(key<6)                //秒最高位为5
                                        c1=key;
                                        else
                                        wei--;
                                        break;
                        case 6: c0=key; break;
                }
                key=10;
                }
                        m=c1*10+c0;
                        f=b1*10+b0;
                        s=a1*10+a0;
                display(a1,a0,b1,b0,c1,c0);
        }
        if(dingshi==1)
        {
                TR0=0;
                display(shi20,shi10,fen20,fen10,miao20,miao10);
                keyscan();
                if(key!=10)
                {
                switch(wei)
                {
                        case 1: if(key<3)                //小时最高位为2
                                        shi20=key;
                                        e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