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比较快的循迹(黑线)避障小车不知道买说明材料,求好心人能助我迈过这道坎

楼主(2018-03-17):
刚开始接触,就是跟着黑线走的那种小车,主要不知道买什么材料,我想做一个速度比较快的,希望好心人能助我迈过这道坎,告诉我买什么东西,感谢!

网友A:
看这个(替换点):g.alicdn点com/idleFish-F2e/app-basic/item.html?itemid=560622652064

网友B:
一个或者两个L298N,四个或者以上红外探头,电机两个或许四个,单片机最小系统一个,12V电池一个,杜邦线若干,51单片机一块,轮胎四个,车架一个,就是那种透明的塑料做的。。

网友C:
单片机最小系统,小车的底盘,电机(TT马达就行),L298N电机驱动,18650电池*2,电池盒,四路红外循迹传感器,大概就这些

网友D:
想请教楼主你用的是51 还是STC

网友D:
我觉得虽然51过时了 但是他经典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或者两个L298N,四个或者以上红外探头,电机两个或许四个,单片机最小系统一个,12V电池一个,杜邦线若 ...

请问单片机最小系统和51单片机买那种的,新人不太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楼主你用的是51 还是STC

不太懂这个,但感觉51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最小系统,小车的底盘,电机(TT马达就行),L298N电机驱动,18650电池*2,电池盒,四路红外循迹传感 ...

感谢,但我不太清楚单片机最小系统该买什么,能提点意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替换点):g.alicdn点com/idleFish-F2e/app-basic/item.html?itemid=560622652064

感谢

网友E:
k60加线性ccd吧,红外外快不起来的,特别是蛇形线这种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