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正弦波逆变器设计资料 含SPWM数据生成软件VB源码+PCB+原理图等

楼主(2018-03-17):
给大家分享一个基于STM32单片机的正弦波逆变器设计项目

Altium Designer画的逆变控制板与逆变直流升压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逆变电源设计概要
大家知道, 市电或其他的交流电可以通过二极管或可控硅的单向导电性整流成直流电供给需要使用直流电的场合。这种把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的过程我们叫做整流,也叫做顺变。那么逆变呢?我们自然地就会想到,应该就是把直流电变换成交流电的过程。逆变电源就是相对于整流器而言通过半导体功率开关器件的开通和关断把直流电变换成交流电的这么一个装置。 逆变电源也叫做逆变器, 下面分单元地讲一下逆变器主要的单元电路。 主要内容为:
一.电池输入电路
二.辅助电源电路
1. 12V 电池输入的辅助电源电路
2. 24V-48V电池输入的辅助电源电路
3. 多路隔离辅助电源电路
三.高频逆变器前级电路的设计
1. 闭环前级变压器匝数比的设计
2. 准开环前级变压器匝数比的设计
四.高频逆变器后级电路的设计
1. 米勒电容对高压 MOS 管安全的影响及其解决办法
2. IR2110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3. 正弦波逆变器 LC 滤波器的参数
五.逆变器的部分保护电路
1. 防反接保护电路
2. 电池欠压保护
3. 逆变器的过流短路保护电路的设计
4. IGBT 的驱动和短路保护
stm32单片机逆变器控制软件源程序如下:
/****************************************************************
* Copyright (c) 2010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名称:
*文件标示:
*摘要         :
*当前版本:v1.0
*****************************************************************/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math.h"

__align(8) static OS_STK         TaskStartStk[500];
__align(8) static OS_STK        TaskLedStk[500];

#define START_PRIO                1u
#define LED_PRIO                        5u

OS_EVENT        * spk;
OS_EVENT        * lcd;
OS_EVENT         * time_10;

static void TaskStart( void *parg);
static void TaskLed(void *parg);
void MenusTask( void *parg);

int main()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OSInit();

        spk=OSSemCreate( 1 );
        lcd=OSSemCreate( 1 );
        time_10=OSSemCreate( 1 );

        OSTaskCreateExt( TaskStart,
                                                                         (void *)0,
                                                                         &TaskStartStk[500-1],
                                                                         START_PRIO,
                                                                         START_PRIO,
                                                                         TaskStartStk,
                                                                         500,
                                                                         ( void *)0,
                                                                         OS_TASK_OPT_STK_CHK+OS_TASK_OPT_STK_CLR);

        OSStart();
        return 0;
}

#include "math.h"
static float x_est_last1 = 0;
static float P_last1 = 0;
/*/the noise in the system */
static float Q1 = 0.1;
static float R1 = 0.8;

static float K1;
static float P1;
static float P_temp1;
static float x_temp_est1;
static float x_est1;
static float z_measured1; /*/the 'noisy' value we measured  */
//   float z_real = 0.5; /*/the ideal value we wish to measure */
static float sum_error_kalman1 = 0;
static float sum_error_measure1 = 0;

static float kalman1(float z_real)
{
        /*/do a prediction */
        x_temp_est1 = x_est_last1;
        P_temp1 = P_last1 + Q1;
        /*/calculate the Kalman gain */
        K1 = P_temp1 * (1.0/(P_temp1 + R1));
        /*/measure*/
        z_measured1 = z_real ;
        x_est1 = x_temp_est1 + K1 * (z_measured1 - x_temp_est1);
        P1 = (1- K1) * P_temp1;

        sum_error_kalman1 += fabs(z_real - x_est1);
        sum_error_measure1 += fabs(z_real-z_measured1);

        P_last1 = P1;
        x_est_last1 = x_est1;

        return x_est1;
}

void halfword(FP32 j);
static void TaskStart( void *parg)
{
        INT16U i=0,j=0,l=0;
        FP32 vbat=0,k=0,oldk=0,dianliu=0,wendu=0;
        (void)parg;
        OS_CPU_SysTickInit();
        OSStatInit();

        OSTaskCreateExt( TaskLed,
                                                                         (void *)0,
                                                                         &TaskLedStk[500-1],
                                                                         LED_PRIO,
                                                                         LED_PRIO,
                                                                         TaskLedStk,
                                                                         500,
                                                                         ( void*)0,
                                                                         OS_TASK_OPT_STK_CHK+OS_TASK_OPT_STK_CLR );

        LedInit();                //初始化LED指示灯灯
        PWMTimer(25000);        //初始化PWM
        DCOut(ENABLE);

        ADC1_Configuration();                //采样初始化
        Getk_adc();
        ReadCanShu();
        OSTimeDlyHMSM( 0, 0, 1, 0 );
        vbat=GetDC310();
        gotoxy(0,0);
        dprintf8("12");
        k=310/vbat;
        k=kalman1(k);
        if(k<1)
        {
                        halfword(k);
                        ban();
        }
        Time1Config();                        //SPWM
        SPWMState(ENABLE );
        //halfword();
        while(1)
        {
                OSTimeDlyHMSM( 0, 0, 0, 50 );
                vbat=GetBATE();

                if((vbat<10.5)||(vbat>14.5))
                {
                        i++;
                        if(i==60)
                                while(1)
                                {
                                        LedGreen(0);
                                        WenKong(0);
                                        DCOut(DISABLE);
                                        SPWMState(DISABLE );
                                }
                }
                else
                        i=0;

                dianliu=GetElectric();
                if(dianliu>32)
                {
                        j++;
                        if(j==40)
                                while(1)
                                {
                                        LedGreen(0);
                                        WenKong(0);
                                        DCOut(DISABLE);
                                        SPWMState(DISABLE );
                                }
                }
                else
                        j=0;
                if(dianliu>55)
                {
                                while(1)
                                {
                                        LedGreen(0);
                                        WenKong(0);
                                        DCOut(DISABLE);
                                        SPWMState(DISABLE );
                                }
                }
                if(dianliu>2)
                        WenKong(1);
                if(dianliu<1.5)
                        WenKong(0);

                vbat=GetDC310();
                vbat=kalman1(vbat);
                k=310/vbat;
                //k=kalman1(k);
                if(k<1)
                {
                        halfword(k);
                }
                else
                        halfword(1);

        }
}

float k_dianya=0.14143920;        //电池电压比例

extern volatile FP32 vref;
static void TaskLed(void *parg)          //测试任务
{
        INT32U j=0,b=0;
        FP32 vbat=0,k=0;
        //ADC_Config();
        Init_ST7576();
        //Usart1Init(9600);
        DianLiuInit();
        while(1)
        {
                LedGreen(1);
                OSTimeDlyHMSM( 0, 0, 0, 500 );
                LedGreen(0);
                OSTimeDlyHMSM( 0, 0, 0, 500 );
                Getk_adc();
                vbat=GetBATE();
                gotoxy(0,0);
                dprintf("vbat=%0.2f ",vbat);
                vbat=GetDC310();
                gotoxy(0,2);
                dprintf("DC=%0.2f ",vbat);
                k=310/vbat;
                gotoxy(0,4);
                dprintf("k=%0.1f ",k);
                k=GetWenDu();
                gotoxy(0,6);
                dprintf("wen=%0.1f",k);
                k=GetElectric();
                dprintf(" %0.1f",k);

                if(GetAnJian()==0)
                {
                        DCOut(DISABLE);
                        SPWMState(DISABLE );
                        OSTimeDlyHMSM( 0, 0, 3, 500 );
                        Getele();
                        SaveCanShu();
                        DCOut(ENABLE);
                        SPWMState(ENABLE );

                }
        }
}

SPWM数据生成软件VB源程序如下:
VERSION 5.00
Begin VB.Form SPWM
   Caption         =   "SPWM数据生成软件(Howe.Chen)"
   ClientHeight    =   4560
   ClientLeft      =   120
   ClientTop       =   450
   ClientWidth     =   8310
   Icon            =   "SPWM.frx":0000
   LinkTopic       =   "Form1"
   ScaleHeight     =   4560
   ScaleWidth      =   8310
   StartUpPosition =   3  '窗口缺省
   Begin VB.CommandButton Command1
      Caption         =   "清空结果"
      Height          =   615
      Left            =   7320
      TabIndex        =   18
      Top             =   3600
      Width           =   855
   End
   Begin VB.TextBox Text7
      Height          =   1695
      Left            =   240
      MultiLine       =   -1  'True
      ScrollBars      =   2  'Vertical
      TabIndex        =   17
      Top             =   2520
      Width           =   6855
   End
   Begin VB.TextBox Text4
      Height          =   375
      Left            =   6720
      TabIndex        =   9
      Top             =   1560
      Width           =   975
   End
   Begin VB.Frame Frame1
      Caption         =   "参数设置"
      Height          =   2055
      Left            =   360
      TabIndex        =   1
      Top             =   120
      Width           =   6015
      Begin VB.TextBox Text6
         Height          =   390
         Left            =   1560
         TabIndex        =   16
         Top             =   1440
         Width           =   1455
      End
      Begin VB.TextBox Text5
         Height          =   375
         Left            =   4320
         TabIndex        =   13
         Top             =   840
         Width           =   1335
      End
      Begin VB.TextBox Text3
         Height          =   375
         Left            =   1560
         TabIndex        =   7
         Top             =   840
         Width           =   735
      End
      Begin VB.TextBox Text2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375
         Left            =   4800
         TabIndex        =   6
         Top             =   240
         Width           =   855
      End
      Begin VB.TextBox Text1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375
         Left            =   1080
         TabIndex        =   3
         Top             =   240
         Width           =   73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9
         Caption         =   "调制度(M)"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255
         Left            =   120
         TabIndex        =   15
         Top             =   1560
         Width           =   133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8
         Caption         =   "V"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255
         Left            =   5760
         TabIndex        =   14
         Top             =   960
         Width           =   25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7
         Caption         =   "交流峰值电压(Vsin)"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495
         Left            =   2760
         TabIndex        =   12
         Top             =   840
         Width           =   157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6
         Caption         =   "V"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255
         Left            =   2400
         TabIndex        =   11
         Top             =   960
         Width           =   37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5
         Caption         =   "直流BUS电压(Vbus)"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495
         Left            =   120
         TabIndex        =   10
         Top             =   840
         Width           =   133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3
         Caption         =   "半周期取样点数(N)"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375
         Left            =   2640
         TabIndex        =   5
         Top             =   360
         Width           =   229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1
         Caption         =   "频率(F)"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375
         Left            =   120
         TabIndex        =   4
         Top             =   360
         Width           =   85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2
         Caption         =   "Hz"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255
         Left            =   1920
         TabIndex        =   2
         Top             =   360
         Width           =   375
      End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mdOutPut
      Caption         =   "生成(CREATE)"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615
      Left            =   6600
      TabIndex        =   0
      Top             =   240
      Width           =   157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4
      Caption         =   "PWM幅值"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255
      Left            =   6720
      TabIndex        =   8
      Top             =   1200
      Width           =   1095
   End
End
Attribute VB_Name = "SPWM"
Attribute VB_GlobalNameSpace = False
Attribute VB_Creatable = False
Attribute VB_PredeclaredId = True
Attribute VB_Exposed = False
Dim Freq As Double
Dim Vbus As Double
Dim Vsin As Double
Dim M As Double
Dim N As Double
Dim PwmPeriod As Double
Dim K As Double
Const PI As Double = 3.1415926
Dim Out() As Double
Dim SpwmOut() As Integer

Private Sub CmdOutPut_Click()
    On Error GoTo endsub
    Dim i As Double
    Dim w As Double
    Dim temp1 As Double
    Dim temp2 As Double
    w = Freq * 2 * PI

    temp1 = Cos(((1 - 1) * PI) / N)
    temp2 = Cos((1 * PI) / N)
    Out(1) = (M / w * (temp1 - temp2)) * 1000000

    For i = 2 To N Step 1
        temp1 = Cos(((i - 1) * PI) / N)
        temp2 = Cos((i * PI) / N)
        Out(i) = (M / w * (temp1 - temp2)) * 1000000 - Out(1)
    Next i
    Out(1) = 0

    For i = 1 To N Step 1
        SpwmOut(i) = CInt(PwmPeriod / (Out(N / 2 + 1)) * Out(i))
    Next i

    Text7.Text = ""
    For i = 1 To N / 2 Step 1
        Text7.Text = Text7.Text & "0x" & CStr(Hex(SpwmOut(i))) & ","
    Next i
    Text7.Text = Text7.Text & vbCrLf

    For i = N / 2 + 1 To N - 1 Step 1
        Text7.Text = Text7.Text & "0x" & CStr(Hex(SpwmOut(i))) & ","
    Next i
    Text7.Text = Text7.Text & "0x" & CStr(Hex(SpwmOut(N)))
Exit Sub
endsub:
    MsgBox "Error", vbOKOnly, Error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Text7.Text = ""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Text1.Text = 50
    Text2.Text = 66
    Text3.Text = 380
    Text4.Text = 255
    Text5.Text = 311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_Change()
    Freq = Val(Text1.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2_Change()
    N = Val(Text2.Text)
    ReDim Out(N)
    ReDim SpwmOut(N)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3_Change()
    On Error Resume Next
    Vbus = Val(Text3.Text)
    M = Vsin / Vbus
    Text6.Text = CStr(M)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4_Change()
    PwmPeriod = Val(Text4.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5_Change()
    On Error GoTo endsub
    If (Val(Text5.Text) > Vbus) Then
        MsgBox "Vsin must be below Vbus", vbOKOnly, "Error"
        Text5.Text = CStr(311)
    Else
        Vsin = Val(Text5.Text)
        M = Vsin / Vbus
        Text6.Text = CStr(CSng(M))
    End If
endsub: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6_Change()
    On Error GoTo endsub
    If (Val(Text6.Text) > 1) Then
        MsgBox "M must be Between 0 to 1", vbOKOnly, "Error"
        Text6.Text = CStr(0.818421052631579)
    Else
        M = Val(Text6.Text)
        Vsin = Vbus * M
        Text5.Text = CStr(CSng(Vsin))
    End If
endsub:
End Sub

网友A(2018-07-11):
能不能麻烦您简单给我说一下SPWM的生成思想啊?我的想法,是不是按时间规律计算调制波SIN函数,然后和载波的三角波函数进行大小比较,然后根据比较的原则控制IO口翻转,直接控制开关管动作?

网友B:
请问PWM怎么驱动电磁阀?

网友C:
非常好的 资料。。。谢谢、

网友D:
资料很全,

网友E(2018-10-15):
是单相的吗?

网友F:
非常好的 资料

网友G:
多谢分享,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H(2018-11-19):
不错,请PID算法有没

网友I:
正想学习。 可惜我下不了

网友J:
是我要找的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K(2019-01-11):
很好,分析的很仔细,强烈推荐。

网友L(2019-02-21):
这个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M:
太给力了

网友N:
我准备制作一下这个板子,有成功了的同志麻烦告知一下。(QQ:876806525)

网友O(2019-04-02):
正在做一个逆变器   确实很不错的

网友P:
不知有没有套件,想买一个试试

网友Q(2019-05-05):
请问频率调节范围和电压调节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R:
有没有懂电路的大佬 讲解一下 Q240148812 万分感谢

网友S:
不错,学习非常好用,争取把这个做出来

网友S:
不错的资料,学习用的话还是非常合适的,争取做出实物。

网友T:
很有用,最近刚好在做逆变电路!太厉害了

网友U(2019-06-19):
我真想学哈。怎么办

网友V:
感谢分享,不错的资料,了解了UPS

网友W:
资料很全

网友X(2019-08-02):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Y:
怎么程序报错.\STM32LIB\includes\stm32f10x.h(226): error:  #67: expected a "}"

网友Z: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谢谢。。。。。。。。。。。。。

网友AA:
很给力!非常有用,看了后学到不了少,特别.

网友AB:
原理图和程序都很棒

网友AC(2019-11-12):
资源非常好,强烈推荐!

网友AD:
有做成成品测试看看吗

网友AE(2020-03-11):
学习一波啦!感谢楼主!!

网友AF:
引用 网友AG:
不错呀

是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AH:
运行了一下,很好的资料。

网友AI:
非常好的资料。有时间学习学习。

网友AJ:
引用 网友AB:
原理图和程序都很棒

我的只有pcb,你的有原理图?

网友AK:
不错的资料,能帮很多人

网友AL:
感谢分享,试了下能输出SPWM波形。

网友AM(2020-05-09):
正好需要,做逆变。。。。。。。。。。。。。。。。

网友AN:
原来是这里设计的

网友AC:
非常好的资源,mark一下。

网友AO(2021-02-23):
这个很强悍啊

网友AP(2021-04-02):
刚好在做逆变电路,很有用

网友AQ(2021-08-09):
非常好的资料,向高手学习

网友I:
都是大神,膜拜

网友AR:
好复杂,看不懂,只能慢慢理解了

网友AS(2021-09-23):
正想做一个逆变器这个很及时

网友AT(2021-12-06):
正是好东西,妥妥的干货,谢谢!

网友AU(2022-03-01):
很有用,最近刚好在做逆变电路!先收集,点个赞 ,

网友AV:
不错,学习了。功率多大的?

网友AW(2022-04-20):
请问一下楼主是用stm32的什么系列来做的,并且是用的是HAL库还是标准库,望楼主回答

网友AX(2022-10-20):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AX:
同问,用stm32的什么系列来做的,并且是用的是HAL库还是标准库

网友AY:
资料非常详细,易懂,谢谢分享

网友AZ(2023-05-06):
谢谢博主提供思路

网友BA:
很棒!谢谢版主

网友BB(2023-07-16):
这个设计资料很详细,不知道坛友些实际打板验证过没有

网友BC(2023-11-02):
你个%的,抄别人的资料,还把别人5分下载的资料分开下载

网友BB:
这个资料太齐全了,值得一试

网友BD:
准备学习下,就找到这么详细的,感谢分享

网友BB:
正好在老王家买了2块坏的逆变板,今天下载看一下能不能改一下,用在tm32s003f3

网友BE(2026-01-17):
希望能早日吃透资料,有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