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单片机自动售水机源代码与设计资料?

楼主:
新人求助,单片机自动售水机源代码??

网友A(2018-03-17):
来这个就是,我的主题帖子里都有自己看看,。

/************************************************************/
/************************智术灵慧****************************/
/******************蓝桥杯省赛试题**********************/
/***********************自动售水机***************************/
/************************************************************/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pcf8591.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uchar TIME;
uint DATA;

void LedPCF8591(void);
void Timer1Init(void);

void main()
{
        ulong price;

        P2 = ((P2&0x1f)|0xa0);
        P0 = 0x00;

        PCF8591_Init(0x01);//选择光敏电阻
        Timer0Init();
        Timer1Init();
        ET0 = 1;
        ET1 = 1;
        EA = 1;

        display_Init();
        while(1)
        {
                LedPCF8591();

                if(Key() == 0)
                {
                        TR1 = 1;
                        P2 = ((P2&0x1f)|0xa0);
                        P0 = 0x10;
                        while(1)
                        {
                                if(DATA >= 9999)
                                {
                                        TR1 = 0;
                                        break;
                                }
                                if(Key() == 1)
                                {
                                        P2 = ((P2&0x1f)|0xa0);
                                        P0 = 0x00;
                                        TR1 = 0;
                                        break;
                                }
                                display_Date(DATA);
                                LedPCF8591();
                        }
                        if(Key() == 1)
                        {
                                if(Key() == 0)
                                {
                                        TR1 = 1;
                                        break;
                                }
                                price = DATA * 0.5;
                                display_Date(price);
                                LedPCF8591();
                        }
                }
        }
}

//判断是不是超过1.25V
void LedPCF8591(void)
{
        if(PCF8591_Read() < 64)        //即1.25V
        {
                P2 = ((P2&0x1f)|0x80);
                P0 = 0xfe;
        }
        else
        {
                P2 = ((P2&0x1f)|0x80);
                P0 = 0xff;
        }
}
void Timer1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0;
}

void Timer1_int() interrupt 3
{
        TIME++;
        if(TIME == 10)
        {
                TIME = 0;
                DATA++;
        }
}

第四届

网友B(2018-11-21):
引用 网友A:
来这个就是,我的主题帖子里都有自己看看,。

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