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电路板的PCB设计(布线指南)

楼主(2018-03-18):
1 布局

    所谓布局就是把电路图中所有元器件都合理地安排在面积有限的 PCB 上。 从信号的角度讲,主要有数字信号电路板、模拟信号电路板以及混合信号电路板 3种。在设计混合信号电路板时,一定要仔细考虑,将元器件通过手工方式摆放在电路板的合适位置,以便将数字和模拟器件分开,如图 l所示。

    ①应当尽可能地缩短元器件之间的连线, 设法减小它们的分布参数和相互之间的电磁干
扰。那些易受电磁干扰的元器件不能挨得太近,输入和输出元件应尽量彼此远离。

    ②某些元器件或导线之间可能有较高的电位差,因此应加大它们之间的距离,以避免放
电而引起意外的短路;同时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带高压的元器件应尽量布置在调试时手不易
触及的地方。
     ③对于质量超过 15g 的兀器件, 应当使用支架加以固定后, 再进行焊接。 那些又大又重、
发热量大的元器件,不宜装在印制板上,而应装在整机的机箱底板上;且要考虑散热问题,
热敏元器件应当远离发热元件。

    ④对于电位器、可凋电感线、可变电容器、微动开关等可调元件的布局,应考虑整机的
结构要求。若是机内调节,则应放在印制板上方便调节的地方;若是机外调节,则其位置要
与调节旋钮在机箱面板上的位置相适应。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1页):

网友A(2019-03-19):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