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可编程串口驱动器原理图+单片机源码等资料

楼主(2018-03-18):
L298N可编程串口驱动器电路原理图:
简要说明:
一、尺寸:长93mmX87mmX40mm
二、主要芯片:L298N、光电耦合器 STC12C2052AD单片机
三、工作电压:输入电压(5V~12V)输入电压的大小由被控制电机的额定电压决定。
四、可驱动直流(5~12V之间电压的直流电机或者步进电机)
五、最大输出电流2A (瞬间峰值电流3A
六、最大输出功率25W
七、特点:(需要对单片机进行编程)
1、具有信号指示
2、转速可调
3、抗干扰能力强
4、具有续流保护
5、可单独控制两台直流电机
6、可单独控制一台步进电机
7PWM脉宽平滑调速(可使用PWM信号对直流电机调速)
8、可实现正反转
9、采用光电隔离
10具有扩展IO开口
11、四位LED灯指示(输出信号显示)
12、四位按键输入(可以对单片机编程实现任何控制)

IO口模拟串口  能发送 能接收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PIN_RXD = P1^0; //接收引脚定义
sbit PIN_TXD = P1^1; //发送引脚定义
bit RxdOrTxd = 0; //指示当前状态为接收还是发送
bit RxdEnd = 0; //接收结束标志
bit TxdEnd = 0; //发送结束标志
unsigned char RxdBuf = 0; //接收缓冲器
unsigned char TxdBuf = 0; //发送缓冲器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StartTXD(unsigned char dat);
void StartRXD();
void main(){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UART(9600);
    while (1){ //配置波特率为 9600
        while (PIN_RXD); //等待接收引脚出现低电平,即起始位
        StartRXD(); //启动接收
        while (!RxdEnd); //等待接收完成
        StartTXD(RxdBuf+1); //接收到的数据+1 后,发送回去
        while (!TxdEnd); //等待发送完成
    }
}
/*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TMOD &= 0xF0; //清零 T0 的控制位
    TMOD |= 0x02; //配置 T0 为模式 2
    TH0 = 256 - (11059200/12)/baud; //计算 T0 重载值
}
/* 启动串行接收 */
void StartRXD(){
    TL0 = 256 - ((256-TH0)>>1); //接收启动时的 T0 定时为半个波特率周期
    ET0 = 1; //使能 T0 中断
    TR0 = 1; //启动 T0
    RxdEnd = 0; //清零接收结束标志
    RxdOrTxd = 0; //设置当前状态为接收
}
/* 启动串行发送,dat-待发送字节数据 */
void StartTXD(unsigned char dat){
    TxdBuf = dat; //待发送数据保存到发送缓冲器
    TL0 = TH0; //T0 计数初值为重载值
    ET0 = 1; //使能 T0 中断
    TR0 = 1; //启动 T0
    PIN_TXD = 0; //发送起始位
    TxdEnd = 0; //清零发送结束标志
    RxdOrTxd = 1; //设置当前状态为发送
}
/* T0 中断服务函数,处理串行发送和接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 0; //位接收或发送计数
    if (RxdOrTxd){ //串行发送处理
        cnt++;
        if (cnt <= 8){ //低位在先依次发送 8bit 数据位
            PIN_TXD = TxdBuf & 0x01;
            TxdBuf >>= 1;
        }else if (cnt == 9){ //发送停止位
            PIN_TXD = 1;
        }else{ //发送结束
            cnt = 0; //复位 bit 计数器
            TR0 = 0; //关闭 T0
            TxdEnd = 1; //置发送结束标志
        }
    }
        else { //串行接收处理
        if (cnt == 0){ //处理起始位
            if (!PIN_RXD){ //起始位为 0 时,清零接收缓冲器,准备接收数据位
                RxdBuf = 0;
                cnt++;
            }

                                        else{ //起始位不为 0 时,中止接收
            TR0 = 0; //关闭 T0
        }
        }

                else if (cnt <= 8){ //处理 8 位数据位
            RxdBuf >>= 1; //低位在先,所以将之前接收的位向右移
            //接收脚为 1 时,缓冲器最高位置 1,
            //而为 0 时不处理即仍保持移位后的 0
            if (PIN_RXD){
                RxdBuf |= 0x80;
            }
            cnt++;
        }
                else{ //停止位处理
            cnt = 0; //复位 bit 计数器
            TR0 = 0; //关闭 T0
            if (PIN_RXD){ //停止位为 1 时,方能认为数据有效
                RxdEnd = 1; //置接收结束标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