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J-0086_16路输入8路输出继电器可编程模块485及232原理图与源码资料

楼主(2018-03-18):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144mmX107mmX25mm
二、 主要芯片:STC12C5A60S2 51单片机的8~12(兼容51系列单片机)
三、 工作电压:直流12(另有24V继电器可选)
四、通过9串口下载程序 (同时支持TTL下载程序
五、 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供电电源有防接反保护)
216输入(包括:2路模拟量输入,2路高速光电输入,12路光电隔离输入
38路光隔离继电器输出控制
4、标准的11.0592M晶振。(便于设置串口波特率)
5、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
6独立的串口通信及485通信
7可以接315M带解码的无线接收模块
8输入输出均有信号指示灯
9继电器开关量输出,最大切换电压220V,最大切换电流7A最大切换功率200W
10电流加有,光电隔离,续流二极管,压敏电阻,抗干扰能力强
11四周有固定安装孔,也可插入PCB107mm卡槽,安装在DIN导轨上。
12通讯稳定,提供原理图,及板子的参考例程
13、单片机无加密,可插拔更换,带有程序下载口,可随意更改程序
14、端子采用螺旋压接端子
15、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6、工作湿度 40%  ~ 80%RH

上位机通过485、232接口控制测试程序完整版本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汇诚科技
使用芯片:STC12C5A60S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
/********************************************************************
单片机与PC机采用9针串口,MAX232通讯,波特率默认为9600.

单片机接收PC机发ASC||码表如下:

01、全开:PC发送'I';
02、全关:PC发送'i';

03、第一路开:PC发送'A';
04、第二路开:PC发送'B';
05、第三路开:PC发送'C';
06、第四路开:PC发送'D';
07、第五路开:PC发送'E';
08、第六路开:PC发送'F';
09、第七路开:PC发送'G';
10、第八路开:PC发送'H';

11、第一路关:PC发送'a';
12、第二路关:PC发送'b';
13、第三路关:PC发送'c';
14、第四路关:PC发送'd';
15、第五路关:PC发送'e';
16、第六路关:PC发送'f';
17、第七路关:PC发送'g';
18、第八路关:PC发送'h';

**********************************************************************
*/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定义十四个输入*/
//模拟量接口,做普通IO口时,高定平有效(这里用做普通IO口)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开光量输入   低电平有效
sbit IN3=P1^4;
sbit IN4=P1^5;
sbit IN5=P1^6;
sbit IN6=P1^7;
sbit IN7=P3^4;
sbit IN8=P3^5;
sbit IN9=P3^6;
sbit IN10=P3^7;
sbit IN11=P0^0;
sbit IN12=P0^1;
sbit IN13=P0^2;
sbit IN14=P0^3;

//高速脉冲输入,    触发信号高低可选
sbit IN15=P3^2;
sbit IN16=P3^3;

/*定义八位输出*/
sbit OUT1= P2^7;
sbit OUT2= P2^6;
sbit OUT3= P2^5;
sbit OUT4= P2^4;
sbit OUT5= P2^3;
sbit OUT6= P2^2;
sbit OUT7= P2^1;
sbit OUT8= P2^0;
/***********************************************************
                            数据定义
***********************************************************/
unsigned char dat=0xA1;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250;j>0;j--);
         { ;
         }
   }
}
/********************************************************************
                           输出处理函数
*********************************************************************/
void open_X3()
{
P2=0X00;
}
void clse_X3()
{
P2=0XFF;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
    //串口初始化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S=1;                //开串口1中断
   //485接口初始化
    S2CON=0x50;        //方式1,八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1=0x00;        //1T工作方式
        BRT=0XFD;         //设置波特率9600
        AUXR=0x10;        //启动波特率发生器
        EA=1;                 //开总中断
        IE2=0x01;        //开串口2中断
}
/********************************************************************
                            配置IO口
*********************************************************************/
void init(void)
{
//   P1M1|=0X03;    //0000 0001        //因为此IO口直接引出,外加下拉电阻。所以配置IO口的时候需要把它设定为“开漏模式”
//   P1M0|=0X03;    //0000 0001
//   P4M1|=0x70;    //0111 0000         //P4口设置为“输入模式”
//   P4M0 =0x00;          //0000 0000
//   P4SW|=0x40;          //0100 0000        //P4^6设置成普通IO口
}
/********************************************************************
                            串口1和串口2 配置
*********************************************************************/
void B485_send(uchar c)
{

  SBUF=S2BUF=c;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  init();
   while(1)
   {
       if(IN3==0)  {delay(20);OUT1=0; while(!IN3);  OUT1=1; B485_send('1');}
       if(IN4==0)  {delay(20);OUT2=0; while(!IN4);  OUT2=1; B485_send('2');}
       if(IN5==0)  {delay(20);OUT3=0; while(!IN5);  OUT3=1; B485_send('3');}
       if(IN6==0)  {delay(20);OUT4=0; while(!IN6);  OUT4=1; B485_send('4');}
       if(IN7==0)  {delay(20);OUT5=0; while(!IN7);  OUT5=1; B485_send('5');}
       if(IN8==0)  {delay(20);OUT6=0; while(!IN8);  OUT6=1; B485_send('6');}
       if(IN9==0)  {delay(20);OUT7=0; while(!IN9);  OUT7=1; B485_send('7');}
       if(IN10==0) {delay(20);OUT8=0; while(!IN10); OUT8=1; B485_send('8');}
       if(IN11==0) {delay(20);OUT1=0; while(!IN11); OUT1=1; B485_send('9');}
       if(IN12==0) {delay(20);OUT2=0; while(!IN12); OUT2=1; B485_send('0');}
       if(IN13==0) {delay(20);OUT3=0; while(!IN13); OUT3=1; B485_send('W');}
           if(IN14==0) {delay(20);OUT4=0; while(!IN14); OUT4=1; B485_send('X');}
           if(IN15==0) {delay(20);OUT5=0; while(!IN15); OUT5=1; B485_send('Y');}
           if(IN16==0) {delay(20);OUT6=0; while(!IN16); OUT6=1; B485_send('Z');}

switch(dat) //接收数据判断
        {
                uchar k;
                k=10;
                case 'I': open_X3();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全开
                case 'i': clse_X3();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全关

                case 'A': OUT1=0;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1路开
                case 'B': OUT2=0;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2路开
                case 'C': OUT3=0;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3路开
                case 'D': OUT4=0;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4路开
                case 'E': OUT5=0;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5路开
                case 'F': OUT6=0;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6路开
                case 'G': OUT7=0;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7路开
                case 'H': OUT8=0;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8路开

                case 'a': OUT1=1;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1路关
                case 'b': OUT2=1;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2路关
                case 'c': OUT3=1;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3路关
                case 'd': OUT4=1;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4路关
                case 'e': OUT5=1;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5路关
                case 'f': OUT6=1;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6路关
                case 'g': OUT7=1;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7路关
                case 'h': OUT8=1; delay(k);SBUF=S2BUF=dat;dat=0xee;break;           //  第8路关

                default:break;                                           //  跳出
    }
  }
}
/********************************************************************
                          串口中断函数
*********************************************************************/
void commIntProc() interrupt 4
{
        if(TI)
                TI = 0;
        if(RI)
         {
          RI = 0;
          dat = SBUF;
         }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
/********************************************************************
                         串口二(485) 发送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1 )
         {
                S2CON &= ~0x01;
                   dat= S2BUF;
         }
        if( S2CON & 0x02 )
        {
          S2CON&=0xfd;
        }
}
/********************************************************************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