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203直流电机驱动器电路原理图与单片机控制程序源码

楼主(2018-03-18):
L6203电路原理图如下:

直流电机的控制实例

使用驱动器可以控制一台直流电机。电机分别为OUT1OUT2。输入端EN可用于输入PWM脉宽调制信号对电机进行调速控制。(如果无须调速可将EN使能端,接高低电平,高电平启动,低电平停止。也可由单片机输出直接控制)实现电机正反转就更容易了,输入信号端IN1接高电平输入端IN2接低电平,电机正转。(如果信号端IN1接低电平, IN2接高电平,电机反转。)可参考下图表:

电机

旋转方式

控制端IN1

控制端IN2

EN使能端

M

正转

反转

调速

*

*

输入PWM信号

L6203直流电机驱动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调试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或者 STC89C5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leo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sbit P2_0=P2^0;//启动
sbit P2_1=P2^1;//停止
sbit P2_2=P2^2;//正转
sbit P2_3=P2^3;//反转

sbit P1_0=P1^0;//使能
sbit P1_1=P1^1;//IN1
sbit P1_2=P1^2;//IN2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延时程序
{
uchar m,n,s;
for(m=t;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主函数
*********************************************************************/
main()
{

while(1)
   {
       if(P2_0==0){delay(3);if(P2_0==0)//启动
         {
                    P1_0=1;
                 P1_1=1;
                        P1_2=0;
          }}
       if(P2_1==0){delay(3);if(P2_1==0)//停止
         {
                 P1_0=0;
                  }}

            if(P2_2==0){delay(3);if(P2_2==0)//正转
         {
                    P1_1=1;
                         P1_2=0;
          }}
       if(P2_3==0){delay(3);if(P2_3==0)//反转
         {
                    P1_1=0;
                         P1_2=1;
                  }}
    }
}

/********************************************************************
                            结束
*********************************************************************/

【简要说明】
一、尺寸:66mmX33mmX高28mm
二、主要芯片:L6203
三、工作电压:控制信号直流4.5~5.5V;驱动电机电压7.2~30V
四、可驱动直流(7.2~30V之间电压的电机)
五、最大输出电流4A
六、最大输出功率20W
七、特点:1、具有信号指示
          2、转速可调
          3、抗干扰能力强
          4、具有续流保护
          5、可单独控制一台直流电机
          6、PWM脉宽平滑调速(可使用PWM信号对直流电机调速)
          7、可实现正反转
          8、此驱动器非常时候控制飞思卡尔智能车,驱动器压降小,电流大,驱动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