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J-0088_4入8出232和485带遥控单片机源码与资料

楼主(2018-03-18):
电路原理图如下:
07.高速脉冲输入单片机程序
测试用脉冲发生器频率166KHz,总脉冲数500K
/********************************************************************
                            汇诚科技
使用芯片:STC12C5A60S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leo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程序说明:
          高速脉冲使用P3^2(外部中断0)  P3^3(外部中断1)来计数。
                  有信号,直接进入中断,
                  程序中,当脉冲个数达到500K。输出继电器 吸合,         外部测试脉冲发生器频率为166KHz
*/
/*********************************************************************/
#include <STC12C5A60S2.H>                //库文件
unsigned long dispcount=0; //计数初值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ExtInt0() interrupt 0 //中断服务程序
{
        dispcount++; //每按一次中断按键,计数加一
}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ExtInt1() interrupt 2 //中断服务程序
{
        dispcount++; //每按一次中断按键,计数加一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T0=1;             //低电平触发
    EX0=1;                 //开外部中断0

        IT1=1;                 //低电平触发
        EX1=1;                 //开外部中断1

        EA=1;
         while(1)
        {
                   if(dispcount>=500000)
                   P2=0X00;
                else
                   P2=0XFF;

    }
}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125mmX107mmX25mm
二、 主要芯片:STC12C5A60S2 51单片机的8~12(兼容51系列单片机)
三、 工作电压:直流12(另有24V继电器可选)
四、通过9串口下载程序 (同时支持TTL下载程序
五、 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供电电源有防接反保护)
24输入(输入最高相应频率2KHZ
38路光隔离继电器输出控制(干接点开关量 无源输出
4、标准的11.0592M晶振。(便于设置串口波特率)
5、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
6独立的串口通信及RS485通讯接口
7可以接315M带解码的无线接收模块(购买可选)
8输入输出均有信号指示灯
9继电器开关量输出,最大切换电压220V,最大切换电流7A最大切换功率200W
10电流加有,光电隔离,续流二极管,压敏电阻,抗干扰能力强
11四周有固定安装孔,也可插入PCB107mm卡槽,安装在DIN导轨上。
12通讯稳定,提供原理图,及板子的参考例程
13、单片机无加密,可插拔更换,带有程序下载口,可随意更改程序
14、端子采用螺旋压接端子
15、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6、工作湿度 40%  ~ 80%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