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_51/AVR入门与提高单片机开发板配套程序及其仿真

楼主:
单片机开发板散装套件焊接顺序说明

模数转换 DAC0832的应用--输出0~5V的锯齿波或三角波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汇诚科技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sbit P3_2=P3^2;
sbit P3_3=P3^3;
unsigned char keycnt=0;
unsigned char tcnt=0; //键值判断
bit sjz=0; //产生三角波时用到的标志
void delayl()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KEY() //按键扫描程序
{
if(P3_2==0)
{
delayl(); //延时跳过按下时的抖动
if(P3_2==0)
{
keycnt=0; //定时器产生锯齿波标志
TR0=0; //暂时停止波形输出
TH0=0x256-40; //对TH0 TL0 赋值
TL0=0x256-40;
TR0=1; //开始定时,产生锯齿波
while(P3_2==0); //如果一直按着键,则等待松键开
delayl(); //延时跳过松开后的抖动
} }
if(P3_3==0)
{
delayl(); //延时跳过按下时的抖动
if(P3_3==0)
{
keycnt=1; //定时器产生三角波标志
TR0=0; //暂时停止波形输出
TH0=0x256-40; //对TH0 TL0 赋值
TL0=0x256-40;
TR0=1; //开始定时 产生三角波
}
while(P3_2==0); //如果一直按着键,则等待松键开
delayl(); //延时跳过松开后的抖动
}
} //请注意写程序时的格式规范,此处是为了节省纸张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if(keycnt==0) //产生锯齿波
{
P0=tcnt;
tcnt=+0x0a; //步进0.2V/一次中断
if(tcnt==0xfb)
{tcnt=0;}
}
if(keycnt==1) //产生三角波
{ if(sjz==0)
{P0=tcnt;
tcnt=+0x0a;//步进0.2V/一次中断
if(tcnt==0xfa)
{sjz=1;}
}
if(sjz==1)
{
P0=tcnt;
tcnt=-0x0a;
if(tcnt==0)
{sjz=0;}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2;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2
ET0=1;
EA=1;
while(1)
{ KEY(); }
}

【简要说明】
一、尺寸:长128mm宽87mm高18mm
二、支持芯片:AT89S51/S52/S53 支持STC89C51/C52/C53(加转换板可使用ATMEGA8/48、ATMEGA16/32)
三、工作电压:直流4.5~5.5伏
四、单片机标准十针下载接口。(可使用并口下载线和USB下载线下载)
五、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
         2、所以I/O口以引出并有LED灯指示。
         3、四位数码管显示、四位按键输入、32位LED发光二极管显示。
         4、标准的11.0592M晶振。(晶振可以插拔更换)
         5、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
         6、四种供电接口(USB供电、端子引入供电、排针引入供电、电源头接口供电)
         7、串口通信使用MAX232接口,同时可以下载STC单片机程序。
         8、带有蜂鸣器,可以输出音调
         9、S52和AVR两种不同复位方式(高电平复位和低电平复位)
         10、40P单片机引脚夹座,方便更换单片机。
         11、具有掉电保护芯片24C02
         12、留有128X64和1602液晶接口
         13、提供大量程序、参考程序
         14、提供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