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21光耦+bt137晶闸管控制模块电路原理图等资料

楼主:
GYJ-0092_晶闸管控制模块产品使用手册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70mmX宽17mmX高20mm
二、 主要器件:MOC3021、BT137
控制电压:直流5V-至12V
三、 可控制2000W以下负载,芯片耐压800V,最大电流8A
特点:
1、具有输出信号指示。
2、直接可接单片机输出口。
3、抗干扰能力强,具有光电隔离
4、断开输入信号后,负载输出可以关断,
5、可单独控制负载
6、无触点开关,(开关时间4.9微妙)
7、外部连线采用旋转压接端子,使接线更牢固。
8、四周有固定安装孔。
|9、注意:只能控制交流电。
适用场合:单片机学习、电子竞赛、产品开发、毕业设计。。。
注意啦:本产品提供例程
【标注图片】
【与传感器连接说明】
【按键或开关控制说明】
【单片机控制说明】
【原理图】
【尺寸标注】
【图片展示】

网友A(2018-07-06):
您好有QQ号吗,我想问个问题,我按照这个原理图画的,可控硅不导通

网友B(2018-10-15):
单片机I/O口,输出什么电平,才能接通电路,灯泡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I/O口,输出什么电平,才能接通电路,灯泡亮

输出低电平导通

网友D(2019-04-10):
不错 不知道有时间看看

网友E(2019-11-01):
亲,问一下,你这个电路bt137在正负半波都能正常触发吗,我做了一个类似的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电路,只能在负的半波导通,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F:
这个比较好,留个记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您好有QQ号吗,我想问个问题,我按照这个原理图画的,可控硅不导通

这个原理图有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亲,问一下,你这个电路bt137在正负半波都能正常触发吗,我做了一个类似的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电路,只能在负 ...

理论上,负载接在双向可控硅的T1或者T2极没有区别,但在有些电路特别是共地触发电路中的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养成将负载接在双向可控硅的T2回路中的习惯可以少犯一些低级错误。

网友G:
减小R2的阻值或者将R2,C1改接到3021的4脚与Q1的T1极之间,R2原来的位置短接。

网友H(2019-12-12):
请问怎么用单片机怎么控制该模块的输出电压,从原理图上看是调节R1的阻值吧?R1阻值能否根据单片机设定调,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怎么用单片机怎么控制该模块的输出电压,从原理图上看是调节R1的阻值吧?R1阻值能否根据单片机设定调, ...

与R1的阻值关系不大,调单片机单位时间输出脉冲。也可以说是PWM调制。

网友I(2020-03-14):
这个能调0-222v电压吗

网友J:
这个没有过零触发功能。

网友K(2020-04-24):
感觉这电路图有问题,有两个错误的地方。1.可控硅不加阻容吸收电路,2.电阻接错了。

网友L:
楼主用单片机引脚直接驱动光耦,是不是驱动能力用到极致了,是否价格三极管来驱动更合适,另外光耦没有外围的保护电路

网友M:
这个是不错,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N(2020-10-08):
引用 网友G:
减小R2的阻值或者将R2,C1改接到3021的4脚与Q1的T1极之间,R2原来的位置短接。

你好,我看手册上推荐电路接法和这个原理图一样,如图:应用上这么改是基于什么原因

网友O:
学习一下,爱好者都要从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