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求解 Model AT89 specified but not found in U1_#P.

楼主(2018-03-18):
Model AT89 specified but not found in U1_#P.
V+/V- pins not specified for power interface - check ITFMOD properties. [U1_#P]

网友A:
你发仿真图看 keil命名最好不要用中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仿真图看 keil命名最好不要用中文吧

神马意思

楼主:
就是这样

网友B:
答案在文档里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x

网友C:
重新用 AT89C52 替换掉现在用的试试看能否解决

网友D:
你百度翻译试试

网友E(2018-06-21):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同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同求

舍长?

网友H:
R2   220K电阻太大,在属性中改为220欧姆~~~~~~~~~~~~

网友I(2019-02-03):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这个电路只要一个8051单片机, 发光二极管, 电阻就能仿真的事,还弄出这么多的事来.楼生方法很有问题?要么代码没写对,仿真出问题,另外就算元器件有问题, 重换或重设置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K(2019-04-15):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同求,桑心

网友L(2021-05-14):
我也有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M(2021-11-25):
解决了!在p0口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N(2022-05-26):
引用 网友M:
解决了!在p0口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知道是为啥了吗?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O(2022-10-23):
引用 网友M:
解决了!在p0口外接上拉电阻。

这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