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语法(待更新)

楼主(2018-03-18):
#Arduino语法
setup()
初始化函数
loop()
循环体函数

控制语句类似于C
//if       if...else       for    switch case     while      do... while     break      continue        return     goto

扩展语法类似于C
//;
(分号)     {}(花括号)     //(单行注释)        /* */(多行注释)     #define    #include
算数运算符类似于C
//=
(赋值运算符)      +(加)        -(减)        *(乘)        /(除)        %(模)

比较运算符类似于C
//==
(等于)        !=(不等于)     <(小于)       >(大于)        <=(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
布尔运算符类似于C
//&&
(与)     ||(或)       !(非)
指针运算符类似于C
//*
取消引用运算符     & 引用运算符

位运算符类似于C
    & (bitwise and)    | (bitwise or)      ^ (bitwise xor)    ~ (bitwise not)     << (bitshiftleft)        >> (bitshift right)

复合运算符类似于C
    ++ (increment)     -- (decrement)      += (compound addition)     -= (compound subtraction)       *=(compound multiplication)        /= (compounddivision)      &= (compound bitwise and)      |= (compound bitwise or)
常量
constants
预定义的常量
    BOOL    true false

引脚电压定义,HIGHLOW【当读取(read)或写入(write)数字引脚时只有两个可能的值: HIGH LOW
    HIGH
(参考引脚)的含义取决于引脚(pin)的设置,引脚定义为INPUTOUTPUT时含义有所不同。当一个引脚通过pinMode被设置为INPUT,并通过digitalRead读取(read)时。如果当前引脚的电压大于等于3V,微控制器将会返回为HIGH 引脚也可以通过pinMode被设置为INPUT,并通过digitalWrite设置为HIGH。输入引脚的值将被一个内在的20K上拉电阻 控制 HIGH上,除非一个外部电路将其拉低到LOW 当一个引脚通过pinMode被设置为OUTPUT,并digitalWrite设置为HIGH时,引脚的电压应在5V。在这种状态下,它可以 输出电流 。例如,点亮一个通过一串电阻接地或设置为LOWOUTPUT属性引脚的LED
    LOW
的含义同样取决于引脚设置,引脚定义为INPUTOUTPUT时含义有所不同。当一个引脚通过pinMode配置为INPUT,通过digitalRead设置为读取(read)时,如果当前引脚的电压小于等于2V,微控制器将返回为LOW 当一个引脚通过pinMode配置为OUTPUT,并通过digitalWrite设置为LOW时,引脚为0V。在这种状态下,它可以 倒灌 电流。例如,点亮一个通过串联电阻连接到+5V,或到另一个引脚配置为OUTPUTHIGH的的LED
数字引脚(Digital pins)定义,INPUTOUTPUT【数字引脚当作 INPUT OUTPUT都可以 。用pinMode()方法使一个数字引脚从INPUTOUTPUT变化】
    Arduino
Atmega)引脚通过pinMode()配置为 输入(INPUT 即是将其配置在一个高阻抗的状态。配置为INPUT的引脚可以理解为引脚取样时对电路有极小的需求,即等效于在引脚前串联一个100兆欧姆(Megohms)的电阻。这使得它们非常利于读取传感器,而不是为LED供电。

引脚通过pinMode()配置为 输出(OUTPUT 即是将其配置在一个低阻抗的状态。

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为电路提供充足的电流。Atmega引脚可以向其他设备/电路提供(提供正电流positive current)或倒灌(提供负电流negative current)达40毫安(mA)的电流。这使得它们利于给LED供电,而不是读取传感器。输出(OUTPUT)引脚被短路的接地或5V电路上会受到损坏甚至烧毁。Atmega引脚在为继电器或电机供电时,由于电流不足,将需要一些外接电路来实现供电。

整数常量

进制  例子  格式  备注
    10
(十进制) 123
    2
(二进制)  B1111011    前缀'B'   只适用于8位的值(0255)字符0-1有效
    8
(八进制)  0173    前缀”0   字符0-7有效
    16
(十六进制)    0x7B   前缀”0x  字符0-9A-FA-F有效

小数是十进制数。这是数学常识。如果一个数没有特定的前缀,则默认为十进制。

二进制以2为基底,只有数字01是有效的。
      'u' or 'U'
指定一个常量为无符号型。(只能表示正数和0 例如: 33u
    'l' or 'L'
指定一个常量为长整型。(表示数的范围更广) 例如: 100000L
    'ul' or 'UL'
这个你懂的,就是上面两种类型,称作无符号长整型。 例如:32767ul

浮点常量

浮点数 被转换为    被转换为
    10.0       10
    2.34E5  2.34 * 10^5234000
    67E-12  67.0 *10^-12   0.000000000067

数据类型类似于C
    void       boolean     char       unsigned char       byte       int     unsigned int       word
    long       unsigned long       float      double      string - char array    String - object     array -
(数组)
数据类型转换类似于C
    char()     byte()      int()      word()      long()      float()
    word()

把一个值转换为word数据类型的值,或由两个字节创建一个字符。
    word(x)
    word(h, l)

参数
    X
:任何类型的值
    H
:高阶(最左边)字节
    L
:低序(最右边)字节
修饰符类似于C
    static     volatile        const
辅助工具
    sizeof()

数字 I/O
    pinMode()

将指定的引脚配置成输出或输入【pinMode(pin, mode) pin:要设置模式的引脚  mode:INPUTOUTPUT

例子:
    ledPin = 13 // LED
连接到数字脚13
    void setup()
    {
        pinMode
ledPinOUTPUT; //设置数字脚为输出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
ledPinHIGH; //点亮LED
       delay(1000);                 //
等待一秒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灭掉LED
       delay(1000);  //
等待第二个
    }
     digitalWrite()

给一个数字引脚写入HIGH或者LOW

如果一个引脚已经使用pinMode()配置为OUTPUT模式,其电压将被设置为相应的值,HIGH5V3.3V控制板上为3.3V),LOW0V

如果引脚配置为INPUT模式,使用digitalWrite()写入HIGH值,将使内部20K上拉电阻(详见数字引脚教程)。写入LOW将会禁用上拉。上拉电阻可以点亮一个LED让其微微亮,如果LED工作,但是亮度很低,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补救的办法是 使用pinMode()函数设置为输出引脚。

注意:数字13号引脚难以作为数字输入使用,因为大部分的控制板上使用了一颗LED与一个电阻连接到他。如果启动了内部的20K上拉电阻,他的电压将在1.7V左右,而不是正常的5V,因为板载LED串联的电阻把他使他降了下来,这意味着他返回的值总是LOW。如果必须使用数字13号引脚的输入模式,需要使用外部上拉下拉电阻。
     digitalRead()
    digitalRead
PIN)【pin:你想读取的引脚号(int),返回 HIGH LOW

例子:
    ledPin = 13 // LED
连接到13
    int inPin = 7;   //
按钮连接到数字引脚7
    int val = 0;  //
定义变量存以储读值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
13脚设置为输出
       pinMode(inPin, INPUT);      //
7脚设置为输入
    }
    void loop()
    {
        val =digitalRead(inPin);   //
读取输入脚
        digitalWrite(ledPin,val);    //
LED值设置为按钮的值
    }

模拟 I/O
    analogReference()
    analogReference(type)

配置用于模拟输入的基准电压(即输入范围的最大值)。选项有:
    DEFAULT
:默认5VArduino板为5V)或3.3伏特(Arduino板为3.3V)为基准电压。
    INTERNAL
:在ATmega168ATmega328上以1.1V为基准电压,以及在ATmega8上以2.56V为基准电压(Arduino Mega无此选项)
    INTERNAL1V1
:以1.1V为基准电压(此选项仅针对Arduino Mega
    INTERNAL2V56
:以2.56V为基准电压(此选项仅针对Arduino Mega
    EXTERNAL
:以AREF引脚(05V)的电压作为基准电压。
    type
:使用哪种参考类型(DEFAULT, INTERNAL,INTERNAL1V1, INTERNAL2V56, 或者 EXTERNAL

改变基准电压后,之前从anal??ogRead()读取的数据可能不准确。

不要在AREF引脚上使用使用任何小于0V或超过5V的外部电压。如果你使用AREF引脚上的电压作为基准电压,你在调用analogRead()前必须设置参考类型为EXTERNAL。否则,你将会削短有效的基准电压(内部产生)和AREF引脚,这可能会损坏您Arduino板上的单片机。

另外,您可以在外部基准电压和AREF引脚之间连接一个5K电阻,使你可以在外部和内部基准电压之间切换。请注意,总阻值将会发生改变,因为AREF引脚内部有一个32K电阻。这两个电阻都有分压作用。所以,例如,如果输入2.5V的电压,最终在在AREF引脚上的电压将为2.5 * 32 /32 + 5= 2.2V
      analogRead()

从指定的模拟引脚读取数据值。 Arduino板包含一个6通道(MiniNano8个通道,Mega16个通道),10位模拟数字转换器。这意味着它将05伏特之间的输入电压映射到01023之间的整数值。这将产生读数之间的关系:5伏特/ 1024单位,或0.0049伏特(4.9 mV)每单位。输入范围和精度可以使用analogReference()改变。 它需要大约100微秒(0.0001)来读取模拟输入,所以最大的阅读速度是每秒10000次。
    analogRead
PIN

引脚:从输入引脚(大部分板子从05MiniNano07Mega015)读取数值,返回从01023的整数值

例子:
    int analogPin = 3;    //
电位器(中间的引脚)连接到模拟输入引脚3
                         //
另外两个引脚分别接地和+5 V
    int val = 0;  //
定义变量来存储读取的数值
    void setup()
    {
       serial.begin
9600; //设置波特率(9600
    }
    void loop()
    {
        val =analogRead
analogPin; //从输入引脚读取数值
       serial.println
val; //显示读取的数值
    }
      analogWrite() - PWM
    analogWrite
pin,value

从一个引脚输出模拟值(PWM)。可用于让LED以不同的亮度点亮或驱动电机以不同的速度旋转。analogWrite()输出结束后,该引脚将产生一个稳定的特殊占空比方波,直到下次调用analogWrite()(或在同一引脚调用digitalRead()digitalWrite())。PWM信号的频率大约是490赫兹。

在大多数arduino板(ATmega168ATmega328),只有引脚35691011可以实现该功能。在aduino Mega上,引脚213可以实现该功能。老的Arduino板(ATmega8)的只有引脚91011可以使用analogWrite()。在使用analogWrite()前,你不需要调用pinMode()来设置引脚为输出引脚。
    analogWrite
函数与模拟引脚、analogRead函数没有直接关系。
    pin
:用于输入数值的引脚。
    value
:占空比:0(完全关闭)到255(完全打开)之间。

例子:
    int ledPin = 9;  // LED
连接到数字引脚9
    int analogPin = 3;  //
电位器连接到模拟引脚3
    int val = 0;  //
定义变量存以储读值
    void setup()
    {
        pinMode
ledPin,OUTPUT;  //设置引脚为输出引脚
    }
    void loop()
    {
        val =analogRead
analogPin;  //从输入引脚读取数值
       analogWrite
ledPinval / 4;  // val / 4的数值点亮LED(因为analogRead读取的数值从01023,而analogWrite输出的数值从0255
    }
高级 I/O
    tone()

在一个引脚上产生一个特定频率的方波(50%占空比)。持续时间可以设定,否则波形会一直产生直到调用noTone()函数。该引脚可以连接压电蜂鸣器或其他喇叭播放声音。

在同一时刻只能产生一个声音。如果一个引脚已经在播放音乐,那调用tone()将不会有任何效果。如果音乐在同一个引脚上播放,它会自动调整频率。

使用tone()函数会与3脚和11脚的PWM产生干扰(Mega板除外)。

注意:如果你要在多个引脚上产生不同的音调,你要在对下一个引脚使用tone()函数前对此引脚调用noTone()函数。
    tone(pin, frequency)
    tone(pin, frequency, duration)
    pin
:要产生声音的引脚
    frequency:
产生声音的频率,单位Hz,类型unsigned int
    duration
:声音持续的时间,单位毫秒(可选),类型unsigned long
      noTone()

停止由tone()产生的方波。如果没有使用tone()将不会有效果。
    noTone(pin)
    pin:
所要停止产生声音的引脚
      shiftOut()

将一个数据的一个字节一位一位的移出。从最高有效位(最左边)或最低有效位(最右边)开始。依次向数据脚写入每一位,之后时钟脚被拉高或拉低,指示刚才的数据有效。

注意:如果你所连接的设备时钟类型为上升沿,你要确定在调用shiftOut()前时钟脚为低电平,如调用digitalWrite(clockPin, LOW)

注意:这是一个软件实现;Arduino提供了一个硬件实现的SPI库,它速度更快但只在特定脚有效。
    shiftOut(dataPin, clockPin,bitOrder, value)
    dataPin
:输出每一位数据的引脚(int)
    clockPin
:时钟脚,当dataPin有值时此引脚电平变化(int)
    bitOrder
:输出位的顺序,最高位优先或最低位优先
    value:
要移位输出的数据(byte)
    dataPin
clockPin要用pinMode()配置为输出。 shiftOut目前只能输出1个字节(8位),所以如果输出值大于255需要分两步。
    //
最高有效位优先串行输出
    int data= 500;
    //
移位输出高字节
    shiftOut(dataPin, clock, MSBFIRST,(data >> 8));
    //
移位输出低字节
    shiftOut(data, clock, MSBFIRST,data);
    //
最低有效位优先串行输出
    data = 500;
    //
移位输出低字节
    shiftOut(dataPin, clock, LSBFIRST,data);
    //
移位输出高字节
    shiftOut(dataPin, clock, LSBFIRST,(data >> 8));

例子:

相应电路,查看tutorial on controlling a74HC595 shift register
    //
引脚连接到74HC595ST_CP
    int latchPin = 8;
    //
引脚连接到74HC595SH_CP
    int clockPin = 12;
    // //
引脚连接到74HC595DS
    int dataPin = 11;
    void setup() {
    //
设置引脚为输出
       pinMode(latchPin, OUTPUT);
       pinMode(clockPin, OUTPUT);
       pinMode(dataPin, OUTPUT);
    }
    void loop() {
        //
向上计数程序
        for(J = 0;J <256; J + +){
           //
传输数据的时候将latchPin拉低
           digitalWrite(latchpin, LOW);
           shiftOut(dataPin,clockPin,LSBFIRST,J);
           //
之后将latchPin拉高以告诉芯片
           //
它不需要再接受信息了
           digitalWrite(latchpin, HIGH);
           delay(1000);
        }
    }

    shiftIn()

将一个数据的一个字节一位一位的移入。从最高有效位(最左边)或最低有效位(最右边)开始。对于每个位,先拉高时钟电平,再从数据传输线中读取一位,再将时钟线拉低。

注意:这是一个软件实现;Arduino提供了一个硬件实现的SPI库,它速度更快但只在特定脚有效。
    shiftIn(dataPin,clockPin,bitOrder)
    dataPin
:输出每一位数据的引脚(int)
    clockPin
:时钟脚,当dataPin有值时此引脚电平变化(int)
    bitOrder
:输出位的顺序,最高位优先或最低位优先

    pulseIn()

读取一个引脚的脉冲(HIGHLOW)。例如,如果valueHIGHpulseIn()会等待引脚变为HIGH,开始计时,再等待引脚变为LOW并停止计时。返回脉冲的长度,单位微秒。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无脉冲函数返回。

此函数的计时功能由经验决定,长时间的脉冲计时可能会出错。计时范围从10微秒至3分钟。(1=1000毫秒=1000000微秒)
    pulseIn(pin, value)
    pulseIn(pin, value, timeout)
    pin:
你要进行脉冲计时的引脚号(int)。
    value:
要读取的脉冲类型,HIGHLOWint)。
    timeout (
可选):指定脉冲计数的等待时间,单位为微秒,默认值是1秒(unsigned long

返回:脉冲长度(微秒),如果等待超时返回0unsigned long

例子:
    int pin = 7;
    unsigned long duration;
    void setup()
    {
       pinMode(pin, INPUT);
    }
    void loop()
    {
        duration =pulseIn(pin, HIGH);;
    }

时间
    millis()

返回Arduino开发板从运行当前程序开始的毫秒数。这个数字将在约50天后溢出(归零)

例子:
    unsigned long time;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serial.print("Time:");
        time =millis();
        //
打印从程序开始到现在的时间
       serial.println(time);
        //
等待一秒钟,以免发送大量的数据
       delay(1000);
    }

参数 millis 是一个无符号长整数,试图和其他数据类型(如整型数)做数学运算可能会产生错误

    micros()

返回 Arduino 开发板从运行当前程序开始的微秒数。这个数字将在约70分钟后溢出(归零)。在 16MHz Arduino 开发板上(比如 Duemilanove Nano),这个函数的分辨率为四微秒(即返回值总是四的倍数)。在 8MHz Arduino 开发板上(比如 LilyPad),这个函数的分辨率为八微秒。

注意 :每毫秒是1,000微秒,每秒是1,000,000微秒。

例子:
    unsigned long time;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Serial.print
(“Time:”);
        time =micros();
        //
打印从程序开始的时间
       Serial.println(time);
        //
等待一秒钟,以免发送大量的数据
       delay(1000);
    }

    delay()

使程序暂停设定的时间(单位毫秒)。(一秒等于1000毫秒)

参数:ms:暂停的毫秒数(unsigned long

例子:
    ledPin = 13 / / LED
连接到数字13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
设置引脚为输出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点亮LED
       delay(1000);                 //
等待1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灭掉LED
       delay(1000);                 //
等待一秒
    }

虽然创建一个使用delay()的闪烁LED很简单,并且许多例子将很短的delay用于消除开关抖动,delay()确实拥有很多显著的缺点。在delay函数使用的过程中,读取传感器值、计算、引脚操作均无法执行,因此,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使其他大多数活动暂停。其他操作定时的方法请参加millis()函数和它下面的例子。大多数熟练的程序员通常避免超过10毫秒的delay(),除非arduino程序非常简单。

但某些操作在delay()执行时任然能够运行,因为delay函数不会使中断失效。通信端口RX接收到得数据会被记录,PWM(analogWrite)值和引脚状态会保持,中断也会按设定的执行。

    delayMicroseconds()

使程序暂停指定的一段时间(单位微秒)。一毫秒等于一千微秒,一秒等于1000000微秒。 目前,能够产生的最大的延时准确值是16383。这可能会在未来的Arduino版本中改变。对于超过几千微秒的延迟,你应该使用delay()代替。

例子:
    int outPin = 8;                // digital pin 8
    void setup()
    {
        pinMode
outPinOUTPUT; //设置为输出的数字管脚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
outPinHIGH; //设置引脚高电平
       delayMicroseconds(50);       //
暂停50微秒
       digitalWrite(outPin, LOW);    //
设置引脚低电平
       delayMicroseconds(50);       //
暂停50微秒
    }

数学运算
    min()      max()       abs()
    constrain(x,a,b)
【将一个数约束在一个范围内】
    map(value, fromLow, fromHigh,toLow, toHigh)
    value:
需要映射的值
    fromLow:
当前范围值的下限
    fromHigh:
当前范围值的上限
    toLow:
目标范围值的下限
    toHigh:
目标范围值的上限

例子:
    void setup(){}
    void loop()
    {
        int val =analogRead(0);
        val =map(val, 0, 1023, 0, 255);
       analogWrite(9, val);
    }

数学实现
    long map(long x, long in_min, longin_max, long out_min, long out_max)
    {
      return (x - in_min) *(out_max - out_min) / (in_max - in_min) + out_min;
    }

    pow(base, exponent)    sqrt(x)

三角函数
    sin()      cos()       tan()

随机数
    randomSeed()
【随机数种子】    random()random(max),random(min, max)

位操作
    lowByte()
取一个变量(例如一个字)的低位(最右边)字节。
    highByte()
提取一个字节的高位(最左边的),或一个更长的字节的第二低位。
    bitRead()
读取一个数的位。bitRead(x, n) X:想要被读取的数 N:被读取的位,0是最重要(最右边)的位    该位的值(01
    bitWrite()
在位上写入数字变量   bitWrite(x, n,b)   X:要写入的数值变量 N:要写入的数值变量的位,从0开始是最低(最右边)的位 B:写入位的数值(01
    bitSet()
为一个数字变量设置一个位    bitSet(x,n)    X:想要设置的数字变量 N:想要设置的位,0是最重要(最右边)的位
    bitClear()
清除一个数值型数值的指定位(将此位设置成 0) bitClear(x,n)  X:指定要清除位的数值 N:指定要清除位的位置,从0开始,0 表示最右端位
    bit()
计算指定位的值(0位是11位是224,以此类推) bit(n)  需要计算的位

设置中断函数
    attachInterrupt()
    attachInterrupt(interrupt,function, mode)

当发生外部中断时,调用一个指定函数。当中断发生时,该函数会取代正在执行的程序。大多数的Arduino板有两个外部中断:0(数字引脚2)和1(数字引脚3)。
    arduino Mege
有四个外部中断:数字2(引脚21),320针),4(引脚19),5(引脚18

    interrupt
:中断引脚数
    function
:中断发生时调用的函数,此函数必须不带参数和不返回任何值。该函数有时被称为中断服务程序。
    mode
:定义何时发生中断以下四个contstants预定有效值:
    LOW
当引脚为低电平时,触发中断
    CHANGE
当引脚电平发生改变时,触发中断
    RISING
当引脚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触发中断
    FALLING
当引脚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触发中断.

当中断函数发生时,delya()millis()的数值将不会继续变化。当中断发生时,串口收到的数据可能会丢失。你应该声明一个变量来在未发生中断时储存变量。

在单片机自动化程序中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中断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帮助解决时序问题。一个使用中断的任务可能会读一个旋转编码器,监视用户的输入。

如果你想以确保程序始终抓住一个旋转编码器的脉冲,从来不缺少一个脉冲,它将使写一个程序做任何事情都要非常棘手,因为该计划将需要不断轮询的传感器线编码器,为了赶上脉冲发生时。其他传感器也是如此,如试图读取一个声音传感器正试图赶上一按,或红外线槽传感器(照片灭弧室),试图抓住一个硬币下降。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使用一个中断可以释放的微控制器来完成其他一些工作。

例子:
    int pin = 13;
    volatile int state = LOW;

    void setup()
    {
       pinMode(pin, OUTPUT);
       attachInterrupt(0, blink, CHANGE);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pin, state);
    }
    void blink()
    {
        state =!state;
    }

    detachInterrupt()

关闭给定的中断
    detachInterrupt(interrupt)
    interrupt:
中断禁用的数(0或者1)

开关中断
    interrupts()

重新启用中断(使用noInterrupts()命令后将被禁用)。中断允许一些重要任务在后台运行,默认状态是启用的。禁用中断后一些函数可能无法工作,并传入信息可能会被忽略。中断会稍微打乱代码的时间,但是在关键部分可以禁用中断
    noInterrupts()

禁止中断(重新使能中断interrupts())。中断允许在后台运行一些重要任务,默认使能中断。禁止中断时部分函数会无法工作,通信中接收到的信息也可能会丢失。

中断会稍影响计时代码,在某些特定的代码中也会失效

例子:
    void setup()
    void loop()
    {
       noInterrupts
();
        //
关键的、时间敏感的代码放在这
       interrupts();
        //
其他代码放在这
}

通讯
Serial
用于Arduino控制板和一台计算机或其他设备之间的通信。所有的Arduino控制板有至少一个串口(又称作为UARTUSART)。它通过0(RX)1(TX)数字引脚经过串口转换芯片连接计算机USB端口与计算机进行通信。因此,如果你使用这些功能的同时你不能使用引脚01作为输入或输出。
您可以使用Arduino IDE内置的串口监视器与Arduino板通信。点击工具栏上的串口监视器按钮,调用begin()函数(选择相同的波特率)。
Arduino Mega
有三个额外的串口:Serial 1使用19(RX)18(TX)Serial 2使用17(RX)16(TX)Serial3使用15(RX)14(TX) 若要使用这三个引脚与您的个人电脑通信,你需要一个额外的USB转串口适配器,因为这三个引脚没有连接到Mega上的USB转串口适配器。若要用它们来与外部的TTL串口设备进行通信,将TX引脚连接到您的设备的RX引脚,将RX引脚连接到您的设备的TX引脚,将GND连接到您的设备的GND。(不要直接将这些引脚直接连接到RS232串口;他们的工作电压在+/- 12V,可能会损坏您的Arduino控制板。)Arduino Leonardo板使用Serial 1通过0(RX)1(TX)viaRS-232通信,。Serial预留给使用Mouse and Keyboard libarariiesUSB CDC通信 。更多信息,请参考Leonardo 开始使用页和硬件页。
函数:
    if (Serial)

表示指定的串口是否准备好

Leonardo上,if(Serial)表示不论有无USB CDC,串行连接都是开放的。对于所有其他的情况,包括Leonardo上的if(Serial1),将一直返回true 这来自于 Arduino 1.0.1版本的介绍

对于所有的arduino:  if (Serial)
        ArduinoLeonardo
特有:    if (Serial1)
        ArduinoMega
特有:
           if (Serial1)
           if (Serial2)
           if (Serial3)

    available()

获取从串口读取有效的字节数(字符)。这是已经传输到,并存储在串行接收缓冲区(能够存储64个字节)的数据。 available()继承了 Stream
       Serial.available()

仅适用于Arduino Mega
       Serial1.available()
       Serial2.available()
       Serial3.available()

例子:
       incomingByte = 0; //
传入的串行数据
        voidsetup() {
           Serial.begin(9600);     //
打开串行端口,设置传输波特率为9600 bps
        }
        voidloop() {
           //
只有当你接收到数据时才会发送数据,:
           if (Serial.available() > 0) {
           //
读取传入的字节:
               incomingByte = Serial.read();
               //
显示你得到的数据:
               Serial.print("I received: ");
               Serial.println(incomingByte, DEC);
           }
        }

    begin()

将串行数据传输速率设置为位/秒(波特)。与计算机进行通信时,可以使用这些波特率:300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288003840057600115200。当然,您也可以指定其他波特率 - 例如,引脚01和一个元件进行通信,它需要一个特定的波特率
       Serial.begin(speed)
仅适用于Arduino Mega : Serial1.begin(speed) Serial2.begin(speed)Serial3.begin(speed)
        speed:
/ (波特) - long

    end()

停用串行通信,使RXTX引脚用于一般输入和输出。要重新使用串行通信, 需要 Serial.begin()语句
       Serial.end()

仅适用于Arduino Mega: Serial1.end()Serial2.end() Serial3.end()

    find()
       Serial.find()
从串行缓冲器中读取数据,直到发现给定长度的目标字符串。如果找到目标字符串,该函数返回true,如果超时则返回false
       Serial.flush()
继承了 Stream
        Serial.find(target)
        target :
要搜索的字符串(字符)

    findUntil()
       Serial.findUntil()
从串行缓冲区读取数据,直到找到一个给定的长度或字符串终止位。

如果目标字符串被发现,该函数返回true,如果超时则返回false
       Serial.findUntil()
继承了Stream类。
       Serial.findUntil(target, terminal)
        target :
要搜索的字符串(char) terminal : 在搜索中的字符串终止位 (char)

    flush()

等待超出的串行数据完成传输。(在1.0及以上的版本中,flush()语句的功能不再是丢弃所有进入缓存器的串行数据。)
        flush()
继承了Stream
       Serial.flush()

Arduino Mega 可以使用的语法:
       Serial1.flush()
       Serial2.flush()
       Serial3.flush()

    parseFloat()

查找传入的串行数据流中的下一个有效的浮点数。 parseFloat()继承了Stream
       Serial.parseFloat()

仅适用于Arduino Mega
       Serial1.parseFloat()
       Serial2.parseFloat()
        Serial3.parseFloat()

    parseInt()

查找传入的串行数据流中的下一个有效的整数。 parseInt()继承了Stream
       Serial.parseInt()

仅适用于Arduino Mega
       Serial1.parseInt()
       Serial2.parseInt()
       Serial3.parseInt()

    peek()

返回传入的串行数据的下一个字节(字符),而不是进入内部串行缓冲器调取。也就是说,连续调用 peek()将返回相同的字符,与调用read()方法相同。peek()继承自 Stream
       Serial.peek()

仅适用于Arduino Mega :
       Serial1.peek()
       Serial2.peek()
       Serial3.peek()

    print()

以人们可读的ASCII文本形式打印数据到串口输出。此命令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每个数字的打印输出使用的是ASCII字符。浮点型同样打印输出的是ASCII字符,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Bytes型则打印输出单个字符。字符和字符串原样打印输出。Serial.print()打印输出数据不换行,Serial.println()打印输出数据自动换行处理。例如
       Serial.print(78)
输出为“78
       Serial.print(1.23456)
输出为“1.23
       Serial.print(
N)输出为“N
        Serial.print(
Hello world.)输出为“Hello world.

也可以自己定义输出为几进制(格式);可以是BIN(二进制,或以2为基数),OCT(八进制,或以8为基数),DEC(十进制,或以10为基数),HEX(十六进制,或以16为基数)。对于浮点型数字,可以指定输出的小数数位。例如
       Serial.print(78,BIN)
输出为“1001110
       Serial.print(78,OCT)
输出为“116
        Serial.print(78,DEC)
输出为“78
       Serial.print(78,HEX)
输出为“4E
       Serial.println(1.23456,0)
输出为“1
       Serial.println(1.23456,2)
输出为“1.23
       Serial.println(1.23456,4)
输出为“1.2346

你可以通过基于闪存的字符串来进行打印输出,将数据放入F()中,再放入Serial.print()。例如 Serial.print(F(Hello world)) 若要发送一个字节,则使用 Serial.write()

       Serial.print(val)
       Serial.print(val
,格式)
        val
:打印输出的值 - 任何数据类型

格式:指定进制(整数数据类型)或小数位数(浮点类型)

例子:
        int x =0;    //
定义一个变量并赋值
        voidsetup() {
           Serial.begin(9600);      //
打开串口传输,并设置波特率为9600
        }
        voidloop() {
           //
打印标签
           Serial.print("NO FORMAT");       //
打印一个标签
           Serial.print("\t");             //
打印一个转义字符
           Serial.print("DEC");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HEX");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OCT");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BIN");
           Serial.print("\t");
           for(x=0; x< 64; x++){    //
打印ASCII码表的一部分, 修改它的格式得到需要的内容
               //
打印多种格式:
               Serial.print(x);       //
以十进制格式将x打印输出 - "DEC"相同
               Serial.print("\t");    //
横向跳格
               Serial.print(x, DEC);  //
以十进制格式将x打印输出
               Serial.print("\t");    //
横向跳格
               Serial.print(x, HEX);  //
以十六进制格式打印输出
               Serial.print("\t");    //
横向跳格
               Serial.print(x, OCT);  //
以八进制格式打印输出
               Serial.print("\t");    //
横向跳格
               Serial.println(x, BIN);  //
以二进制格式打印输出
               //
然后用 "println"打印一个回车
               delay(200);           //
延时200ms
           }
           Serial.println("");      //
打印一个空字符,并自动换行
        }

    println()

打印数据到串行端口,输出人们可识别的ASCII码文本并回车 (ASCII 13, '\r') 及换行(ASCII 10, '\n')。此命令采用的形式与Serial.print ()相同
       Serial.println(val)
       Serial.println(val, format)
        val:
打印的内容 - 任何数据类型都可以
        format:
指定基数(整数数据类型)或小数位数(浮点类型)

例子:
        intanalogValue = 0;    //
定义一个变量来保存模拟值
        voidsetup() {
           //
设置串口波特率为9600 bps
           Serial.begin(9600);
        }
        voidloop() {
           //
读取引脚0的模拟输入:
           analogValue = analogRead
0;
           //
打印g各种格式:
           Serial.println(analogValue);       //
打印ASCII编码的十进制
           Serial.println(analogValue, DEC);  //
打印ASCII编码的十进制
           Serial.println(analogValue, HEX);  //
打印ASCII编码的十六进制
           Serial.println(analogValue, OCT);  //
打印ASCII编码的八进制
            Serial.println(analogValue,BIN);  //
打印一个ASCII编码的二进制
           //
延时10毫秒:
           delay(10);
        }

    read()

读取传入的串口的数据。read() 继承自 Stream
       serial.read()
        ArduinoMega
独有:
       erial1.read()
        serial2.read()
       serial3.read()

例子:
        intincomingByte = 0;   //
传入的串行数据
        voidsetup() {
           Serial.begin(9600);     //
打开串口,设置数据传输速率9600
        }
        voidloop() {
           //
当你接收数据时发送数据
           if (Serial.available() > 0) {
               //
读取传入的数据:
               incomingByte = Serial.read();
               //
打印你得到的:
               Serial.print("I received: ");
               Serial.println(incomingByte, DEC);
           }
        }

    readBytes()
       Serial.readBytes()
从串口读字符到一个缓冲区。如果预设的长度读取完毕或者时间到了 (参见 Serial.setTimeout()),函数将终止.
       Serial.readBytes()
返回放置在缓冲区的字符数。返回0意味着没有发现有效的数据。
       Serial.readBytes()
继承自 Stream
       Serial.readBytes(buffer, length)
        buffer
:用来存储字节(char[]byte[])的缓冲区
        length
:读取的字节数(int

    readBytesUntil()
       Serial.readBytesUntil()
将字符从串行缓冲区读取到一个数组。如果检测到终止字符,或预设的读取长度读取完毕,或者时间到了 (参见 Serial.setTimeout())函数将终止。
       Serial.readBytesUntil()
返回读入数组的字符数。返回0意味着没有发现有效的数据。
       Serial.readBytesUntil()
继承自 Stream
       Serial.readBytesUntil(character, buffer, length)
        character
:要搜索的字符(char
        buffer
:缓冲区来存储字节(char[]byte[]
        length:
读的字节数(int

    setTimeout()
       Serial.setTimeout()
设置使用Serial.readBytesUntil() Serial.readBytes()时等待串口数据的最大毫秒值. 默认为1000毫秒。
       Serial.setTimeout()
继承自Stream
       Serial.setTimeout(time)
        time
:以毫秒为单位的超时时间(long

    write()

写入二级制数据到串口。发送的数据以一个字节或者一系列的字节为单位。如果写入的数字为字符,需使用print()命令进行代替
       Serial.write(val)
       Serial.write(str)
       Serial.write(buf, len)
        ArduinoMega
还支持:Serial1Serial2Serial3 (替代Serial
        val:
以单个字节形式发的值
        str:
以一串字节的形式发送的字符串
        buf:
以一串字节的形式发送的数组
        len:
数组的长度

返回结果:
        byte
        write()
将返回写入的字节数,但是否使用这个数字是可选的

    SerialEvent()

Stream

USB
(仅适用于 Leonardo Due
键盘
鼠标

网友A(2018-04-24):
支持一个,慢慢看

网友B:
写得很好,对新手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