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用单片机控制流水灯毕业设计好做么

楼主(2018-03-18):
学了大概,没有真正的烧录过程序,仿真过,请问怎么把程序烧到单片机里去

网友A:
好做,不难的,程序会就行

网友B:
可以买一个开发板,跟着教程学习,资料挺全的

网友C:
非常好做

网友D:
毕业设计用单片机做流水灯,好像难度有点不够,确实简单,建议再增加点难度。

网友E:
单片机主要有rx和tx这两种,接到232转串口上的rx和和tx要求是两个要反接,接vcc和gnd就没问题了

网友F:
很好做,很简单!只要掌握GPIO的输出就行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主要有rx和tx这两种,接到232转串口上的rx和和tx要求是两个要反接,接vcc和gnd就没问题了

好做的,如果资金充足,可以买一套开发板,如果不充足,可以自己搭建最小系统,然后买一个USB转TTL的模块,烧程序很方便的。

网友H:
好做,只要你愿意学

网友I:
看楼主用什么单片机了,一般常用的单片机 网上例程一大把。

网友J:
弄个开发板,有视频教程

网友K:
流水灯很好做的,慢慢学,可以自己先做一个最小系统

网友L:
网上有视频

网友M:
我是买的单片机开发板,里面有配套的教程。然后再把单买的STC51放在里面下载,然后程序就下载好了。

网友N:
很好做,不难

网友N:
这个毕业设计可能简单了点,但是好做

网友O:
下载一个STC-ISP烧录程序,再把Keil生成的HEX文件烧进去就完了

网友P:
这个当毕业设计是不是太简单了

网友Q:
基本流水灯是单片机的入门级的程序,做毕业设计怕是有点拿不出手,可以设计出一些比较有新意的流水方式,花式流水,或者把LED搭成一个形状,做大一点,像光立方那样的,看起来就高大上了。

网友R:
AVR的话用串口线可以用iccavr这个软件烧录

网友S:
单片机最基础的,掌握GPIO就可以了

网友T:
这个简单,流水灯我学了几天都会,是基础,烧录直接j-link就行

网友U:
毕业设计用单片机做流水灯,好像难度有点不够,确实简单,建议做高一点难度》》》[

网友V:
买个下载线,下载到单片机

网友W:
烧录软件,keil上生成hex文件,烧到板子上就可以了

网友X:
很好做,就是简单的I/O输出,至于怎么烧录,要看你用的哪款单片机了

网友Y:
这个流水灯很简单的  你要先熟悉他的原理  就可以了

网友Z:
好做呀,很简单的。。。

网友AA:
好做啊   我们的课程设计就做过  更何况毕业设计了  毕业设计做的更难

网友AB:
看什么芯片吧 你的是51的话,网上买个51的烧录器

网友AC:
好做,不难打好程序就好了

网友AD:
有程序就很容易的

网友AE:
这个好做,但是这种难度的毕设不能通过吧,建议可以用手机APP远程控制,就是多了无线模块。

网友AF:
烧录的话,一个仿真器就能解决

网友AF:
很好做的

网友AF:
烧录用仿真器就行

网友AG:
当然好了,用下载器把程序烧录进去

网友AH:
不知道你们学校要求你做到什么程度,不过还行吧,这个题不是很难

网友AI:
这不是很简单吗。。使用51单片机吗

网友AJ:
淘宝一下

网友AK:
流水灯应该很简单才对的  可以做

网友AL:
用普中科技烧录软件进行烧录,流水灯有点过于简单了

网友AM:
流水灯属于最基本的程序了 网上教程大把 很容易看懂

网友AN:
挺简单的,买个开发板,会带流水灯的实验源码的,跟着做就行了

网友AN:
不难,很好做的

网友AO:
用开发板,直接烧录

网友AP:
这个太简单不行

网友AQ:
流水灯,是单片机入门。一点不难,学个两三天就可以了

网友AR:
只要想学,很容易掌握

网友AS:
我觉得有一定难度

网友AT:
流水灯一般是单片机课程实验的内容,毕业设计肯定会更难些,烧制程序很简单,只需要买开发板

网友AU:
这个是入门级的,挺简单的

网友AV:
建议实操,这个作为毕设可能不会通过

网友AW:
看你想用那些单片机了。

网友AX:
嗯……这个的话 难度不是很大的 加油

网友AY:
很简单,装驱动,用下载得软件下载就好了,一般都有i配套的

网友AZ:
看学校是什么要求,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去做

网友BA:
相当的简单,

网友BB:
你是要烧录固化,还是只是把程序写进单片机。一般我们都是只是通过串口用下载器写进程序的,只有工程才会烧录程序。

网友BC:
拿这个做毕设还是有点说不过去吧,去买一个开发板对着教程学一下,还是挺容易的。

网友BD:
这毕业设计难度这么大???

网友BE:
这是单片机中最简单的一个课设吧

网友BF:
做一个心跳检测仪很不错

网友BG:
好做啊,最简单的就是网上找一些程序,直接收索就可以了。

网友BH:
很好做的,稍微用心学学就可以了,跟平时的实验差不多了,难度有点低哦

网友BI:
很简单的

网友BI:
很简单,估计你的指导老师不会让你选这个题目

网友BJ:
这样的毕设太简单了吧,建议可以搞个水立方。简直狂炫酷。

网友BK:
太简单了吧,接个USB转TTL线接到单片机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L:
买块开发板自己练习几遍就会做了

网友BM:
混日子的就做这个,想挑战脑子及学识的,就做个立方体的自定义图形.

网友BN:
流水灯有点简单啊

网友BO:
很好做,淘宝上卖东西的一般程序都有

网友BO:
好做,我也是做的这个

网友BP:
好做呀,这个还能做毕设?

网友BQ:
流水灯一般都是移位加延时,需要花样的话可以查表加延时来实现

网友BR:
很简单的!   入门的第一个程序就是流水灯

网友BS:
可以网上百度一下单片机的视频,里面会有详细的步骤叫您下载程序;

网友BT:
挺好做的  我们单片机课程设计我做的就是这个

网友BU:
用心点多多动手多问就好做

网友BU:
需要一个单片机开发板一个烧录软件 然后就连接电脑用烧录软件就可以写进去了

网友BV:
不难,控制I/O口和延时就行了

网友BW:
还是很容易的,网上源码比较多。

网友BX:
这要看你选的是什么单片机,不同单片机 编译 下载软件及硬件工具都不同

网友BX:
这个具体要根据你选择的单片机种类以及编译软件和硬件工具不同  按照使用说明 结合网络例子即可完成。

网友BY:
这个很简单,所以你要做出一点特色的东西来,千篇一律得不到好评

网友BZ:
不好 ,太简单了,你确定老师会要你过?

网友CA:
不难  很容易找到资料  不过老师应该还会给你加功能得  不止这么简单

网友CB:
毕设做流水灯有点过于简单了吧...你们老师可能不会同意

网友CC:
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吧!很容易的!

网友CD:
很简单的,网上也有很多相关的教程

网友CE:
这也应该还挺简单的吧

网友BU(2018-10-13):
引用 网友BU:
用心点多多动手多问就好做

好的谢谢  以后还想和你学习

网友CF:
这个比较好做 流水灯的程序也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