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了个助啊-大神帮看看超声波测距的程序哪出问题了

楼主(2018-03-18):
这个是超声波测距的程序,用了两个超声波测距模块,分别用了两个定时器测距,然后用液晶显示屏显示。
问题时现在这两个模块显示的数据永远是一样的,而且过一段时间就死机了,需要刷新才能重新正常显示距离。
大神帮看看问题出资按哪。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nops {_nop_();_nop_();_nop_();_nop_();}
/******************************引脚及变量的定义****************************/
sbit RS = P2^6;  //寄存器选择位
sbit RW = P2^5;  //读取选择位
sbit E = P2^7;   //使能信号位
sbit BF = P0^7;  //忙碌信号位
sbit TRIG=P1^7;
sbit ECHO=P3^2;
sbit pmw1=P1^0;
sbit rbq1=P1^1;
sbit pmw2=P1^2;
sbit rbq2=P1^3;
sbit trig=P1^6;
sbit echo=P3^3;

unsigned char code Tab[] = {"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 = {"range:2cm--4.5m"};
char ge2,shi2,bai2,ge,shi,bai;
unsigned char x=0;

bit success_flag;      //定义测试成功标志位
long distance,dista;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延时  0.5MS
{
  unsigned char k;
  for(i;i>0;i--)
    for(k=112;k>0;k--);

}

/*********************************************************/
/*********函数名称:delay1ms(void)      ******************/
/*********函数功能:延时1毫秒           ******************/
/*********函数参数:void                ******************/
/*********************************************************/
void delay1ms(void)   //误差 -0.651041666667us
{
    char a,b;
    for(b=102;b>0;b--)
        for(a=3;a>0;a--);
}
/*********************************************************/
/*********函数名称:delaynms(char n)    ******************/
/*********函数功能:延时n个1毫秒        ******************/
/*********函数参数:n                   ******************/
/*********************************************************/
void delaynms(char n)
{
    char a;
        for(a = 0;a > n;a--)
            delay1ms();
}
/*********************************************************/
/*********函数名称:BusyTest(void)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忙碌状态******************/
/*********函数参数:返回值:result  ******************/
/*********************************************************/
unsigned char BusyTest()
{
    bit result;
        RS = 0;
        RW = 1;                  //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E = 1;                  //使能为高电平时可读取信息
        nops;                  //延时40us,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 = BF;     //将忙碌标志位电平赋给result
        E = 0;                  //使能1到0:执行指令
        return result;
}
/*********************************************************/
/*********函数名称:WriteInstruction(char dictate)*******/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函数参数:dictate             ******************/
/*********************************************************/
void WriteInstruction(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 == 1);         //如果忙碌标志位忙碌则等待                                                                                                    ?
        RS = 0;
        RW = 0;                                 //RS/RW位同时为低电平时可写入指令
        E = 0;                                 //使能0到1:写入指令
        nops;
        P0 = 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写入数据或地址
        nops;
        E = 1;                                 //使能0到1:写入指令
        nops;
        E = 0;                                 //使能1到0:执行指令
}
/*********************************************************/
/*********函数名称:WriteAddress(char x)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
/*********函数参数:x                   ******************/
/*********************************************************/
void WriteAddress(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80H+地址码
}
/*********************************************************/
/*********函数名称:WriteData(char y)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函数参数:y                   ******************/
/*********************************************************/
void WriteData(char y)
{
    while(BusyTest() == 1);          //如果忙碌标志位忙碌则等待
        RS = 1;
        RW = 0;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E = 0;
        P0 = y;
        nops;
        E = 1;
        nops;
        E = 0;
}
/*********************************************************/
/*********函数名称:LCDInit(void)                  *******/
/*********函数功能:液晶模块初始化        ****************/
/*********函数参数:void                ******************/
/*********************************************************/
void LCDInit(void)
{
    delaynms(15);    //延时15毫秒,首次写入液晶指令应给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秒,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延时5秒,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光标右移,屏幕不移动
        delaynms(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
        delaynms(5);
}
/*********************************************************/
/*********函数名称:UART_Send(char dat)            *******/
/*********函数功能:串口发送函数          ****************/
/*********函数参数:dat                 ******************/
/*********************************************************/
void UART_Send()
{
    unsigned int i;
          TRIG=1;
          for(i=3;i>0;i--);
          TRIG=0;
          TR0=0;
          TL0=0;
          TH0=0;
          while(ECHO==0);
          TR0=1;
          while(ECHO==1);
          TR0=0;
          distance=((TH0*256+TL0*12/11.0592))/58;
}
/*********************************************************/
/*********函数名称:UART_Init()            ***************/
/*********函数功能:串口初始化函数        ****************/
/*********函数参数:无                  ******************/
/*********************************************************/
void UART_Init()
{
             //将TMOD的低4位定时器0控制部分清零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0为方式1
        EA=1;
    TL0=0x47;              //设置定时器0初值低8位
    TH0=0xFF;              //设置定时器0初值高8位
    TR0=0;                 //启动定时器0
    ET0=0;                 //Timer0中断禁止
        TL1=0x47;
        TH1=0xFF;
        TR1=0;
        ET1=0;
        PT1=1;
        PT0=0;

}

/*********************************************************/
void csb2_Send()
{
      unsigned int i;
          TRIG=1;
          for(i=3;i>0;i--);
          TRIG=0;
          TR1=0;
          TL1=0;
          TH1=0;
          while(ECHO==0);
          TR1=1;
          while(ECHO==1);
          TR1=0;
          dista=((TH0*256+TL0*12/11.0592))/58;
}
/*********函数名称:conversion(int8 temp_data)     *******/
/*********函数功能:数据转换              ****************/
/*********函数参数:temp_data           ******************/
/*********************************************************/
void conversion(long data1,data2)
{
    char ge_data,shi_data,bai_data,GEE,SHII,BAII;
        bai_data = data1 / 100;                                                                                                   //?
        shi_data = (data1 % 100) / 10;
        ge_data = (data1 % 10) ;
        BAII = data2 / 100;                                                                                                   //?
        SHII = (data2 % 100) / 10;
        GEE = (data2 % 10) ;
        EA = 0;
        bai = bai_data;
        shi = shi_data;
        ge = ge_data;
        ge2 = GEE;
        shi2=SHII;
        bai2=BAII;
        EA = 1;
}
/*********************************************************/
/*********函数名称:main(void)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函数参数:void                 ******************/
/*********************************************************/
void main(void)
{
    int k;

        LCDInit();                                           //调用液晶初始化函数
        delaynms(10);
    UART_Init();

        k = 0;
        while(1)
        {
             pmw1=1;
                 rbq1=0;
                 pmw2=1;
                 rbq2=0;
                 WriteAddress(0x01);
                 while(string[k] != '\0')
                 {
                      WriteData(string[k]);
                          k++;
                 }
             UART_Send();
                 csb2_Send();

         conversion(distance,dista);
             WriteAddress(0x41);           //从第2行第6列开始显示
                 if(0<dista<1000)
                 WriteData(Tab[bai2]);                   //将特定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Tab[shi2]);
                 WriteData(Tab[ge2]);
                 WriteData('&');
                 WriteData('&');
                 if(distance <= 1000 && distance >= 0)
                 {
                     WriteData(Tab[bai]);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Tab[shi]);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Tab[ge]);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

                 }
                 else
                 {
                     WriteData('-');
                     WriteData('-');
                     WriteData('-');
                            WriteData('-');
                          WriteData('-');
                 }
                 WriteData(' ');
                 WriteData('c');
                 WriteData('m');
                 delaynms(65);

                 if(30<distance<50)
                 {
                          x=(50-distance);

                         delay(20-x);
                         pmw1 =0;
                         rbq1 =0;
                         delay(x);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