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多点测温源程序+proteus仿真工程

楼主(2018-03-18):
多点测温 + 1602显示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data P0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DQ=P2^3;
sbit key=P3^7;
uchar temp1[]={"T :       "};
uchar temp2[]={"T :       "};
/*uchar temp3[9]={"T3:      "};
uchar temp4[9]={"T4:      "};
uchar temp5[9]={"T5:      "};
uchar temp6[9]={"Ta:      "};*/
uchar code ds_rom1[]={0x28,0x22,0x22,0x22,0x00,0x00,0x00,0xca};//U2ROM
uchar code ds_rom2[]={0x28,0x33,0x33,0x33,0x00,0x00,0x00,0xa0};//U3ROM
uchar code ds_rom3[]={0x28,0x44,0x44,0x44,0x00,0x00,0x00,0xAF};//U4ROM
uchar code ds_rom4[]={0x28,0x55,0x55,0x55,0x00,0x00,0x00,0xC5};//U5ROM
uchar code ds_rom5[]={0x28,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7B};//U6ROM
int temp;//温度
bit temp_flag,value_flag;//正负标志位
int t1,t2,t3,t4,t5,num=1;
/*1602LCD函数*/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writelcd(uchar dat,bit x)//写0指令,1数据
{
        e=0;
        lcddata=dat;
        rs=x;
        rw=0;
        e=1;
        delay(1);
        e=0;
}

void initlcd()
{
        writelcd(0x38,0);
        writelcd(0x0c,0);
        writelcd(0x06,0);
        writelcd(0x01,0);
}
/*DS18B20*/
void delayus(uchar x)//        延时1us
{
        while(--x);
}

bit init_DS18B20()//初始化函数
{
        bit Status_DS18B20;
        DQ=1;
        DQ=0;
        delayus(250);
        DQ=1;
        delayus(20);
        if(!DQ)
                Status_DS18B20=0;
        else
                Status_DS18B20=1;
        delayus(250);
        DQ=1;
        return Status_DS18B20;

}

uchar read_DS18B20()//读数据
{
        uchar i=0,dat=0;
        for(i=0;i<8;i++)
        {
                DQ=1;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Q=1;
                delayus(25);
        }
        return(dat);
}

void write_DS18B20(uchar dat)//写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DQ=1;
                dat>>=1;
                DQ=0;
                DQ=CY;
                delayus(25);
                DQ=1;
        }
}

void Match_rom(uchar a)         //匹配ROM
{
        uchar j;
        write_DS18B20(0x55);           //发送匹配ROM命令
        if(a==1)
        {
                for(j=0;j<8;j++)
                        write_DS18B20(ds_rom1[j]);                //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if(a==2)
        {
                for(j=0;j<8;j++)
                        write_DS18B20(ds_rom2[j]);                //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if(a==3)
        {
                for(j=0;j<8;j++)
                        write_DS18B20(ds_rom3[j]);                //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if(a==4)
        {
                for(j=0;j<8;j++)
                        write_DS18B20(ds_rom4[j]);                //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if(a==5)
        {
                for(j=0;j<8;j++)
                        write_DS18B20(ds_rom5[j]);                //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

void gettemp(uchar z)/*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a,b;
        while(init_DS18B20());
        if(z==1)
        {
                Match_rom(1);                 //匹配ROM 1
        }
        if(z==2)
        {
                Match_rom(2);                 //匹配ROM         2
        }
        if(z==3)
        {
                Match_rom(3);                 //匹配ROM         3
        }
        if(z==4)
        {
                Match_rom(4);                 //匹配ROM         4
        }
        if(z==5)
        {
                Match_rom(5);                 //匹配ROM         5
        }

        write_DS18B20(0x44);//*启动温度转换*/
        while(init_DS18B20());
        if(z==1)
        {
                Match_rom(1);                            //匹配ROM 1
        }
        if(z==2)
        {
                Match_rom(2);                                //匹配ROM         2
        }
        if(z==3)
        {
                Match_rom(3);                 //匹配ROM         3
        }
        if(z==4)
        {
                Match_rom(4);                 //匹配ROM         4
        }
        if(z==5)
        {
                Match_rom(5);                 //匹配ROM         5
        }
        write_DS18B20(0xbe);//*读取温度*/
        a=read_DS18B20();
        b=read_DS18B20();
        temp=b;
        temp<<=8;
        temp=temp|a;
    if(b>=8)
        {
                temp=~temp+1;
            temp_flag=1;
        }
    else
    {
                temp_flag=0;
        }
        if(temp_flag==1)
                temp=temp*0.625*-1;
        if(temp_flag==0)
                temp=temp*0.625;
        if(z==1)
        t1=temp;
        if(z==2)
        t2=temp;
        if(z==3)
        t3=temp;
        if(z==4)
        t4=temp;
        if(z==5)
        t5=temp;
}
void display(uchar i)//显示函数
{
        char y,value;
        temp=abs(temp);
        if(i==1)
        {
                temp1[1]=i+0x30;
                if(temp<100)
                        temp1[4]=' ';
                else
                        temp1[4]=temp%1000/100+0x30;
                temp1[5]=temp%100/10+0x30;
                temp1[6]='.';
                temp1[7]=temp%10+0x30;
                temp1[8]=0xdf;
                temp1[9]='C';
                writelcd(0x80,0);
                for(y=0;y<10;y++)
                writelcd(temp1[y],1);
        }
        if(i==2)
        {
                temp2[1]=i+0x30;
                if(temp<100)
                        temp2[4]=' ';
                else
                        temp2[4]=temp%1000/100+0x30;
                temp2[5]=temp%100/10+0x30;
                temp2[6]='.';
                temp2[7]=temp%10+0x30;
                temp2[8]=0xdf;
                temp2[9]='C';
                writelcd(0xc0,0);
                for(y=0;y<10;y++)
                writelcd(temp2[y],1);
        }
        if(i==3)
        {
                temp1[1]=i+0x30;
                if(temp<100)
                        temp1[4]=' ';
                else
                        temp1[4]=temp%1000/100+0x30;
                temp1[5]=temp%100/10+0x30;
                temp1[6]='.';
                temp1[7]=temp%10+0x30;
                temp1[8]=0xdf;
                temp1[9]='C';
                writelcd(0x80,0);
                for(y=0;y<10;y++)
                writelcd(temp1[y],1);
        }
        if(i==4)
        {
                temp2[1]=i+0x30;
                if(temp<100)
                        temp2[4]=' ';
                else
                        temp2[4]=temp%1000/100+0x30;
                temp2[5]=temp%100/10+0x30;
                temp2[6]='.';
                temp2[7]=temp%10+0x30;
                temp2[8]=0xdf;
                temp2[9]='C';
                writelcd(0xc0,0);
                for(y=0;y<10;y++)
                writelcd(temp2[y],1);
        }
        if(i==5)
        {
                temp1[1]=i+0x30;
                if(temp<100)
                        temp1[4]=' ';
                else
                        temp1[4]=temp%1000/100+0x30;
                temp1[5]=temp%100/10+0x30;
                temp1[6]='.';
                temp1[7]=temp%10+0x30;
                temp1[8]=0xdf;
                temp1[9]='C';
                writelcd(0x80,0);
                for(y=0;y<10;y++)
                writelcd(temp1[y],1);
        }
        if(i==6)
        {
                value=(t1+t2+t3+t4+t5)/5;
                if(value<0)
                {
                        value_flag=1;
                        value=value*-1;
                }
                else
                        value_flag=0;
                if(value_flag==1)
                        temp2[3]='-';
                else
                        temp2[3]=' ';
                temp2[1]='a';
                if(temp<100)
                        temp2[4]=' ';
                else
                        temp2[4]=value%1000/100+0x30;
                temp2[5]=value%100/10+0x30;
                temp2[6]='.';
                temp2[7]=value%10+0x30;
                temp2[8]=0xdf;
                temp2[9]='C';
                writelcd(0xc0,0);
                for(y=0;y<10;y++)
                writelcd(temp2[y],1);
        }
        if(temp_flag==1)
        {
                temp1[3]='-';
                temp2[3]='-';

        }
        else
        {
                temp1[3]=' ';
                temp2[3]=' ';
        }
}

void initT0()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scan()
{
        if(key==0)
        {
                delay(5);
                if(key==0)
                {
                        TR0=0;
                        while(!key);
                        TR0=1;
                }
        }
}

void main()
{
        initlcd();
        initT0();
        while(1)
        {
                keyscan();
                   if(num==1)//第一页
                   {
                        gettemp(1);
……………………

网友A:
你的分享很有意义,感谢!

网友B:
我对程序方面不太懂 ,可以请教你吗?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C(2018-06-10):
好的东西下下来看看

网友D(2018-11-07):
楼主您好  这个程序百位为何不能显示,请指教

网友E(2019-04-16):
确实没有显示出百位啊

网友F:
请问楼主有联系方式么,或者加我qq943120061,想请教一下

网友G:
请问下楼主   代码里比如uchar code ds_rom1[]={0x28,0x22,0x22,0x22,0x00,0x00,0x00,0xca};//U2ROM 这一段中的CRC是采用8位多项式生成的循环校验码吗? 为什么我用前54位码按照CRC8的多项式生成不出0xca的CRC码?

网友H(2019-06-02):
rom数组里面的二进制数据都是固定的吗?还是说是每个DS18B20特有的

网友I: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又可以折腾多点测温了。

网友J(2019-12-03):
引用 网友H:
rom数组里面的二进制数据都是固定的吗?还是说是每个DS18B20特有的

如果是真的芯片的话出厂前就已经刻录好了,但仿真中要自己设置

网友J:
大神,可以教教我读读这个程序吗,读不太懂

网友K:
该资料实际仿真运行,调整数据发现不会实时更新数据。

网友L(2020-02-10):
下载学习一下这个时序。

网友M(2020-04-16):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  这个程序百位为何不能显示,请指教

请问你写好了吗

网友N(2022-03-24):
一直没有程序编写的思路,冲冲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