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谁懂74系列的的芯片吗?驱动程序!

楼主(2018-03-18):
花了好久,研究一个74hc595还是没搞懂!
有没有大神可以赐教一下74hc595级联是怎么数据输入的!
或者其它增加端口的芯片也可以!
谢谢大神!

网友A:
我一般用spi驱动它,主要控制一下使能位的时间

网友B:
74系列与74HC系列是不一样的,你需要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B:
实例44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74HC595的驱动很简单。
这是驱动程序,好用。
void HC595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SRCLK=0;
        RCLK=0;
        for (i=0;i<8;i++)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你试试看。
要搞懂程序,那么你应该先看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例44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HC595的驱动很简单。
这是驱动程序,好用。
void HC595 (unsigned char dat)

好的!
谢谢赐教!

网友D:
595级联,第一块的Q7'接第二块的DS,以此类推,给第一块写入数据后,比如0x00,再给第一块送数据如0x11,那么0x00自动到第二块中

网友E:
595级联,第一块的Q7'接第二块的DS,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