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小白.h>请问STC15F2K60S2的定时器3和4怎么配置用

楼主(2018-03-18):
这样用是报错的,跪求大神帮助,谢谢!
void timer3_init(void)
{
    TMOD = 0X04;
    T3H  = 0XFF;
    T3L  = 0XD2;
    TR3  = 1;
    EA   = 1;
    ET3  = 1;
}

void timer4_init(void)
{
    TMOD = 0X08;
    T4H  = 0XFF;
    T4L  = 0XD2;
    TR4  = 1;
    EA   = 1;
    ET4  = 1;
}

网友A:
stc15f系列有定时器3、4吗?

网友B:
芯片型号 : STC15F2K60S2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有定时器0, 定时器1和定时器2
  有两个硬件串口 (UART1和UART2)
  有SPI (只可用作主模式,从模式不可用)
  有3路PCA/PWM/CCP (可用作DAC)
  有8通道10位精度的A/D

网友C:
定时器3和4

sfr T4T3M   = 0xD1;                 //定时器3和定时器4控制寄存器
sfr T4H     = 0xD2;                 //定时器4高8位
sfr T4L     = 0xD3;                 //定时器4低8位
sfr T3H     = 0xD4;                 //定时器3高8位
sfr T3L     = 0xD5;                 //定时器3低8位

void Timer3Init(void)                //100微秒@12.000MHz
{
        T4T3M |= 0x02;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3L = 0x50;                //设置定时初值
        T3H = 0xFB;                //设置定时初值
        T4T3M |= 0x08;                //定时器3开始计时
}

void Timer4Init(void)                //100微秒@12.000MHz
{
        T4T3M |= 0x2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4L = 0x50;                //设置定时初值
        T4H = 0xFB;                //设置定时初值
        T4T3M |= 0x80;                //定时器4开始计时
}

#include "reg51.h"
#define TIMS 3036
sfr CLK_DIV=0x97;
sfr IE2 =0xAF;
sfr TH3 =0xD4;
sfr TL3 =0xD5;
sfr T4T3M =0xD1;
void timer_3() interrupt 19
{
        P46=!P46;
        P47=!P47;
}
main()
{
        CLK_DIV=0x03;
        TL3=TIMS;
        TH3=TIMS>>8;
        T4T3M=0x08;     //定时器3
        P46=0;
        P47=0;
        IE2|=0x20;
        EA=1;
        while(1);
}

网友D:
只能告诉你,STCF2K60S2只有定时器0、1、2,STC15W系列才有三四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