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温度计实验(18B20、ZLG7290)源程序

楼主(2018-03-18):
数字式温度计实验(18B20ZLG7290)
; **************主程序(MAIN.ASM)***********************
; 向DS18B20发出温度转换信号,延时等待,读出温度;将温度值由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数,使用8155控制LED显示温度
  TEMPER_L        EQU        29H                  ;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低8位
  TEMPER_H        EQU        28H                ;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高8位
  TIAO_H        EQU     27H             ;用于保存设定温度的数据
  ;FLAG1        EQU     38H             ;是否检测到DS18B20标志位
  buffer        EQU        35H                ;温度临时存放区
  ;a_bit        EQU     20H             ;数码管个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b_bit        EQU     21H             ;数码管十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SL            EQU     22H             ;设定温度时数码管个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SH            EQU     23H             ;设定温度时数码管十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sdwd          EQU     24H             ;设定温度压缩BCD码位
     DQ         BIT     P3.0                ;数据输入/输出端
          ORG   0000H
          AJMP  MAIN0
          ORG   0100H
MAIN0:   MOV   SP,#70H
          MOV   A,#89H       ;           ;8155方式控制字0DH(A、C口输出,B口输入)送累加器A
          MOV   DPTR,#0F003H
          MOVX  @DPTR,A
          MOV   sdwd, #25H              ;设定初始温度37度,上电后内部设定温度
MAIN1:   LCALL        BH_DISBCD
          LCALL KEY
          JNB  00H,MAIN1
          CLR 00H
MAIN2:   LCALL        START_Temperature       ;向DS18B20发送读温度指令
          LCALL        DelayTime
          LCALL        RD_Temperature                ;读出温度值,并转换为BCD码
          MOV        TEMPER_L,B                ;温度个位,小数位数据
          MOV        TEMPER_H,A              ;温度十位数据
         ;LCALL DIS_BCD                 ;提取温度数据,转换为非压缩型BCD码,并显示
          LCALL        BH_DISBCD
          LCALL KEY
          LCALL TContral
          AJMP        MAIN2
;**********************************************************
; 判断DS18B20是否存在,启动DS18B20           ;CY为判断标志
  START_Temperature: SETB   DQ
                     ACALL  INIT_18B20        ;先复位DS18B20
                     JC            GET_T0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B20
                     MOV    A,#44H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B20
                     CLR    C
             GET_T0: RET
;***********************************************************
;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值,保存于:A-高8位数据,B-低8位数据
RD_Temperature:LCALL        INIT_18B20        ;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
                JC        GET_T1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B20
                MOV        A,#0BEH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B20
                LCALL        READ_18B20        ;读出温度
                MOV        B,A                ;存放到A,B中
                LCALL        READ_18B20
        GET_T1: RET
;***********************************************************
;  DS18B20温度转换/显示
   DIS_BCD:  MOV       R0,#buffer+3         ;设置显示内容存放区首地址
             MOV       @R0,#10H                 ;正数
             MOV       A,TEMPER_H
             JNB       ACC.3,DIS_BCD1         ;判断温度是否为负
             MOV       @R0,#11H                 ;负数
             CPL       A
             XCH       A,TEMPER_L
             CPL       A
             ADD       A,#1
             XCH       A,TEMPER_L
             ADDC      A,#0
   DIS_BCD1: ANL       A,#0FH                 ;将温度整数位转换为ASCII
             MOV       B,A
             MOV       A,TEMPER_L
             ANL       A,#0F0H
             ORL       A,B                 ;将温度的个位与十位BCD合在一起
             SWAP      A
             MOV       B,#10
             DIV       AB
             JNZ       DIS_BCD2                 ;判断温度的十位是否为0进行相应处理
             MOV       A,#10H                 ;十位为0
             XCH       A,@R0
             DEC       R0
             MOV       @R0,A
             SJMP      DIS_BCD3
   DIS_BCD2: DEC       R0
             MOV       @R0,A
   DIS_BCD3: DEC       R0
             MOV       A,B
             ;ORL      A,#80H                 ;小数点
             MOV       @R0,A
             DEC       R0
             MOV       A,TEMPER_L        ;转换小数部分
             ANL       A,#0FH
             MOV       B,A
             CLR       A
             JNB       B.0, DIS_BCD4
             MOV       A,#6
   DIS_BCD4: JNB       B.1, DIS_BCD5
             ADD       A,#12H
             DA               A
   DIS_BCD5: JNB       B.2, DIS_BCD6
             ADD       A,#25H
             DA        A
   DIS_BCD6: JNB       B.3, DIS_BCD7
             ADD       A,#50H
             DA        A
   DIS_BCD7: SWAP      A
             ANL       A,#0FH
             MOV       @R0,A
             MOV       R0,#buffer+4         ;显示数据首地址
             MOV       @R0,#10H
             INC       R0
             MOV       @R0,#10H
             INC       R0
             MOV       @R0,#10H
             INC       R0
             MOV       @R0,#10H
             MOV       R0,#buffer
             LCALL     Display
             RET
;***********************************************************
;DS18B20温度转换/显示
BH_DISBCD: MOV A,TEMPER_L            ;
            MOV C,40H                 ;将28H中的最低位移入C(28H.0-C)
            RRC A
            MOV C,41H
            RRC A
            MOV C,42H
            RRC A
            MOV C,43H
            RRC A
            MOV TEMPER_L,A           ;新字节29H是实际测量的温度
            LCALL BCDBHDA
            LCALL Display
            RET
;***********************************************************
TContral: CLR C                      ;比较转换值与设定值
           MOV 26H,sdwd               ;把温度设定保存到26H单元后减2度,作为低度的数据
           DEC 26H
           MOV A,TEMPER_L
           CJNE A,26H,LOOP1           ;下限设定温度,不相等跳LOOP1
           LJMP HOTTING               ;与下限值相等跳HOTTING,加热
    LOOP1: JC HOTTING                 ;温度小于下限值跳HOTTING,加热
           MOV A,TEMPER_L             ;温度大于下限值,与上限值比较
           CLR C
           MOV 27H,sdwd
           INC 27H
           CJNE A,27H,LOOP2           ;上限设定温度,不相等跳LOOP2
           SJMP STOPHOT               ;相等跳STOPHOT,停止加热
    LOOP2: JNC STOPHOT                ;温度大于上限值跳STOPHOT,停止加热
           SJMP KEEP                  ;温度小于上限且大于下限值跳KEEP,保温
  HOTTING: CLR  P1.0                  ;小,加热器驱动
           SETB P1.1                  ;关闭保温灯
    KEEP:  SJMP BACK                  ;返回,保持原态,保温
  STOPHOT: SETB P1.0                  ;关闭加热器
           CLR  P1.1                  ;点亮保温灯
   BACK:   RET
;***********************************************************
;键盘响应子程序
KEY:    MOV DPTR,#0F002H
         MOVX A,@DPTR                  ;读列线状态
         ORL A,#0F0H
         CJNE A,#0FFH,NEXT1
  SS:    RET
  NEXT1: LCALL D10ms
         MOV DPTR,#0F002H               ;指向8255C口
         MOVX A,@DPTR
         ORL A,#0F0H
         CJNE A,#0FFH,NEXT2
         LJMP SS
  NEXT2: MOV R3,#4
         MOV DPTR,#0F002H
         MOV R4,#00H
         MOVX A,@DPTR
  NEXT3: RRC A
         JNC NEXT4
         INC R4
         DJNZ R3,NEXT3
         LJMP SS
  NEXT4: MOVX A,@DPTR                 ;等待键释放
         ORL A,#0F0H
         CJNE A,#0FFH,NEXT4
         MOV DPTR,#TAB               ;指向按键转移指令表首地址
         MOV A,R4
         RL A
         JMP @A+DPTR
TAB:    AJMP KEY0
         AJMP KEY1
         AJMP KEY2
         AJMP KEY3
         ;AJMP KEY4
         ;AJMP KEY5
         ;AJMP KEY6
         ;AJMP KEY7
;*********************************
;按下KEY0后转加1程序
KEY0: MOV R5,#30H
       LCALL Displa
       MOV A,sdwd               ;把设定温度送累加器判断
       CJNE A,62H,JIA0          ;比较设定温度是否到99度,不是则加
       MOV sdwd,#00H
       LJMP JIA1
JIA0: INC sdwd
JIA1: LCALL Displa
       DJNZ R5,JIA1
       LJMP SS
;*************************
KEY1: MOV R5,#30H
       LCALL Displa
       MOV A,sdwd               ;把设定温度送累加器判断
       CJNE A,01H,JIAN0         ;比较设定温度是否到0度,不是则减
       MOV sdwd,#62H
       LJMP JIAN1
JIAN0:DEC sdwd
JIAN1:LCALL Displa
       DJNZ R5,JIAN1
       LJMP SS
;*************************
KEY2: SETB 00H
       LJMP SS
;*************************
KEY3: LJMP SS
;***********************************************************
   ;DS18B20复位初始化子程序
   INIT_18B20:        SETB        DQ
                NOP
                CLR        DQ                 ;主机发出501us的复位低脉冲
                       MOV        R7,#250
                DJNZ        R7,$
                SETB        DQ                 ;拉高数据线
                MOV        R7,#30
          TSR:        JNB        DQ,TSR1                 ;等待DS18B20回应
                DJNZ        R7,TSR
                SETB        C                 ;置位标志位,表示DS18B20不存在
                RET
          TSR1: CLR        C                  ;复位标志位,表示DS18B20存在
                MOV        R7,#250
                DJNZ        R7,[        DISCUZ_CODE_2        ]nbsp;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RET
;***************************************************************
  ;DS18B20写操作
  WRITE_18B20:        MOV        R7,#8                 ;一共8位数据
                CLR        C
          WRI:        NOP
                CLR        DQ
                MOV        R6,#3
                DJNZ        R6,[        DISCUZ_CODE_2        ]nbsp;
                RRC        A
                MOV        DQ,C
                MOV        R6,#26
                DJNZ        R6,[        DISCUZ_CODE_2        ]nbsp;
                SETB        DQ
                DJNZ        R7,WRI
                SETB        DQ
                RET
;****************************************************************
  ;DS18B20读操作
  READ_18B20:        MOV    R7,#8                 ;数据一共有8位
       READ1:        CLR    DQ
                NOP
                NOP
                SETB   DQ
                NOP
                MOV    R6,#3
                DJNZ   R6,[        DISCUZ_CODE_2        ]nbsp;
                MOV    C,DQ
                MOV    R6,#26
                DJNZ   R6,[        DISCUZ_CODE_2        ]nbsp;
                RRC    A
                DJNZ   R7,READ1
                RET

;******************************************************************
BCDBHDA: MOV R0,#buffer
         MOV A,TEMPER_L      ;将29H中的十六进制数转换成10进制
         MOV B,#10           ;10进制/10=10进制
         DIV AB
         MOV @R0,B           ;个位在buffer(35H)
         INC R0
         MOV @R0,A           ;十位在buffer+1(36H)
;*************************
         INC R0
         MOV A,sdwd
         MOV B,#10           ;10进制/10=10进制
         DIV AB
         MOV @R0,B           ;个位在buffer+2(37H)
         INC R0
         MOV @R0,A           ;十位在buffer+3(38H)
         RET
;******************************************************************
Display: MOV R0,#buffer
         MOV R7,#04H          ;----1显示子程序开始
         MOV R1,#60H          ;60H 61H(62H 63H)存放测量(设定)温度个位、十位段码
DISP0:   MOV A,@R0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R1,A
         INC R0
         INC R1
         DJNZ R7,DISP0
;*****************************
       MOV R7,#04H
       MOV R0,#60H
       MOV R3,#0FEH
DISP1: MOV DPTR,#0F001H     ;指定字位码入口地址:8155的C口
       MOV A,R3
       MOVX @DPTR,A
       RL  A
       MOV R3,A
       MOV DPTR,#0F000H     ;指定字型码入口地址:8155的A口
       MOV A,@R0
       MOVX @DPTR,A
       INC R0
       LCALL DELAY
       DJNZ R7,DISP1
       RET                 ;----1显示子程序结束
;******************************************************************
;;闪烁设定显示
Displa: MOV A,sdwd
        MOV B,#10            ;10进制/10=10进制
        DIV AB
        MOV SL,B             ;十位在b
        MOV SH,A             ;个位在a
        MOV R1,#250          ;显示250次
dpl2:   MOV A,SL             ;取设定温度个位数
        MOV DPTR,#TABLE      ;指定查表启始地址
        MOVC A,@A+DPTR       ;查个位数的7段代码
        MOV DPTR,#0F000H
        MOVX @DPTR,A         ;送出个位的7段代码
        MOV DPTR,#0F001H
        MOV A,#0FBH
        MOVX @DPTR,A         ;开个位显示
        ACALL D1ms           ;显示1ms
        MOV A,#0FFH
        MOVX @DPTR,A
        MOV  A,SH            ;取设定温度十位数
        MOV DPTR,#TABLE      ;指定查表启始地址
        MOVC A,@A+DPTR       ;查十位数的7段代码
        MOV DPTR,#0F000H
        MOVX @DPTR,A         ;送出十位的7段代码
        MOV DPTR,#0F001H
        MOV A,#0F7H
        MOVX @DPTR,A         ;开十位显示
        ACALL D1ms           ;显示1ms
        MOV A,#0FFH
        MOVX @DPTR,A
        DJNZ  R1,dpl2        ;250次没完循环
        RET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
;延时程序
DelayTime:        PUSH        07H
                PUSH        06H
                PUSH        05H
                MOV        R7,#1
DelayTime_1:        MOV        R6,#1
DelayTime_2:        MOV        R5,#0
                DJNZ        R5,$
                DJNZ        R6,DelayTime_2
                DJNZ        R7,DelayTime_1
                POP        05H
                POP        06H
                POP        07H
                RET
;*************************************************
DELAY: NOP
       MOV R6,#2          ;----2延时子程序开始
DEL2:  MOV R5,#0FFH
DEL1:  NOP
       NOP
       DJNZ R5, DEL1
       DJNZ R6, DEL2
       RET
;*************************************************
D10ms: MOV R5,#20
DL:   MOV R6,#0FFH
DL0:  DJNZ R6,DL0
       DJNZ R5,DL
       RET
;*************************************************
D1ms: MOV R7,#1
       DJNZ R7,$
       RET
;*************************************************
       END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