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时可以响应,改成排阻就不行,为什么

楼主:
温控系统,用电阻与液晶显示屏,proteus可以仿真成功,但是改成排阻后就不能响应了

网友A(2018-03-18):
连接有误否?包括引线编号、接点

网友B:
是不是电路焊接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网友C:
问题可能是你不知道排阻的走线了!
从图上看,你用的是9P的排阻。也就是说,你有八个输入端,只有一个输出端。
你如果用的是单个电阻,那么,就有八个输入端和八个输出端。
你想想吧,端口都减少了,这对吗?
直插式的排阻,电路是:几个电阻并联,有一个公共端,即每个电阻只有一个脚。
贴片排阻,只是将电阻集成,并没有连接关系,所以每个电阻仍然有两个脚。

从图上看,你只能用贴片排阻。不能用你图中画的直插排阻。

网友D:
排阻有方向。看下。

网友D:
也可能是模型本身有错误

网友E:
排阻是有方向的,带白色小点的那一个管脚需要接Vcc 剩下的管脚才是对应的电阻。

网友F:
是这样的,在proteus中模拟运行时,用八个电阻,是仿真成功的

网友F:
是这样的,现在在proteus模拟运行时,用八个电阻是可以运行成功的

网友F:
但是换成排阻,就仿真不出来了(wenkong.png),为什么啊,是选的排阻不对吗,可是软件中排阻就这一种,是要重新自己做一个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路焊接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还没焊接呢,想改改换排阻,方便买电子元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排阻有方向。看下。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排阻是有方向的,带白色小点的那一个管脚需要接Vcc 剩下的管脚才是对应的电阻。

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问题可能是你不知道排阻的走线了!
从图上看,你用的是9P的排阻。也就是说,你有八个输入端,只有一个输出 ...

谢谢大神,你说的我会注意的。

网友G:
应该是排阻接反了,焊接的时候,排阻有字的一面对准单片机,然后九个引脚都接单片机上

网友H:
还是排阻上出问题了。有的排阻8X2 16个腿。

网友I:
排阻引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