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二进制乘法器设计报告

楼主:
一、 原理
此四位乘法器主要运用多次错位相加运算来实现乘法运算。由开 关控制输入高电平或低电平产生两个二进制数(高电平有效),利用 与门实现一位和四位的乘积运算,再将两次的乘积输入加法器,得到 的和与进位与下一个乘积再进行加法运算。设两个二进制数分别是被 乘数 D1C1B1A1 和乘数 D2C2B2A2,得到结果 Y8Y7Y6Y5Y4Y3Y2Y1,可以 把乘法运算分解成四个一位与四位的乘积和三次错位相加。错位相加 时累计和的最后一项可以直接输出为乘积的最低位,剩下三位和进位 端再与高位乘积相加,每次相加后的最低位直接接到 CD4511 未接的 最低位,经过三次相加就可以得到乘积。

以 1011 和 1101 为例

网上有的乘法器电路图一般采用反复进行移位和加法来进行乘 法计算,依靠寄存器不断左移实现错位,而我直接把最低位输出到数 码管,将进位端作为最高位进行下一步计算,在接线时就完成了移位, 省去了寄存器的使用,使电路更加简单。

二、              主要器件
74ls283     3 片

74ls08      4 片 开关        8 个 数码管      4 个CD4511      2 片

10KΩ电阻   8 个
470Ω电阻   14 个

三、              芯片介绍
74ls08:由四个与门组成

74ls283:加法器,(5,3,14,12,6,2,15,11)8 个脚输入两个乘 数,(4,,1,13,10)四个脚输出,7 脚输入低电平控制芯片做加法,9 脚是进位端。

CD4511:用于驱动共阴极 LED (数码管)显示器的 BCD 码-七 段码译码器,无法显示十六进制数的 A-E。

四、              原理图

3*7=1*16+5=21

11*11=7*16+9=121

乘数
被乘数
乘积十位
乘积个位
十进制数

1111(15)

1111(15)

E(224)

1

225

1101(13)

1101(13)

A(160)

9

169

1011(11)

1101(13)

8(128)

F(15)

143

1011(11)

1001(9)

6(96)

3

99

1001(9)

1001(9)

5(80)

1

81

0111(7)

0111(7)

3(48)

1

49

0101(5)

0101(5)

1(16)

9

25

七、              遇到的问题

用 protues 仿真时输出直接接 BCD 码的数码管,显示的是十六进 制数,焊接时用了 CD4511,A-E 消隐导致乘积只能显示 0-9,有 A-E 就无法显示。

以上图文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

网友A(2020-05-07):
楼主继续玩,没准可以整出个CPU来!

网友B(2021-06-15):
楼主,可以求源文件zip 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