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SK 2PSK 2FSK在不同信噪比下三种调制方式误码性能MATLAB仿真

楼主:
信号检测与估计中,在不同信噪比下对比2ASK 2PSK 2FSK三种不同调制方式的误码性能对比
  • 仿真结果图
  • 结果分析
              采用相干解调时,在误码率相同的情况下,所需要的信噪比2ASK比2FSK高3dB,2FSK比2PSK高3dB,2ASK比2PSK高6dB。反过来,若信噪比r相同,2PSK系统的误码率比2FSK的小,2FSK系统的误码率比2ASK的小,相干解调的2PSK系统的误码率最小。由此看来,在抗加性高斯白噪声方面,相干2PSK性能最好,2FSK次之,2ASK最差。

源程序:
clear,clc;
L=10000;
t=0:0.01*pi:2*pi;
SNR=-4:0.5:10;
snr=SNR/10;
for ii=1:length(snr)
    Sigma(ii)=1/sqrt(2*(10^snr(ii)));%标准差
    psk_error1=0; fsk_error1=0; ask_error1=0;   %误码数初始值为0
    psk_error2=0; fsk_error2=0; ask_error2=0;
    S=randi(L);
    for k=1:L
        n=Sigma(ii)*randn(1,length(t)); %一定信噪比下的高斯白噪声
       for i=1:length(t)
            psk1(i)=sin(t(i)); psk2(i)=-sin(t(i));    %2PSK的S0(t)和S1(t)
            fsk1(i)=sin(3*t(i)); fsk2(i)=sin(5*t(i));   %2FSK的S0(t)和S1(t)
            ask1(i)=sin(t(i)); ask2(i)=0;          %2ASK的S0(t)和S1(t)
         end
        %------------------2PSK
        overlay11=sum(psk1.^2); overlay12=sum(psk2.^2);
        psk1=psk1/sqrt(overlay11); psk2=psk2/sqrt(overlay12);%进行归一化
        xp1=psk1+n; %接收信号(含有噪声的)
        xp2=psk2+n ;
        %-----------------2FSK
        overlay21=sum(fsk1.^2); overlay22=sum(fsk2.^2);
        fsk1=fsk1/sqrt(overlay21); fsk2=fsk2/sqrt(overlay22);
        xf1=fsk1+n;
        xf2=fsk2+n;
        %-----------------2ASK
        overlay31=sum(ask1.^2);
        ask1=ask1/sqrt(overlay31);
        xa1=ask1+n;
        xa2=ask2+n;
        if  S[k]==0  % 假设为H0的情况下
           p1=0; f1=0; a1=0;
           men1=0; men2=0; men3=0;
            for i=1:length(t)
                p1=p1+xp1(i)*(psk2(i)-psk1(i));
                f1=f1+xf1(i)*(fsk2(i)-fsk1(i));
                a1=a1+xa1(i)*(ask2(i)-ask1(i));
                men1=men1+(psk2(i)^2-psk1(i)^2)/2;
                men2=men2+(fsk2(i)^2-fsk1(i)^2)/2;
                men3=men3+(ask2(i)^2-ask1(i)^2)/2;
            end
            if p1>men1
               psk_error1=psk_error1+1;
            end
            if f1>men2
                fsk_error1=fsk_error1+1;
            end
            if a1>men3
                ask_error1=ask_error1+1;
            end
        else  %假设为 H1的情况下
           p2=0; f2=0; a2=0; men1=0; men2=0; men3=0;
            for i=1:length(t)
                p2=p2+xp2(i)*(psk2(i)-psk1(i));
                f2=f2+xf2(i)*(fsk2(i)-fsk1(i));
                a2=a2+xa2(i)*(ask2(i)-ask1(i));
                men1=men1+(psk2(i)^2-psk1(i)^2)/2;
                men2=men2+(fsk2(i)^2-fsk1(i)^2)/2;
                men3=men3+(ask2(i)^2-ask1(i)^2)/2;
            end
           if p2<men1
               psk_error2=psk_error2+1;
            end
            if f2<men2
                fsk_error2=fsk_error2+1;
            end
            if a2<men3
                ask_error2=ask_error2+1;
            end
        end
    end
    %误码率
    psk_pe(ii)=(psk_error1+psk_error2)/L;
    fsk_pe(ii)=(fsk_error1+fsk_error2)/L;
    ask_pe(ii)=(ask_error1+ask_error2)/L;
end
semilogy(SNR,psk_pe,'*'); hold on;
semilogy(SNR,fsk_pe,'+'); hold on;
semilogy(SNR,ask_pe,'o'); hold on;
%理论值
snr1=10.^(SNR/10);
psk_pe_ideal=0.5*erfc(sqrt(snr1));
fsk_pe_ideal=0.5*erfc(sqrt(0.5*snr1));
ask_pe_ideal=0.5*erfc(sqrt(0.25*snr1));
semilogy(SNR,psk_pe_ideal,'-b'); hold on;
semilogy(SNR,fsk_pe_ideal,'-m'); hold on;
semilogy(SNR,ask_pe_ideal,'-k'); hold on;
axis([-4 10 10^(-5) 1]);
legend('2PSK','2FSK','2ASK','2PSK-ideal','2FSK-ideal','2ASK-ideal');
grid off;
xlabel('E/n_0 dB');ylabel('P_e 误码率');
title('不同信噪比下三种调制方式误码性能仿真');

网友A(2018-03-19):
由蒙特卡洛实验实现MATLAB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