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开发板上的DS1302时钟模块实现断电走时,并且能够实现按键记时。

楼主:
希望在51开发板上的DS1302时钟模块是现实断电后时间继续走,而且重新接入电源显示的时间就是一直走的那个时间。还能够按下K1就记录下当前时间一次,把记录的时间存在数组里面。我这张图片上的时间就是每次断电重新接入后,就被复位了。对了是C语言程序,不是别的。

网友A(2018-03-18):
这得看程序和 DS1302 是否连接备用电池

网友B:
看你的板子上有时钟芯片DS1302的后备电池,如电池有电,线路板断电后时钟应该在走,如每次断电重新接入后时间就是你如图显示的时间,是因为你的程序上电后总是重新写上述时间到DS1302,找到你程序里写1302的函数,屏蔽掉后,重新编译下载,以后断电重新接入后时间就是一直走的时间,按下K1键就读一次1302的读值函数,把读取的值保存到你定义的数组里就可以了。如不会,你上传程序,我帮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