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8-D80NK与52单片机的连结方式

楼主(2018-03-18):
是高低电平方式吗?与I/o口接?

网友A:
1、问:这是数字传感器还是模拟传感器?     答:这是NPN型光电开关;输出状态是0,1,即数字电路中的高    电平和低电平。
2、问:检测到目标物体是什么电平输出?     答:检测到目标是低电平输出,正常状态是高电平输出;
3、问:能否接到单片机IO口上?     答:输出外加一个上拉电阻即可连接到IO口上。
4、问:上拉电阻阻值为多少?    答:上拉电阻阻值一般在1K左右;

网友B:
E18-D80NK的输出外加一个1K左右的上拉电阻连接到IO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问:这是数字传感器还是模拟传感器?     答:这是NPN型光电开关;输出状态是0,1,即数字电路中的高     ...

这个我知道的,我想知道如果问连接方式就直接这样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