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TFT串口屏控制LED

楼主(2018-03-18):
TFT串口屏控制LED

网友A:
楼主的源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i,j;
unsigned char temp[14];         // [EE B1 11 00 02 00 03 10 01 00 FF FC FF FF] 对应串口屏指令14位

sbit led1=P1^7;
sbit led2=P1^6;
sbit led3=P1^5;
sbit led4=P1^4;
sbit led5=P1^3;
sbit led6=P1^2;
sbit led7=P1^1;
sbit led8=P1^0;

void 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定定时器T1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
        PCON=0x00;                //波特率加倍
        TH1=0xfd;
        TL1=0xfd;                //定时器初值
        TR1=1;                        //允许启动定时器
        REN=1;                        //允许串行接收
        SM0=0;
        SM1=1;                        //设定串行工作方式1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行中断
}
void main()
{
        init();

        P1=0;
        while(1)
        {
          if(temp[4]==2)                 //查询画面ID号,ID=1          EE B1 11 00 01 00 00 10 01 00 FF FC FF FF 对应串口屏指令
                {
          if(temp[6]==2)                 //查询按键ID号,ID=3          EE B1 11 00 01 00 24 10 01 00 FF FC FF FF 对应串口屏指令
                {
                 switch (temp[9]==1)          //查询按键状态          EE B1 11 00 01 00 24 10 01 01 FF FC FF FF
                    {case 0x01:led1=1;          //如果按键=1,则打开输出
                         break;
                         case 0x00:led1=0;   //如果按键=0,则关闭输出,。EE B1 11 00 01 00 24 10 01 00 FF FC FF FF
                         break;
                         }
                   }
                }
          if(temp[4]==2)                     //查询画面ID号,ID=2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0 FF FC FF FF
                {
          if(temp[6]==3)                     //查询按键ID号,ID=4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0 FF FC FF FF
                {
                 switch (temp[9]==1)         //查询按键状态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1 FF FC FF FF
                    {case 0x01:led2=1;         // 如果按键=1,则打开输出。
                         break;
                         case 0x00:led2=0;          //如果按键=0,则关闭输出,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0 FF FC FF FF
                         break;
                         }
                 }
            }
       if(temp[4]==2)                 //查询画面ID号,ID=1          EE B1 11 00 01 00 00 10 01 00 FF FC FF FF 对应串口屏指令
                {
          if(temp[6]==4)                 //查询按键ID号,ID=3          EE B1 11 00 01 00 24 10 01 00 FF FC FF FF 对应串口屏指令
                {
                 switch (temp[9]==1)          //查询按键状态          EE B1 11 00 01 00 24 10 01 01 FF FC FF FF
                    {case 0x01:led3=1;          //如果按键=1,则打开输出
                         break;
                         case 0x00:led3=0;   //如果按键=0,则关闭输出,。EE B1 11 00 01 00 24 10 01 00 FF FC FF FF
                         break;
                         }
                   }
                }
          if(temp[4]==2)                     //查询画面ID号,ID=2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0 FF FC FF FF
                {
          if(temp[6]==5)                     //查询按键ID号,ID=4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0 FF FC FF FF
                {
                 switch (temp[9]==1)         //查询按键状态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1 FF FC FF FF
                    {case 0x01:led4=1;         // 如果按键=1,则打开输出。
                         break;
                         case 0x00:led4=0;          //如果按键=0,则关闭输出,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0 FF FC FF FF
                         break;
                         }
                 }
            }
           if(temp[4]==2)                 //查询画面ID号,ID=1          EE B1 11 00 01 00 00 10 01 00 FF FC FF FF 对应串口屏指令
                {
          if(temp[6]==6)                 //查询按键ID号,ID=3          EE B1 11 00 01 00 24 10 01 00 FF FC FF FF 对应串口屏指令
                {
                 switch (temp[9]==1)          //查询按键状态          EE B1 11 00 01 00 24 10 01 01 FF FC FF FF
                    {case 0x01:led5=1;          //如果按键=1,则打开输出
                         break;
                         case 0x00:led5=0;   //如果按键=0,则关闭输出,。EE B1 11 00 01 00 24 10 01 00 FF FC FF FF
                         break;
                         }
                   }
                }
          if(temp[4]==2)                     //查询画面ID号,ID=2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0 FF FC FF FF
                {
          if(temp[6]==7)                     //查询按键ID号,ID=4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0 FF FC FF FF
                {
                 switch (temp[9]==1)         //查询按键状态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1 FF FC FF FF
                    {case 0x01:led6=1;         // 如果按键=1,则打开输出。
                         break;
                         case 0x00:led6=0;          //如果按键=0,则关闭输出,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0 FF FC FF FF
                         break;
                         }
                 }
            }
       if(temp[4]==2)                 //查询画面ID号,ID=1          EE B1 11 00 01 00 00 10 01 00 FF FC FF FF 对应串口屏指令
                {
          if(temp[6]==8)                 //查询按键ID号,ID=3          EE B1 11 00 01 00 24 10 01 00 FF FC FF FF 对应串口屏指令
                {
                 switch (temp[9]==1)          //查询按键状态          EE B1 11 00 01 00 24 10 01 01 FF FC FF FF
                    {case 0x01:led7=1;          //如果按键=1,则打开输出
                         break;
                         case 0x00:led7=0;   //如果按键=0,则关闭输出,。EE B1 11 00 01 00 24 10 01 00 FF FC FF FF
                         break;
                         }
                   }
                }
          if(temp[4]==2)                     //查询画面ID号,ID=2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0 FF FC FF FF
                {
          if(temp[6]==9)                     //查询按键ID号,ID=4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0 FF FC FF FF
                {
                 switch (temp[9]==1)         //查询按键状态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1 FF FC FF FF
                    {case 0x01:led8=1;         // 如果按键=1,则打开输出。
                         break;
                         case 0x00:led8=0;          //如果按键=0,则关闭输出, EE B1 11 00 01 00 25 10 01 00 FF FC FF FF
                         break;
                         }
                 }
            }

          flag=0;                   //复位接收完毕标志位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关闭串口接收1字节完毕中断申请
        temp[j]=SBUF;
        j++;
        if(j==14)                 //判断是否14字节接收完毕
        {
        j=0;
        flag=1;                          //置数据接收完毕标志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