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控报警器设置高低值报警的程序

楼主(2018-03-19):
想做一个光控报警器,用数码管显示基本可以了,但是仿真显示的数值还有些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显示函数的问题,望大佬指导,还有要如何设置高低上限实现报警,跪求指导求代码程序
部分代码如下

楼主:
uchar pcf8591read_dat(uchar ctrl){   uchar value;   start();   write_byte(pcf8591);   respons();   write_byte(ctrl);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pcf8591+1);   respons();   value=read_byte();   stop();   return value;}void display(uchar num){  we=1;  P2=wei[0];  we=0;  P2=0xff;  du=1;  P2=duan[num/100];  du=0;  delay1ms(2);  we=1;  P2=wei[1];  we=0;  P2=0xff;  du=1;  P2=duan[num%100/10];  du=0;  delay1ms(2);  we=1;  P2=wei[2];  we=0;  P2=0xff;  du=1;  P2=duan[num%10];  du=0;  delay1ms(2);}void main(){    uchar num;    init();        while(1)        {           pcf8591write_add(0x00);           delay1ms(5);           num=pcf8591read_dat(0x00);           delay1ms(5);           display(num);        }}

楼主:
太乱了,
指导一下就好了

网友A:
什么“光控”?是自然光强度还是红外光反射?

网友B:
很棒,就是程序有点乱

网友C:
你这代码忒乱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