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侨杯单片机编程笔记

楼主(2018-03-19):
蓝侨杯单片机编程笔记

一、              IO口编程

二、              数码管动态扫描和定时器

三、              矩阵键盘

四、              串口通讯和串口中断

五、              外部中断的使用

六、              实时时钟DS1302的使用

七、              PCF8591与IIC总线的使用

八、              DS18B20温度芯片的使用

九、              超声波传感器的使用

十、              步进电机与直流电机的使用

十一、              扩展:宏定义编程方法(推荐)

十二、              注意事项(常见编程错误)

  • IO口编程
IO编程,该开发板使用了573锁存器,通过P2口的5,6,7位连接3-8译码器,扩展出了8个口,其中4个口分别连接4个573锁存器,这里以LED的锁存器来举例:
原理图573:
分析代码:
P2=((P2&0x1f)|0x80);
其中0x1f=0001 1111,P2与0x1f进行与运算,高三位清零,其余位保持原来状态,不改变,即把控制3-8译码器的高三位留出来:
接着再或上0x80;容易发现0x80=1000 0000;或运算,与1或结果为1,与0或结果不变,所以或上0x80只需看P2的高三位,则高三位为100,对应3-8译码器的话,P2^7=1;P2^6=0;P2^5=0;
所以输出Y4=0;Y4再经过与非运算,看下图示:
则输出Y4C=1;即LED对应的锁存器的片选信号被选中,锁存器打通,接下来就可以对P0口进行操作,操作完之后,
P2=P2&0x1f;P2高三位直接清零,此时Y4C=0,则把锁存器锁上了。
类似的方法,数码管、蜂鸣器等都是如此操作,
选中锁存器代码:
P2=((P2&0x1f)|(这里填对应锁存器的位移号))。
  • 数码管动态扫描和定时器
数码管显示分为段选和位选,
数码管定义和显示函数:
code unsigned char tab[]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dspbuf[]={10,10,10,10,10,10,10,10};
unsigned char dspcom=0;
void display()
{
//段选,消隐
              P2=((P2&0x1f)|0xe0);
              P0=0xff;
              P2=P2&0x1f;
//位选
              P2=((P2&0x1f)|0xc0);
              P0=(1<<dspcom);
              P2=P2&0x1f;
//段码输入
              P2=((P2&0x1f)|0xe0);
              P0=tab[dspbuf[dspcom]];
              P2=P2&0x1f;
              if(++dspcom==8)
                            dspcom=0;
}注意:这里1左移dspcom位,刚开始dspcom=0,则1左移dspcom位依旧为1,接着dspcom每次自增1,1对应二进制0000 0001,即把1每次向左移,每次都比上一次多移一位,直至8位移完,对应8个数码管。
定时器配置:
这里只需记住定时器的配置,知道怎么使用就可以了。首先有两个定时器,T0和T1,(也有的单片机有T2),定时器有4种工作方式0,1,2,3;其中最常用的是方式1(16位),其次是方式2(8位自动重装,串口通讯中断会用到)。
定时器需要配置:TMOD |=0x01;配置成使用定时器0,工作方式为1;同理使用定时器1工作方式1:TMOD |=0x10;则同时使用两个定时器且工作方式为1,那么可以:TMOD |=0x11;
定时器1配置成工作方式2:TMOD |=0x20;
接着配置(以定时器0举例):
TH0=(65535-2000)/256;//配置初值
TL0=(65535-2000)%256;
TR0=1;//定时0中断
EA =1;//总中断
定时器1也是同理的,只不过0要改成1.
接着定时中断函数和优先级:
定时器0
void isr_timer_0(void) interrupt 1  //默认中断优先级 1
{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定时器重载
    display();
}
定时器1:
void isr_timer_1(void)  interrupt 3  //默认中断优先级 3
{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定时器重载
    display();
}
注意:定时器0优先级为1,定时器1为3,串口中断优先级为4,总共有5个中断源,后面还会介绍外部中断和串口中断。
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函数放在定时中断函数里面,2ms扫一次是最稳定的!!
  • 矩阵键盘
矩阵键盘需要死记了!这里不再讲独立键盘。
第二种单片机键盘扫描代码(没有消抖):
sfr P4^4=0xC0;
//键盘定义
sbit r1=P3^0;  //4行
sbit r2=P3^1;
sbit r3=P3^2;
sbit r4=P3^3;
//4列
sbit c1=P4^4;
sbit c2=P4^2;
sbit c3=P3^5;
sbit c4=P3^4;
//读取矩阵键盘键值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r1=0;
              r2=r3=r4=1;
              c1=c2=c3=c4=1;
              if(!c1) key_value=0;
              else if(!c2) key_value=1;
              else if(!c3) key_value=2;
              else if(!c4) key_value=3;
    r2=0;
              r1=r3=r4=1;
              c1=c2=c3=c4=1;
              if(!c1) key_value=4;
              else if(!c2) key_value=5;
              else if(!c3) key_value=6;
              else if(!c4) key_value=7;
              r3=0;
              r2=r1=r4=1;
              c1=c2=c3=c4=1;
              if(!c1) key_value=8;
              else if(!c2) key_value=9;
              else if(!c3) key_value=10;
              else if(!c4) key_value=11;
              r4=0;
              r2=r3=r1=1;
              c1=c2=c3=c4=1;
              if(!c1) key_value=12;
              else if(!c2) key_value=13;
              else if(!c3) key_value=14;
              else if(!c4) key_value=15;
              return key_value;
}
  • 串口通讯和串口中断
串口中断配置只需记住几个寄存器就行了,
初始化:
              SCON =0x50;  //串口配置成模式1
TMOD |=0x20;//定时器1,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H1=256-(unsigbedchar)(SYSTEMCLOK/BAUDRATE/384+0.5);//定时初值
                            ES=1;                 //串口中断打开
                            TR1=1;      //启动定时器1
                            EA=1;                            //总中断打开
这里必须使用定时器1,不能用定时器0.
下面是模块化的函数: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TMOD |=0x20;
              TH1=256-(SYSREMCLOCK/BAUDRATE/384+0.5);
              ES=1;
              TR1=1;
              EA=1;
}
void UartSend(unsigned char*pBuff,int length)
{
unsigned char c;
int i=0;
for(i=0;i<length;i++)
{
              c=pBuff[ i];
              SBUF=c;
              while(TI==0);
              TI=0;
}
}
接收数据可以这样写: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uart_buf[100];//串口缓冲区
unsigned int  uart_Count=0;//串口数据长度
void uart_inte()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c;
              if(RI)
              {
                            RI=0;
                            c=SBUF;
                            uart_buf[uart_Count]=c;
                            uart_Count++;
              }
}
如果可以指定的接收,可以这样写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sr_uart(void) interrupt 4{
    if(RI){
        RI = 0;  //清除接收标志位
        rxbuf[rxcnt] = SBUF;
       if(rxbuf[rxcnt] == '\n'){
            rxcnt = 0;
            rx_over = 1;
            ES = 0;
//回车为接收结束标志,检测到回车符后,关闭串口中断
        }
                            else{
                                          rxcnt++;
                            }
    }
}
当接收完一帧数据时关闭串口中断,设一个标志位,处理完之后再打开。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BYTE code_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char arry[10]="I CAN PLAY";
unsigned char x;
#define FOSC 11059200//120000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1152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NONE_PARITY   //定义校验位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sbit P22 = P2^2;
bit busy;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main()
{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  P_SW1 = ACC;
//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1
//  ACC |= S1_S1;               //(P1.6/RxD_3, P1.7/TxD_3)
//  P_SW1 = ACC;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  SCON = 0xda;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   SCON = 0xd2;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0
//#endif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20;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载)
    TL1 = (256 - (FOSC/32/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256 - (FOSC/32/BAUD));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while(1)
              {
//              SendString(arry);
              SendString("I CAN PLAY~~\r\n");//上位机显示接收文本模式
//              SendData(x);
              }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单片机接收数据,发送数字0~9,可在数码管上显示,发送hex模式
    {
        RI = 0;                 //清除RI位
//        P0 = SBUF;
                            x=SBUF;//将缓存器的数据赋值给x
                            P0=0xff;                //消隐
                            P2|=0xe0;
                            P2&=0x1f;

                            P0=code_tab[x];                                          //段选
                            P2|=0xe0;
                            P2&=0x1f;

                            P0=0x01;                                                        //位选第一位
                            P2|=0xc0;
                            P2&=0x3f;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ACC = dat;                  //获取校验位P (PSW.0)
    if (P)                      //根据P来设置校验位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ndif
    }
    busy = 1;
    SBUF = ACC;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记不住可以看手册!!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115200
sfr AUXR=0x8e;                //辅助寄存器
sbit P22=P2^2;
bit busy;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main()
{
              SCON=0x50;
              AUXR=0x40;              //设置定时器T1为1T,即一个机器周期模式
              TMOD=0x20;
              TL1=(256-(FOSC/32/BAUD));
              TH1=(256-(FOSC/32/BAUD));
              TR1=1;
              ES=1;
              EA=1;
              SendString("Hello");
              while(1);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RI=0;
                            P0=SBUF;
              }
              if(TI)
              {
                            TI=0;
                            busy=0;
              }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busy);
              busy=1;
              SBUF=dat;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s)
              {
                            SendData(*s++);
              }
}
  • 外部中断的使用
#include <reg52.h>
sbit L1=P0^0;
int main(){
              IT0=1; //IT0=1,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0,IT0=0边沿触发
              EX0=1;//使用外部中断0
              EA=1;
              while(1){
                            }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优先级最高
{
P2=((P2&0x1f)|0x80);
              L1=~L1;
              P2=(P2&0x1f);
}
其中,外部中断的引脚控制是P3^2,P3^3,即对应独立按键的S5,S4。
  • 实时时钟DS1302的使用
蓝桥杯提供函数,解释为:
里面的命令和写入的数据可以看芯片手册:
左侧的READ、WRITE分别是读写的命令,BIT7-BIT0是要写入的数据,根据需要进行配置。DS1302只需记住这两个函数即可:Write_Ds1302( , )与Read_Ds1302(x),配置看手册。
重点:芯片表说明:第一行:秒->因为秒的范围是0-59,所以6,5,4位表示秒的十位,3,2,1,0表示个位,十位最大是5,所以三位即可。
第二行:跟上面一样;
第三行:7位:1为12小时制,0为24小时制;5位:12小时制时为0表示上午,1表示下午,24小时制时,和4位一起表示小时的十位;
其余的时间一样的表示。
倒数第二行:只看7位:为1时禁止写数据,所以开始写数据时必须置0;
读数时:
需要加“写操作这一行代码”。
读的话直接按照命令读即可。
DS1302进阶(BCD码转换):解决之前60秒不能进位的问题。
  • 写入初始值时,要把10十进制数转换为BCD码,
例:写入时间->17:58:50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0x8e, 0x00);//写操作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0x85, ((17/10)<<4 | (17%10)));//写时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0x83, ((58/10)<<4 | (58%10)));//写分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0x81, ((50/10)<<4 | (50%10)));//写秒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0x8e, 0x80);//写保护
即转换的公式是:((Value/10)<<4 | (Value%10)),可以写一个settime()函数。
2 ) 读数读回来的数要进行转换成十进制数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八进制转十进制->
ReadValue=Ds1302_Single_Byte_Read(0x85);
                            hou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这句一定不要省)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0x00, 0x00);//写操作
                            ReadValue=Ds1302_Single_Byte_Read(0x83);
                            minute=((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0x00, 0x00);//写操作
                            ReadValue=Ds1302_Single_Byte_Read(0x81);
                            sec=((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0x00, 0x00);//写操作
显示:
                            dspbuf[0]=hour/10;
                            dspbuf[1]=hour%10;
                            dspbuf[2]=minute/10;
                 dspbuf[3]=minute%10;
                            dspbuf[4]=sec/10;
                            dspbuf[5]=sec%10;
  • PCF8591IIC总线的使用
  • IIC总线的使用:
比赛提供了IIC的两个库文件,IIC.h;IIC.c,其中需要注意的函数是:
其中,该函数是初始化的,当使用AD转换的时候需要在main函数开始时调用,该函数内部只需看这句代码即可:i2c_sendbyte(0x03);//ADC通道3,板上有4个模拟输入口,分别为0,1,2,3;设置哪一个模拟输入口就是根据这句代码,0x03表示通道3,这是根据芯片手册配置的,如图:
8位前6位不用管,都为0,最后两位就是配置选择哪一个通道的。
第二个函数:
读取AD转换后的数值,这个函数直接调用就可以了,函数内部如何实现不用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该函数扫描调用最好是100ms。
第三个函数,上面的都是AD转换,即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下面这个函数是DA转换,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就是单片机输出数字信号,用万能表去量单片机引出的引脚,量一下电压大小,这个估计比赛不会考,不过预防万一:
该函数和上面两个函数分离开来的,一、二函数是要在一起使用,初始化后之后才能调用,第三个加入头文件,直接调用即可,比较简单!!
上面说法有误,A/D转换的初始化函数和读取转换后的数值都需要自己写。
这里了解一下PCF8591只需根据时序格式发送地址字节和控制字节:,这是地址字节,其中A2,A1,A0硬件已经接地,故都为0,最低位表示的是你要从IIC总线上读数还是写数据,1表示读,0表示写,即读数据发的地址是:0x91;写数据发的地址是0x90;
控制字节:
由芯片资料知,控制字节有8位,有两位固定是0,除了第0、1位需要自己设置,其他的我们都设为0,那些位都是一些具体的功能,我们暂时用不着,不用管先,第0、1位是模拟通道选择,PCF8591上提供了4路模拟通道,根据需求进行选择,如选择通道3即发送控制字节:0x03;
地址字节和控制字节都明白了,接下来根据时序要求进行配置,A/D转换需要一个初始化函数:Init_ADpcf8591();和一个获得AD转换后的数值的函数:adc_pcf8591(); 其中初始化函数的作用是发送AD转换的控制字节;adc_pcf8591()发送读取得地址并读回数据,先写指令才能读;格式如下:
这个是初始化的协议:分别是startIIC、(地址写)发送0x90、等待应答、发送控制字节(AD这里是选择通道的指令,如选择通道3,0x03)0x03、等待应答、(达到目的,没有后续的操作,直接停止总线)StopIIC.
初始化的函数就是如此写;
adc_pcf8591的协议:
依次是:startIIc、发送读地址0x91、等待应答、读回AD转换后的数值、读回后发送应答给PCF8591,表示收到,并且不需要再返回应答,要传参数1,如图红圈示,即函数Ack(1);、最后stopIIC总线。
D/A转换(其实挺麻烦,先前太自信了,哈):
所谓D/A转换其实就是把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输出,用单片机发数字通过D/A转换成电压输出,检测的方法可以用电压表测量。
配置的方法跟A/D类似,先发地址字节,再发控制字节,然后把数字发出去(AD这里是接收模拟信号,是相反的机制)。
控制字节:
如图示,控制字节的第6位是1的话是模拟输出模式,其余位全为0,发送格式跟AD一样:
代码如一开始图示。
  • EEPROM的使用,AT24C02,可以掉电依旧保存上一次操作的数据,下次上电后接着运行。
需要注意两个函数,一个是写进EEPROM里面保存,再次上电再从里面读回来:
其中写函数需要指定AT24C02的地址以及需要写入的数据,读函数要想取回写进的数据,需要从相同的地址里面读:
其中AT24C02的存储地址是0x00,可以是其他地址,如0x02,但是读和写的地址必须一致。
写与读的协议与AD或DA相同,
由芯片资料及原理图知EEPROM(AT24C02)的写地址为0xa0;读地址为0xa1;注意:读数的时候读出一个数之后发送一个应答信号,若ACK(0)表示还想继续读下一个字节,若ACK(1);则不想再读数,让EEPROM停止发送。
  • DS18B20时钟芯片的使用
比赛有提供代码,只需记住这个函数:
读取温度值,整数(其中,提示EA总中断要打开、关闭,也可以不用)。
浮点数的表示。
注意,只有提供函数,没有提供读取温度的函数,即上面的那个,只有下面:这几个函数。
编写读取温度的函数需要记住DS13B20的三条指令,0xCC,跳过ROM检测;然后启动温度转换:0x44;转换需要时间,这里精确延时Delay_OneWire(200);然后再次初始化,再次执行跳过,然后读取温度指令:0xBE.;注意读出的温度是低字节先,然后才是高字节,分别用两个变量保存还要通过公式转换成我们需要的整数或浮点数。完整代码如上图示。
  • 超声波传感器的使用
#include "reg52.h"  //定义51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12M用这个
/*#define some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11.0592用这个
#define some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
sbit TX = P1^0;  //发射引脚
sbit RX = P1^1;  //接收引脚
code unsigned char tab[]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ff};
unsigned char dspbuf[8] = {10,10,10,10,10,10,10,10};  //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dspcom = 0;
unsigned int intr = 0;
bit s_flag;
unsigned int t = 0;
void send_wave(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distance;
    TMOD |= 0x11;  //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TH1 = 0;
    TL1 = 0;
    EA = 1;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
    while(1){
        /** 200毫秒更新一次数据 */
                            if(s_flag)
        {
            s_flag = 0;
            /** 关闭定时器0中断:计算超声波发送到返回的时间
            send_wave();  //发送方波信号
            TR1 = 1;  //启动计时
                                          while((RX == 1) && (TF1 == 0));  //等待收到脉冲
                                          TR1 = 0;  //关闭计时
                                          //发生溢出
                                          if(TF1 == 1)
                                          {
                                                        TF1 = 0;
                                                        distance = 9999;  //无返回
                                          }
                                          else
                                          {
                                                        /**  计算时间  */
                                                        t = TH1;
                                                        t <<= 8;
                                                        t |= TL1;
                                                        distance = (unsigned int)(t*0.017);  //计算距离
                                          }
                                          TH1 = 0;
                                          TL1 = 0;
        }
                            /** 数据处理                      */
                            dspbuf[5] = distance/100;
                            dspbuf[6] = distance%100/10;
                            dspbuf[7] = distance%10;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sr_timer_0(void)  interrupt 1  //默认中断优先级 1
{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定时器重载
              display();  //2ms执行一次
              if(++intr == 200){
        s_flag = 1;
        intr = 0;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id){
              XBYTE[0xE000] = 0xff;  //去除鬼影
              XBYTE[0xC000] = (1<<dspcom);
              XBYTE[0xE000] = tab[dspbuf[dspcom]];

              if(++dspcom == 8){
                            dspcom = 0;
              }
}
//TX引脚发送40KHz方波信号驱动超声波发送探头
void send_wave(void)
{
              unsigned char i = 8;  //发送8个脉冲
              do
              {
                            TX = 1;
                            somenop;
                            TX = 0;
                            somenop;
              }
              while(i--);
}
必要时还可以加个看门狗:              WDT_CONTR=0x34;
  • 步进电机与直流电机的使用
参考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A1=P1^4; //定义步进电机连接端口
sbit B1=P1^3;
sbit C1=P1^2;
sbit D1=P1^1;
void qudong1();
#define Dy_A1 {A1=1;B1=0;C1=0;D1=0;}//A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Dy_B1 {A1=0;B1=1;C1=0;D1=0;}//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Dy_C1 {A1=0;B1=0;C1=1;D1=0;}//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Dy_D1 {A1=0;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采用1相励磁
#define Dy_OFF {A1=0;B1=0;C1=0;D1=0;}//全部断电
unsigned char Speed,Speed1;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主函数
------------------------------------------------*/
main()
{
Dy_OFF;
for(;;)
{
   qudong1();
  }
}
void qudong1()
{
unsigned int i=470;//旋转一周时间
  Speed=5;
  while(i--)  //正向
  {
     Dy_A1
//遇到Coil_A1  用{A1=1;B1=0;C1=0;D1=0;}代替
     DelayMs(Speed);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力矩越小
     Dy_B1                                                                      //顺序从A1--D1相通电如果为正转,那么顺序从D1--A1相通电则为反转
     DelayMs(Speed);
     Dy_C1
     DelayMs(Speed);
     Dy_D1
     DelayMs(Speed);
  }
Dy_OFF
  i=512;
  while(i--)//反向
  {
     Dy_D1                //遇到Coil_A1  用{A1=1;B1=0;C1=0;D1=0;}代替
     DelayMs(Speed);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力矩越小
     Dy_C1
     DelayMs(Speed);
     Dy_B1
     DelayMs(Speed);
     Dy_A1
     DelayMs(Speed);
  }
}
直流电机: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rive();
void delay(uint);
sbit dj1=P1^0; //电机,1引脚
uint set; //set为电机转角标志位
unsigned char angle,angle1;              //angle为电机PWM变化打角
void Time0_Init()              //中断初始化
{
TMOD=0X01;
IE=0X82;
TH0=(65536-58)/256;
TL0=(65536-58)%256;
TR0=1;
}
void main()                            //主函数
{
set=0;
angle=62;  // 改变angle的值可以改变电机的占空比
Time0_Init();
  for(;;)
   {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58)/256;
TL0=(65536-58)%256;
  if(set<angle)
   dj1=1;
else
  dj1=0;
set++;
if(set>165) set=0;   //电机占空比
}
  • 扩展:宏定义编程方法(推荐)
常用的可以宏定义,省时,下面以数码管为例:
              #define rst573 P2&=0x1f
#define Y6C P2=              ((P2&0x1f)|0xc0)
#define Y7C P2=              ((P2&0x1f)|0xe0)
code unsigned char tab[]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dspbuf[8] = {10,10,10,10,10,10,10,10};  //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dspcom;
unsigned char flag;
void display()
{
              Y7C;
              P0=0xff;
              rst573;
              Y6C;
              P0=1<<dspcom;
              rst573;
              Y7C;
              P0=tab[dspbuf[dspcom]];
              rst573;
              if(++dspcom==8)
                            dspcom=0;
}
  • 注意事项(常见编程错误)
  • 设置标志位flag,常在定时的时候使用,一般我们常用的数据类型是unsigned char类型,有时候我们这样判断if(flag==500){flag=0; };这是十分明显的错误,unsigned char8位,范围是0-255,500已经超出其最大值的范围了,但是编译的时候是不会报错的,我们可以设成unsigned int 类型,16位,范围很大。
  • 模拟题中led闪烁的频率随着温度值value与设定的范围值比较而改变,这里困扰了我很久,终于在前人的代码中找到解决方法了,这样:设置的标志位flag不要直接在while循环里直接如:if(flag==100){flag=0;}不要这样写。应该在定时中断新定义一个变量,如为标志位flag_100ms(假设进入一次定时中断2ms):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nsigned int i;
if(++i==50)
{  i=0;
flag_100ms=1;
}
}
然后在需要用到的位置判断标志位是否为1即可。
注意:也可以设静态变量,建议用: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5-2000)/256;
              TL0=(65535-2000)%256;
              static unsigned int i=0;
              static unsigned int j=0;
              if(++i==100)
              {
                            i=0;
                  flag_200ms=1;
              }
              if(++j==200)
              {
                            j=0;
                            flag_400ms=1;
              }
}
3、注意DS18b20温度传感器,因为使用的单片机芯片不一样,晶振频率不一样,而DS18b20对时序的要求又很严格,所以这里记住两种单片机的延时程序://单总线延时函数
#ifndef STC12
void Delay_OneWire(unsigned int t)  //STC89C52RC
{
              while(t--);
}
#else
void Delay_OneWire(unsigned int t)  //STC12C5260S2
{
              unsigned char i;
              while(t--){
                            for(i=0;i<12;i++);
              }
}
#endif
4、使用串口通讯传一个数组给PC机,如果是文本模式显示字符,需要将字符的ASII码转换成文本字符,还需在数组末尾加一个结束符‘\0’:
Val[0]='{';
              Val[1]=(hour/10)+48;
   。
              。
              。
              Val[19]='H';
              Val[20]='}';
              Val[21]='\0';
5、串口通讯波特率设置及初始化函数:
sfr AUXR=0x8e;
//宏定义区
#define BAUD 1200//波特率;需要设置哪个波特率只需在这里更改即可
#define FOSC 11059200L //晶振频率
void InitSerial()
{
              SCON=0x50;
              TMOD |=0x00;//使用16位自动重载方式,选择T1
              AUXR=0x40;//设置定时器为一个周期,即1T
              TL1=(65536-(FOSC/4/BAUD));
              TH1=(65536-(FOSC/4/BAUD))>>8;
              TR1=1;
              ES=1;
}
6、串口中断函数及发送、结束函数: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RI=0;
                            value=SBUF;
              }
              if(TI){
                            TI=0;
                            busy=0;
              }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busy);
              busy=1;
              SBUF=dat;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
{
              while(*s){
                            SendData(*s++);
              }
}
7、简单的电路设计知识点: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定值无极性电容;CAP
定值有极性电容;CAP
继电器:RELAY. LIB
运放:OPAMP
BATTERY 直流电源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NPN NPN三极管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4013 D 触发器
4027 JK 触发器

8、LED闪烁控制程序参考:
              static unsigned char LED=0xfe;
              XBYTE[0x8000]=LED=LED^0x01;(和0x01进行异或运算,L1闪烁!!)
9、数码管的码值(牢记):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