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测试程序,用于stm32图像识别,未完善

楼主(2018-03-19):
ov7670测试程序,用于图像识别,未完善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tpa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EasyTracer.h"

#define min3v(v1, v2, v3)   ((v1)>(v2)? ((v2)>(v3)?(v3):(v2)):((v1)>(v3)?(v3):(v1)))
#define max3v(v1, v2, v3)   ((v1)<(v2)? ((v2)<(v3)?(v3):(v2)):((v1)<(v3)?(v3):(v1)))

/************************************************
************************************************/

const u8*LMODE_TBL[5]={"Auto","Sunny","Cloudy","Office","Home"};                                                        //5种光照模式
const u8*EFFECTS_TBL[7]={"Normal","Negative","B&W","Redish","Greenish","Bluish","Antique"};        //7种特效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 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u16 data1[500];
//更新LCD显示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u8 r,g,b,maxVal,minVal;
        u32 j;
         u16 color;
        if(ov_sta)//有帧中断更新?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if(lcddev.id==0X1963)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240)/2,(lcddev.height-320)/2,240,320);//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dev.id==0X5310)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320)/2,(lcddev.height-240)/2,320,240);//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_L;
                OV7670_RCK_H;
                OV7670_RCK_L;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_H;
                for(j=0;j<76800;j++)
                {
                        OV7670_RCK_L;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color<<=8;
                        OV7670_RCK_L;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r   =         (unsigned char)((color&0xf800)>>8);
            g =         (unsigned char)((color&0x07e0)>>3);
            b  =     (unsigned char)((color&0x001f)<<3);
                        maxVal = max3v(r, g, b);
            minVal = min3v(r, g, b);
                        color = (maxVal+minVal)*240/255/2;
                        if(j<400)data1[j]=color;
                        if(color>55)color=0xffff;
                        else color=0;

                        LCD->LCD_RAM=color;
                }
                 ov_sta=0;                                        //清零帧中断标记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int main(void)
{
  RESULT Resu;
        TARGET_CONDI Condition={180,230,20,250,20,200,32,32,320,240};
        int  ch;
        int  cl=0;
        int  cr=0;
        int  cf=0;
        int  cb=0;
  /*四轴行动参数*/
        int zuoyou=0;
  int qianhou=0;

//        u8 key;
        u8 lightmode=0,saturation=0,brightness=0,contrast=0;
        u8 effect=0;

//         u8 i=0;
//        u8 msgbuf[15];                                //消息缓存区
//        u8 tm=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 115200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        TPAD_Init(6);                                //触摸按键初始化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OV7670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18");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KEY0:Light Mode");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KEY1:Saturation");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KEY2:Brightness");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KEY_UP:Contrast");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TPAD:Effects");
          LCD_ShowString(30,230,200,16,16,"OV7670 Init...");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LCD_ShowString(30,230,200,16,16,"OV767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230,239,24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230,200,16,16,"OV7670 Init OK");
        delay_ms(1500);
        OV7670_Light_Mode(lightmode);
        OV7670_Color_Saturation(saturation);
        OV7670_Brightness(brightness);
        OV7670_Contrast(contrast);
         OV7670_Special_Effects(effect);
        TIM6_Int_Init(10000,7199);                        //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8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OV7670_Window_Set(12,176,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S=0;
        LCD_Clear(BLACK);
         while(1)
        {
//                key=KEY_Scan(0);//不支持连按
//                if(key)
//                {
//                        tm=20;
//                        switch(key)
//                        {
//                                case KEY0_PRES:        //灯光模式Light Mode
//                                        lightmode++;
//                                        if(lightmode>4)lightmode=0;
//                                        OV7670_Light_Mode(lightmode);
//                                        sprintf((char*)msgbuf,"%s",LMODE_TBL[lightmode]);
//                                        break;
//                                case KEY1_PRES:        //饱和度Saturation
//                                        saturation++;
//                                        if(saturation>4)saturation=0;
//                                        OV7670_Color_Saturation(saturation);
//                                        sprintf((char*)msgbuf,"Saturation:%d",(signed char)saturation-2);
//                                        break;
//                                case KEY2_PRES:        //亮度Brightness
//                                        brightness++;
//                                        if(brightness>4)brightness=0;
//                                        OV7670_Brightness(brightness);
//                                        sprintf((char*)msgbuf,"Brightness:%d",(signed char)brightness-2);
//                                        break;
//                                case WKUP_PRES:        //对比度Contrast
//                                        contrast++;
//                                        if(contrast>4)contrast=0;
//                                        OV7670_Contrast(contrast);
//                                        sprintf((char*)msgbuf,"Contrast:%d",(signed char)contrast-2);
//                                        break;
//                        }
//                }
//                if(TPAD_Scan(0))//检测到触摸按键
//                {
//                        effect++;
//                        if(effect>6)effect=0;
//                        OV7670_Special_Effects(effect);//设置特效
//                         sprintf((char*)msgbuf,"%s",EFFECTS_TBL[effect]);
//                        tm=20;
//                }
    delay_ms(1);
                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        LCD_Fill(100,100,200, 200,RED);

                if(Trace(&Condition,&Resu))
                        {
        //                        LCD_Fill(Resu.x-Resu.w/2,Resu.y-Resu.h/2,Resu.x+Resu.w/2, Resu.y-Resu.h/2+20,RED);
                                LCD_Draw_Circle(Resu.x,Resu.y,20);
                                LED0=0;
                                /*四轴行动*/

        zuoyou=Resu.x-120;
                                qianhou=Resu.y-160;

                                if(abs(zuoyou)>3)
                                {
                                        if(zuoyou<0)
                                        {left=0;right=1;}
                                        else{left=1;right=0;}
                                }
                                else  {left=0;right=0;}
                                if(abs(qianhou)>3)
                                 {
                                         if(qianhou<0)
                                         {forward=0;backward=1;}
                                         else{forward=1;backward=0;}
                                 }
                                else   {forward=0;backward=0;}

                                LCD_Draw_Circle(120,160,ch*5);
                                LCD_Draw_Circle(80,160,cl*10);
                                LCD_Draw_Circle(160,160,cr*10);
                                LCD_Draw_Circle(120,120,cf*10);
                                LCD_Draw_Circle(120,200,cb*10);

//                                GUI_Fill(Resu.x-Resu.w/2,Resu.y-Resu.h/2,Resu.w,1,0xf800);
//                                GUI_Fill(Resu.x-Resu.w/2,Resu.y-Resu.h/2,1,Resu.h,0xf800);
//                                GUI_Fill(Resu.x-Resu.w/2,Resu.y+Resu.h/2,Resu.w,1,0xf800);
//                                GUI_Fill(Resu.x+Resu.w/2,Resu.y-Resu.h/2,1,Resu.h,0xf800);
//                                GUI_Fill(Resu.x-2,Resu.y-2,4,4,0xf800);
                        }
                        else
                        {LCD_ShowString(30,240,200,16,16,"Target is not found");
                        Resu->x=120,Resu->y,=160;
                  LED0=1;}
//                 if(tm)
//                {
//                        LCD_ShowString((lcddev.width-240)/2+30,(lcddev.height-320)/2+60,200,16,16,msgbuf);
//                        tm--;
//                }
//                i++;
//                if(i==15)//DS0闪烁.
//                {
//                        i=0;
//                        LED0=!LED0;
//                 }
        }
}

网友A(2019-07-26):
楼主,请教一下219—223里的 tm 是做什么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