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中POT-HG的阻值怎么看

楼主(2018-03-19):
图片那样代表阻值最小吗?

网友A:
这是微调电阻,中心抽头位置改变,整个电阻的阻值是没变的。只是,中心抽头和上端间的电阻最小,和下端间的电阻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微调电阻,中心抽头位置改变,整个电阻的阻值是没变的。只是,中心抽头和上端间的电阻最小,和下端间的 ...

那给5V电源后,中心那里输出的电压也是5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给5V电源后,中心那里输出的电压也是5V吗

如图中心在最高位置,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