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15F101W编译出现警告,可否指点一下

楼主(2018-03-19):
STC15f101W,keil uvision3编译时出现0错误,3警告。希望哪位能指导一点方向,本人在软件方面有点菜。
/******************************************/
#include "stc15f2k.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本地声明  **************/
sbit AC_Fail=P3^2;
sbit Iout_rev=P3^3;
sbit Out=P3^4;
sbit Onoff=P3^5;
bit Operated_flag;
bit Soft_shutdown_state;
bit sys_no_output;
bit Ups_operating_flag;
uchar aa=0;
void onoff_sw_ensure();
void initial();
void delay_ms(uchar bb);
void soft_shutdown_detect();
void operated_detect();
void turn_off();
void restart();
/********************** initial ************************/
void intial(){
P3M1=0;     //设置P3^2,^3,^5输入
P3M0=0x10;     //设置P3^4输出
Out=1;Soft_shutdown_state=0;sys_no_output=0;
Ups_operating_flag=0; Operated_flag=0;}
//**onoff ensure**//
void onoff_sw_ensure(){
if((Onoff==0)&&(Iout_rev==1)&&(Out==0))
Out=1;}
//**operated detect**//
void operated_detect(){
if((Onoff==1)&&(Iout_rev==0)&&(Operated_flag==0)){
aa++;
if(aa==100){
aa=0;
Operated_flag=1;}}}
/********************** soft_shutdown_detect************************/
void soft_shutdown_detect(){
if((Operated_flag==1)&&(Iout_rev==1)&&(Onoff==1)){
Soft_shutdown_state=1;
Operated_flag=0;}}
/********************** main ************************/
void main(){
initial();
delay_ms(1);
while(1){
onoff_sw_ensure();
operated_detect();
soft_shutdown_detect();
turn_off();
restart();}}
/********************** restart ************************/
void restart(){
if((sys_no_output==1)&&(AC_Fail==0)){
Out=1;
sys_no_output=0;
}}
/********************** turnoff ************************/
void turn_off(){
if((Soft_shutdown_state==1)&&(AC_Fail==1)&&(Onoff==1)){
Out=0; sys_no_output=1;
Soft_shutdown_state=0;};
if((Operated_flag==1)&&(AC_Fail==1)&&(Onoff==1)&&(Iout_rev==0))
{Ups_operating_flag=1;};
if((Ups_operating_flag==1)&&(Iout_rev==1)){
sys_no_output=1; Ups_operating_flag=0;Operated_flag=0;}}
/********************** delay ************************/
void delay_ms(uchar bb){
uchar cc;
for(;bb>0;bb--){for(cc=0;cc<122; cc++);}}

网友A:
/******************************************/
#include "stc15f2k.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本地声明  **************/
sbit AC_Fail=P3^2;
sbit Iout_rev=P3^3;
sbit Out=P3^4;
sbit Onoff=P3^5;
bit Operated_flag;
bit Soft_shutdown_state;
bit sys_no_output;
bit Ups_operating_flag;
uchar aa=0;
void onoff_sw_ensure();
void initial();
void delay_ms(uchar bb);
void soft_shutdown_detect();
void operated_detect();
void turn_off();
void restart();
/********************** initial ************************/
void intial() //这里名字弄错了,改成initial
{
    P3M1=0;     //设置P3^2,^3,^5输入
    P3M0=0x10;     //设置P3^4输出
    Out=1;
    Soft_shutdown_state=0;
    sys_no_output=0;
    Ups_operating_flag=0;
    Operated_flag=0;
}
//**onoff ensure**//
void onoff_sw_ensure()
{
    if((Onoff==0)&&(Iout_rev==1)&&(Out==0))
    {
        Out=1;
    }
}
//**operated detect**//
void operated_detect()
{
    if((Onoff==1)&&(Iout_rev==0)&&(Operated_flag==0))
    {
        aa++;
        if(aa==100)
        {
            aa=0;
            Operated_flag=1;
        }
    }
}
/********************** soft_shutdown_detect************************/
void soft_shutdown_detect()
{
    if((Operated_flag==1)&&(Iout_rev==1)&&(Onoff==1))
    {
        Soft_shutdown_state=1;
        Operated_flag=0;
    }
}
/********************** main ************************/
void main()
{
    initial();
    delay_ms(1);
    while(1)
    {
        onoff_sw_ensure();
        operated_detect();
        soft_shutdown_detect();
        turn_off();
        restart();
    }
}
/********************** restart ************************/
void restart()
{
    if((sys_no_output==1)&&(AC_Fail==0))
    {
        Out=1;
        sys_no_output=0;
    }
}
/********************** turnoff ************************/
void turn_off()
{
    if((Soft_shutdown_state==1)&&(AC_Fail==1)&&(Onoff==1))
    {
        Out=0;
        sys_no_output=1;
        Soft_shutdown_state=0;
    };
    if((Operated_flag==1)&&(AC_Fail==1)&&(Onoff==1)&&(Iout_rev==0))
    {
        Ups_operating_flag=1;
    };
    if((Ups_operating_flag==1)&&(Iout_rev==1))
    {
        sys_no_output=1;
        Ups_operating_flag=0;
        Operated_flag=0;
    }
}
/********************** delay ************************/
void delay_ms(uchar bb)
{
    uchar cc;
    for(; bb>0; bb--)
    {
        for(cc=0; cc<122; cc++)
        {
            ;
        }
    }
}

网友B:
就是这条语句:
void intial() //这里名字弄错了,改成initial
改了就好了。

网友C:
void intial() //这里名字弄错了,改成initial

网友D:
有错误信息吗

网友E:
void intial()  名字错了,改成initial

一般警告可以不用理会,不会影响代码与实际效果

楼主:
谢谢各位,本来发布后没有看到回复,感到心灰,觉得不用关注这个网站了。还是有很多热心的同仁啊,

网友F:
没有错误信息不用管 有报警没关系 直接烧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