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做一个4*4矩阵键盘按键识别的仿真和编程,可是弄完还是仿真不了

楼主(2018-03-19):
这是仿真原理图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_5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i++)
          for(j=0;j<=200;j++);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_temp0,key_temp1;
        unsigned char key_num=0;
        P1=0x0f;
        key_temp0=P1;
        if(key_temp0!=0x0f)
        {
                delay_5ms();
                key_temp0=P1;
                if(key_temp0!=0x0f)
                {
                        P1=0xf0;
                        key_temp1=P1;
                        if(key_temp0==0x0e)
                        {
                                switch(key_temp1)
                                {
                                        case 0xe0: key_num=4;break;
                                        case 0xd0: key_num=3;break;
                                        case 0xb0: key_num=2;break;
                                        case 0x70: key_num=1;break;
                                        default:key_num=0;break;
                                }
                        }
                        else if(key_temp0==0x0d)
                        {
                                switch(key_temp1)
                                {
                                        case 0xe0: key_num=8;break;
                                        case 0xd0: key_num=7;break;
                                        case 0xb0: key_num=6;break;
                                        case 0x70: key_num=5;break;
                                        default:key_num=0;break;
                                }
                        }
                        else if(key_temp0==0x0b)
                        {
                                switch(key_temp1)
                                {
                                        case 0xe0: key_num=12;break;
                                        case 0xd0: key_num=11;break;
                                        case 0xb0: key_num=10;break;
                                        case 0x70: key_num=9;break;
                                        default:key_num=0;break;
                                }
                        }
                        else if(key_temp0==0x07)
                        {
                                switch(key_temp1)
                                {
                                        case 0xe0: key_num=16;break;
                                        case 0xd0: key_num=15;break;
                                        case 0xb0: key_num=14;break;
                                        case 0x70: key_num=13;break;
                                        default:key_num=0;break;
                                }
                        }
                }
        }
return key_num;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_num;
        do
        {
                key_num=key_scan();
                P2=key_num/10;
                P3=key_num%10;
        }while(1);
}

这是程序代码

不知道错在哪里,很迷茫,在这里请教各位大神了

楼主:
要实现按下按键1时显示1, 按下2时显示2......按下16时显示16

网友A:
你要把你的问题说清楚,是按键没反应,还是不显示,还是什么?   一步一步的排除问题,先是把主程序里面的keynum设置成全局变量随便赋一个值,屏蔽按键扫描,先看看能不能显示你设置的值,能显示再处理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你的问题说清楚,是按键没反应,还是不显示,还是什么?   一步一步的排除问题,先是把主程序里面的ke ...

调试的时候没有显示

网友B:
key_temp1=P1;
                        if(key_temp0==0x0e)
                        {
                                 key_temp1=P1;//新加的
                                switch(key_temp1)
                                {
                                        case 0xe0: key_num=4;break;
                                        case 0xd0: key_num=3;break;
                                        case 0xb0: key_num=2;break;
                                        case 0x70: key_num=1;break;
                                        default:key_num=0;break;
                                }
                        }
四段都是同样的问题以这段为例,我讲一下我看出的问题,首先你在switch之前应当对 key_temp1赋值,如果不赋值的话你可以debuy一下应该key_temp1都是0xf0,你可以试一下看

网友A:
刚刚没注意看图,74LS47下面的几个pin都要拉高,然后key_num/10和%10得到的是十进制数,要转换成BCD码(8421最常用)发给74LS47,可以先用拨码开关把显示调试好

网友C:
实例75  4×4矩阵式键盘

实例7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