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声音定位系统,越简单越好,求帮助

楼主(2018-03-19):
设计要求
(1) 设计制作一个声响模块,含信号产生电路、放大电路和微型扬声器等,每按键一次发声一次,声音信号的基波频率为500Hz左右,声音持续时间约为1s
(2) 设计制作四路声音接收模块,由麦克风、放大电路等组成,并分别与信息处理模块相连接,以便将频率为500Hz左右的信号传送至信息处理模块。
(3) 设计制作一个信息处理模块,要求该模块能根据从声音接收模块传来的信号判断声响模块所在位置的x、y坐标,并以数字形式显示x、y坐标值,位置坐标值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30mm。
有没有大神做过的求分享!

楼主:
能分享一下声音定位系统的经验吗?论坛上很少有。

网友A:
两个超声波不行吗? 也是声音 也是定位 500hz容易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超声波不行吗? 也是声音 也是定位 500hz容易误判

超声波可以吗?我要实现的是在一个自己画的坐标上,把声源放在某一点上,然后可以测出坐标X,Y,超声波可以的话能说说你的具体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超声波不行吗? 也是声音 也是定位 500hz容易误判

不一定是要500HZ,声源可以改变,能说说你的具体方案吗

网友B:
楼主进行怎么样了,我也为这个题目头疼

楼主(2018-04-24):
引用 网友B:
楼主进行怎么样了,我也为这个题目头疼

没有解决,我用的LM567模块传感器测,得出的时间跟距离差好远,你进行的怎么样呢?

网友C(2019-03-29):
TDOA麦克风声源定位

网友D(2024-10-27):
楼主做出来了吗,可不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