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语言里,如何将数字的字符串转换为10进制数,急急急

楼主(2018-03-19):
在C语言里,如何将数字的字符串转换为10进制数,急急急

网友A:
char number[5]="1234"; //字符 1,2,3,4 的ASCII值分别是81,82,83,84 所以减去‘0’(80)
int i,j=0,k=1;
for(i=0;number[i];i++)
   number[i]-='0';
i--;
for(;i>=0;i--)
{
j+=number[i]*k;
k*=10;
}
printf("%d",j);    //这样就转换成数字1234了

楼主:
不用啦,已经解决了,我使用了这一个“ atoi(将字符串转换成整型数) 相关函数 atof,atol,atrtod,strtol,strtoul 表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定义函数 int atoi(const char *nptr); 函数说明 atoi()会扫描参数nptr字符串,跳过前面的空格字符,直到遇上数      字或正负符号才开始做转换,而再遇到非数字或字符串结束时      ('\0')才结束转换,并将结果返回。  返回值 返回转换后的整型数。 附加说明 atoi()与使用strtol(nptr,(char**)NULL,10);结果相同。   范例 /* 将字符串a 与字符串b转换成数字后相加*/      #include<stdlib.h>      mian()      {      char a[]=”-100”;      char b[]=”456”;      int c;      c=atoi(a)+atoi(b);      printf(c=%d\n”,c);      }   执行 c=356”

网友A:
1    # include <stdio.h>
2    # include <stdlib.h>
3
4    int main ()
5    {
6        int num_int;
7        double num_double;
8        char str_int[30] = "435";         //将要被转换为整型的字符串
9        char str_double[30] = "436.55";  //将要被转换为浮点型的字符串
10
11       num_int = atoi(str_int);          //转换为整型值
12       num_double = atof(str_double);  //转换为浮点型值
13
14       printf("num_int: %d\n", num_int);
15       printf("num_double: %lf\n", num_double);
16
17       return 0;
18   }

网友B: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void main()
{ char s[10]; int i;
int n=0;
/**************found************/
gets(s);
/**************found************/
for(i=0;s[i]!='\0';i++)
n=n*10+s[i]-'0';
printf("n=%d\n",n);
}

网友C:
整数乘二取整,小数除二取余

网友C:
使用了这一个“ atoi(将字符串转换成整型数) 相关函数 atof,atol,atrtod,strtol,strtoul 表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定义函数 int atoi(const char *nptr); 函数说明 atoi()会扫描参数nptr字符串,跳过前面的空格字符,直到遇上数      字或正负符号才开始做转换,而再遇到非数字或字符串结束时      ('\0')才结束转换,并将结果返回。  返回值 返回转换后的整型数。 附加说明 atoi()与使用strtol(nptr,(char**)NULL,10);结果相同。   范例 /* 将字符串a 与字符串b转换成数字后相加*/      #include<stdlib.h>      mian()      {      char a[]=”-100”;      char b[]=”456”;      int c;      c=atoi(a)+atoi(b);      printf(c=%d\n”,c);      }   执行 c=356”

网友D:
数字0到9对应字符0x30到0x39,差0x30

网友E(2020-01-02):
这个不错 atoi函数
可以转换不定长的整数字符串。
不要自己一个一个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