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单片机串口通讯监听(使用PROTEUS串口仿真GSM模块AT指令通讯)源码

楼主:
实现监听(使用PROTEUS串口例子)V1.0
M8单片机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6-25 下午 06:02:39
// Target : M8
// Crystal: 3.6864Mhz
// Author:  Anwarye
// Title:   Detcetaphone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var.h"

#define XTAL == 3.6864M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2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nsigned char i,j;
    if(UDR == 0x0A)
    {
       return;                 // 收到0x0A直接丢弃
    }

        i = RxIndex;
        j = RxIndex-1;
    if((RxBuf[0] == 0x30) && (RxBuf[1] == 0x0D))
    {
        RxIndexTail = RxIndex;              // 保存接收缓冲指针尾
        RxIndex = 0;                                                   // 接收缓冲指针归零
            RxStatus = 1;                                                // 接收完成标志置位
                OkFlag = 1;
                error = 0;
                return;
        }
    if((RxBuf[0] == 0x32) && (RxBuf[1] == 0x0D))  // 收到来电信号,来电标志置位
    {
        CallInFlag = 1;                            // 置电话呼入标志
            RxIndex = 0;
                RxStatus = 1;
                OkFlag = 1;
                return;
    }
    else if((RxBuf[0] == 0x33) && (RxBuf[1] == 0x0D))  // 被叫号码忙 或者挂机 主叫挂机
    {
        BusyFlag = 1;                                       // 置电话呼入标志
            RxIndex = 0;
                RxStatus = 1;
                OkFlag = 1;
                return;
    }
    else if((RxBuf[0] == 0x37) && (RxBuf[1] == 0x0D))  // 收到来电信号,来电标志置位
    {
        NoCarrierFlag = 1;                                   // 置电话呼入标志  NO CARRIER
            RxIndex = 0;
                RxStatus = 1;
                OkFlag = 1;
                return;
    }
    else if((RxBuf[0] == 0x34) && (RxBuf[1] == 0x0D))  // 收到来电信号,来电标志置位
    {
            RxIndex = 0;
                RxStatus = 1;
                OkFlag = 1;
                error = 1;
                return;
        }
        else
    {

    RxBuf[RxIndex++] = UDR;                 // 继续接收数据放入接收缓冲
        RxStatus = 0;                         // 串口接收中
//        return;                                                                     // 结束接收,直接跳出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tx_isr:14
void uart0_tx_isr(void)
{

    if(!TxStatus)                                   // 本帧数据未发完,则继续发送
        {
            //while ( !(UCSRA & (1<<UDRE)) );             // 等待UDR空
            UDR = TxBuf[TxIndex];
        }
        if((TxBuf[TxIndex] == 0x0D) || (TxBuf[TxIndex] == 0x1A))  // 本帧数据发送结束
        {
                TxStatus = 1;                          // 发送完成状态标志置位
                TxIndex = 0;                           // 发送缓冲区指针归零
                UCSRB &= ~((1<<TXCIE));//|(1<<TXEN));  // 关发送中断
                return;
        }
        TxIndex++;
}
unsigned char CheckRx(void)
{
    unsigned char i,j;
        i = RxIndex;
        j = RxIndex - 1;
    if(( RxBuf[j] == 0x30) && (RxBuf[i] == 0x0D))
        {
            RxIndex = 0;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  清除接收缓冲  ////////////////////////////////
/*-----------------------------------------------------------------------*/
void ClearRxBuf(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28;i++)
        {
            RxBuf[i] = 0;
        }
}
/*-----------------------------------------------------------------------*/
///////////////////////////  串口发送使能  ////////////////////////////////
/*-----------------------------------------------------------------------*/
void TxEnable(void)
{
    //RxIndex = 0;
    UDR = TxBuf[0];                            // 发送缓冲头送入串口发送寄存器,激活开始发送
        UCSRB |= ((1<<TXCIE));//|(1<<TXEN));
}
/*-----------------------------------------------------------------------*/
/////////////////////////////  发送AT命令 /////////////////////////////////
/*-----------------------------------------------------------------------*/
void Put_AT_command(const unsigned char *atc, unsigned char atlen)
{
    unsigned char count;

        for(count = 0;count < atlen;count++)      // AT命令窜移入发送缓冲
        {
            TxBuf[count] = atc[count];
        }

        TxBuf[atlen] = 0x0D;                      // 发送缓冲窜结尾加“回车”
        TxBuf[atlen + 1] = 0x00;                  // 发送缓冲窜结束符号

        OkFlag = 0;
    TxStatus = 0;
        TxIndex = 1;                              // 发送指针偏移1
        TxEnable();                               // 激活发送
    while(!TxStatus);                         // 等代发送结束,发送缓冲指针为零则可以发送
        DelayMs(20);
        while(!OkFlag);                           // 收到模块返回OK,命令结束
        OkFlag = 0;

}

/*-----------------------------------------------------------------------*/
/////////////////////////  从内存发送AT命令串  ////////////////////////////
/*-----------------------------------------------------------------------*/
void Put_AT_String(unsigned char *atc, unsigned char atlen)
{
    unsigned char count;

        for(count = 0;count < atlen;count++)
        {
            TxBuf[count] = *(atc+count);
        }

        TxBuf[atlen] = 0x0D;                      // 发送缓冲窜结尾加“回车”
        TxBuf[atlen + 1] = 0x00;                  // 发送缓冲窜结束符号

    OkFlag = 0;
    TxStatus = 0;
        TxIndex = 1;                              // 发送指针偏移1
        TxEnable();                               // 激活发送
    while(!TxStatus);                         // 等代发送结束,发送缓冲指针为零则可以发送
        DelayMs(20);
        while(!OkFlag);                           // 收到模块返回OK,命令结束
        OkFlag = 0;
}
/*-----------------------------------------------------------------------*/
/////////////////////////  向串口发送一串数据  ////////////////////////////
/*-----------------------------------------------------------------------*/
void PutString(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ength,unsigned char retflag)
{
    unsigned char count;

        for(count = 0;count < length;count++)
        {
            TxBuf[count] = *(str+count);
        }

        TxBuf[length] = 0x0D;                     // 发送缓冲窜结尾加“回车”
        TxBuf[length+ 1] = 0x00;                  // 发送缓冲窜结束符号

    TxStatus = 0;
        TxIndex = 1;                              // 发送指针偏移1
        OkFlag = 0;
        TxEnable();
                                                  // 激活发送
    while(!TxStatus);                         // 等代发送结束,发送缓冲指针为零则可以发送
        DelayMs(20);
    if(retflag)
    {
        while(!OkFlag);                       // 收到模块返回OK,命令结束
                OkFlag = 0;
        }
        else
        {
        DelayMs(200);
                OkFlag = 0;
        }
}


/*-----------------------------------------------------------------------*/
//////////////////////////         拨号         ///////////////////////////
/*-----------------------------------------------------------------------*/
void DialNum(void)
{
    unsigned char i,count=0,length=0;

        while ((PhoneNum[count++] != 0))                  // 计算电话号码长度
        {
            length++;
        }

        TxBuf[0] = 'A';
        TxBuf[1] = 'T';
        TxBuf[2] = 'D';

        i = 3;
    for(count=0;count<length;count++)
        {
            TxBuf[i++] = PhoneNum[count];
        }

        TxBuf[length+3] = ';';
        TxBuf[length+4] = 0x0D;

    OkFlag = 0;
    TxStatus = 0;
        TxIndex = 1;                              // 发送指针偏移1
        TxEnable();                               // 激活发送
    while(!TxStatus);                         // 等代发送结束,发送缓冲指针为零则可以发送
        DelayMs(20);
        //while(!OkFlag);                           // 收到模块返回OK,命令结束
    OkFlag = 0;
}

/*-----------------------------------------------------------------------*/
/////////////////////////////  比较两个串 /////////////////////////////////
/*-----------------------------------------------------------------------*/
unsigned char StringCompare(volatile unsigned char *str1,const unsigned char *str2,unsigned char strlen)
{
    while(strlen--)
        {
            if(*str1++ != *str2++) return(FALSE);    // 两个串不相等返回假
        }
        return(TRUE);
}

/*-----------------------------------------------------------------------*/
/////////////////////////////    删除短信    //////////////////////////////
/*-----------------------------------------------------------------------*/
void Delete_SMS(unsigned char num)     // 删除SMS,=0删除所有SMS
{
    unsigned char count;

        for(count = 0;count < AtcmgdLen;count++)      // AT命令窜移入发送缓冲
        {
            TmpBuf[count] = Atcmgd[count];
        }

        if(num == ALL)
        {
           for(count = 1; count < 10; count++)
           {
               TmpBuf[AtcmgdLen] = count + 0x30;
               Put_AT_String((unsigned char*)TmpBuf,(AtcmgdLen+1));

                }
           TmpBuf[AtcmgdLen] = 0x31;
       for(count = 0; count < 10; count++)
           {
               TmpBuf[AtcmgdLen+1] = count + 0x30;
               Put_AT_String((unsigned char*)TmpBuf,(AtcmgdLen+2));

            }

        }
        else
        {
            TmpBuf[AtcmgdLen] = num + 0x30;
            Put_AT_String((unsigned char*)TmpBuf,(AtcmgdLen+1));

        }
}

/*-----------------------------------------------------------------------*/
///////////////////////////  检查SMS返回  //////////////////////////////
/*-----------------------------------------------------------------------*/
unsigned char CheckSMS_in(void)
{
        while(!RxStatus);                            // 等待接收完成
        DelayMs(100);

        if(StringCompare(RxBuf,SMSin,SMSinLen))      // 如果收到OK完成    +CMTI: "SM", 1
        {
                return (OK);
        }
        else
        {
            return (ERROR);
        }

}
/*-----------------------------------------------------------------------*/
///////////////              将设置号码存入内存           /////////////////
/*-----------------------------------------------------------------------*/
void CheckSMS(void)
{
    unsigned char i=0,j=0,index,numlen=0;
        for(;i<12;i++)
        {
            PhoneNum[i] = 0;
        }
/*    do
        {
            i++;
                j=i+1;
        }
        //while((Pdu[i] == 'G') && (Pdu[j] == 'H'));

        index = j+1;
        i = index;
        while(Pdu[i++] == '+')numlen++;

        j = 79; */

        index = 79;
        for(i=0;i<11;i++)
        {
            PhoneNum[i] = Pdu[index++];
                PhoneNum_to_EEPROM();
    }

}
unsigned char CheckPhoneNum(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2;i++)
        {
            if( PhoneNum != 0)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    接收处理短信息    ///////////////////////////
/*-----------------------------------------------------------------------*/
void RecSMS(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i=0,j=0,x,y;

    Put_AT_String("AT+CMGR=1",9);

    while(RxBuf[i] != 0x0D)
        {
            i++;
        }
        i = 76;
        j = i;
        if((RxBuf[i] == 'G') && (RxBuf[j+1] == 'H'))
    {
        count = 0;
            while(1)
            {
                Pdu[count] = RxBuf[count];
                        x = count;
                        y = count;
                    if((RxBuf[x-2] == 0x30) && (RxBuf[y-1] == 0x0D))
                    {
                    break;
                }
                    count++;
            }
                CheckSMS();
                Delete_SMS(1);

    }
        else
        {
            Delete_SMS(1);
        }
}

unsigned char DetQEITING(void)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mp;

    if(!(DetQT()))
    {
            release = 0;
            DelayMs(10);

                if(!(DetQT())) {DettqFlag = 1;}
    }
        else
        {
            release = 1;
        }

        if(release && DettqFlag)
        {
            DettqFlag = 0;
                CplLED();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void IGT(unsigned char n)
{
    if(n)
        {
            PORTD &= ~(1<<PD6);
                DDRD |= (1<<PD6);
        }
        else
        {
            DDRD &= ~(1<<PD6);
        }
}

void work(void)
{
    while(1)
        {
            if(CheckSMS_in())
                {
                    RecSMS();
            }
                if(CallInFlag)
                {
                    Put_AT_command(Ata,AtaLen);
                    CallInFlag = 0;
                }
                if((BusyFlag) || (NoCarrierFlag))
                {
                    Put_AT_command(Ath,AthLen);
                        CallOut = 0;
                        BusyFlag = 0;
                        NoCarrierFlag = 0;
                }
                if(DetQEITING() && (!CallOut))
                {
                    CallOut = 1;
                    DialNum();
                }
        }
}
/*-----------------------------------------------------------------------*/
/////////////////////////////  初始化MC55    //////////////////////////////
/*-----------------------------------------------------------------------*/
void InitMC55(void)
{
         unsigned char tmp;
    IGT(OFF);
    DelayMs(500);                                                                  // 置低MC55 IGT口 200mS ,启动MC55模块
        IGT(ON);
    DelayMs(500);
    IGT(OFF);

//        DelayMs(1000);                             // 等待模块启动

        ClrRTS();
    DelayMs(50);                              // 激活MC55串口
        SetRTS();
        DelayMs(50);
        ClrRTS();
    DelayMs(50);                              // 激活MC55串口
        SetRTS();

//        DelayMs(1000);                              // 激活MC55串口

    TxIndex = 0;
    RxIndex = 0;

        while(!DetQEITING());

        PutString("AT",2,0);

        DelayMs(500);

        PutString("AT",2,1);

        PutString("ATV0",4,1);

        PutString("ATE0",4,1);

        PutString("AT+CNMI=2,1",11,1);

        PutString("AT+CMGF=1",9,1);

        Delete_SMS(ALL);

        PhoneNum_to_EEPROM();

        EEPROM_to_PhoneNum();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2
void int0_isr(void)
{
//external interupt on INT0
DialNum();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_isr:3
void int1_isr(void)
{
//external interupt on INT1
}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01;
DDRB  = 0x01;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2;
PORTD = 0x0C;
DDRD  = 0x50;
}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19200
// actual: baud rate:19200 (0.0%)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ifdef XTAL == 3.6864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UBRRL = 0x0B;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D8;
}
//#endif

//#ifdef XTAL == 7.3728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UBRRL = 0x17;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D8;
}*/
//#endif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uart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0xC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InitMC55();
}

//
void main(void)
{
DelayMs(1000);
init_devices();
work();
/*
while(1)
{
    DetQEITING();
}*/

}


//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6-6-25 下午 06:02:39
// Target : M8
// Crystal: 3.6864Mhz
// Author:  Anwarye
// Title:   Detcetaphone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SetIGT()         (PORTD |= (1<<PD7))          // MC55模块点火控制脚,高有效
#define ClrIGT()     (PORTD &= ~(1<<PD7))

#define SetLED()     (PORTB |= (1<<PB0))     // LED
#define ClrLED()     (PORTB &= ~(1<<PB0))

#define SetRTS()     (PORTD |= (1<<PD6))     // LED
#define ClrRTS()     (PORTD &= ~(1<<PD6))

#define DetRING0()   (PORTD & (1<<PD2))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define DONE       1
#define UNDONE     0

#define OK         1
#define ERROR      0

#define ALL        0xFF

#define RX_BUF_SIZE  256
#define TX_BUF_SIZE  3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mpBuf[16];                // 临时缓冲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du[256];
unsigned char                   RetCMGR[14];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honeNum[1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Buf[RX_BUF_SIZE];                   // 串口接收缓冲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Index = 0;                   // 串口接收缓冲指针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IndexTail = 0;               // 串口接收缓冲尾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xBuf[TX_BUF_SIZE];                   // 发送缓冲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xIndex = 0;                   // 发送缓冲指针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Status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xStatus = 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OkFlag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allInFlag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oCarrierFlag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usyFlag = 0;

/*-----------------------------------------------------------------------*/
///////////////////////////  串口发送使能  ////////////////////////////////
/*-----------------------------------------------------------------------*/
void TxEnable(void)
{

    UDR = TxBuf[0];                            // 发送缓冲头送入串口发送寄存器,激活开始发送
        UCSRB |= ((1<<TXCIE));//|(1<<TXEN));
}

/*-----------------------------------------------------------------------*/
/////////////////////////////  发送AT命令 /////////////////////////////////
/*-----------------------------------------------------------------------*/
void Put_AT_command(const unsigned char *atc, unsigned char atlen)
{
    unsigned char count;

        for(count = 0;count < atlen;count++)      // AT命令窜移入发送缓冲
        {
            TxBuf[count] = *atc+count;
        }

        TxBuf[atlen] = 0x0D;                      // 发送缓冲窜结尾加“回车”
        TxBuf[atlen + 1] = 0x00;                  // 发送缓冲窜结束符号

        OkFlag = 0;
    TxStatus = 0;
        TxIndex = 1;                              // 发送指针偏移1
        TxEnable();                               // 激活发送
    while(!TxStatus);                         // 等代发送结束,发送缓冲指针为零则可以发送
        while(!OkFlag);                           // 收到模块返回OK,命令结束

}

/*-----------------------------------------------------------------------*/
/////////////////////////  从内存发送AT命令串  ////////////////////////////
/*-----------------------------------------------------------------------*/
void Put_AT_String(unsigned char *atc, unsigned char atlen)
{
    unsigned char count;
        for(count = 0;count < atlen;count++)
//        while(*atc)     // AT命令窜移入发送缓冲
        {
            TxBuf[count] = *(atc+count);
        }

        TxBuf[atlen] = 0x0D;                      // 发送缓冲窜结尾加“回车”
        TxBuf[atlen + 1] = 0x00;                  // 发送缓冲窜结束符号

    OkFlag = 0;
    TxStatus = 0;
        TxIndex = 1;                              // 发送指针偏移1
        TxEnable();                               // 激活发送
    while(!TxStatus);                         // 等代发送结束,发送缓冲指针为零则可以发送
        while(!OkFlag);                           // 收到模块返回OK,命令结束
}
/*-----------------------------------------------------------------------*/
/////////////////////////  向串口发送一串数据  ////////////////////////////
/*-----------------------------------------------------------------------*/
void PutString(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ength,unsigned char retflag)
{
    unsigned char count;
        for(count = 0;count < length;count++)
        {
            TxBuf[count] = *(str+count);
        }

        TxBuf[length] = 0x0D;                      // 发送缓冲窜结尾加“回车”
        TxBuf[length+ 1] = 0x00;                  // 发送缓冲窜结束符号

    TxStatus = 0;
        TxIndex = 1;                              // 发送指针偏移1
        OkFlag = 0;
        TxEnable();
                                       // 激活发送
    while(!TxStatus);                         // 等代发送结束,发送缓冲指针为零则可以发送
    if(retflag)
    {
        while(!OkFlag);                           // 收到模块返回OK,命令结束
        }
}
/*-----------------------------------------------------------------------*/
/////////////////////////////  比较两个串 /////////////////////////////////
/*-----------------------------------------------------------------------*/
unsigned char StringCompare(volatile unsigned char *str1,const unsigned char *str2,unsigned char strlen)
{
    while(strlen--)
        {
            if(*str1++ != *str2++) return(FALSE);    // 两个串不相等返回假
        }
        return(TRUE);
}

/*-----------------------------------------------------------------------*/
/////////////////////////////    删除短信    //////////////////////////////
/*-----------------------------------------------------------------------*/
void Delete_SMS(unsigned char num)     // 删除SMS,=0删除所有SMS
{
    unsigned char count;

        for(count = 0;count < AtcmgdLen;count++)      // AT命令窜移入发送缓冲
        {
            TmpBuf[count] = Atcmgd[count];
        }

        if(num == ALL)
        {
           for(count = 1; count < 10; count++)
           {
               TmpBuf[AtcmgdLen] = count + 0x30;
               Put_AT_String((unsigned char*)TmpBuf,(AtcmgdLen+1));

                }
           TmpBuf[AtcmgdLen] = 0x31;
       for(count = 0; count < 10; count++)
           {
               TmpBuf[AtcmgdLen+1] = count + 0x30;
               Put_AT_String((unsigned char*)TmpBuf,(AtcmgdLen+2));

            }

        }
        else
        {
            TmpBuf[AtcmgdLen] = num + 0x30;
            Put_AT_String((unsigned char*)TmpBuf,(AtcmgdLen+1));

        }
}

/*-----------------------------------------------------------------------*/
//////////////////////////    接收处理短信息    ///////////////////////////
/*-----------------------------------------------------------------------*/
void RecSMS(void)
{
    unsigned char ch,count;

    Put_AT_String("AT+CMGR=1",9);

    count = 0;
        while(1)
        {
            Pdu[count] = RxBuf[count];
                if((RxBuf[count-2] == 0x30) && (RxBuf[count-1] == 0x0D))
                {
                    break;
            }
                count++;
        }
}

/*-----------------------------------------------------------------------*/
///////////////    检查SMS是否有用并将设置号码存入内存    /////////////////
/*-----------------------------------------------------------------------*/
void CheckSMS(void)
{
    unsigned char i;
        i = 1;
}



/*-----------------------------------------------------------------------*/
//////////////////////////         拨号         ///////////////////////////
/*-----------------------------------------------------------------------*/
void DialNum(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0,length=0;
        while (PhoneNum[count++])                  // 计算电话号码长度
        {
            length++;
        }

        TxBuf[0] = 'A';
        TxBuf[1] = 'T';
        TxBuf[2] = 'D';

    for(count=0;count<length;count++)
        {
            TxBuf[count+3] = PhoneNum[count];
        }

        TxBuf[length] = ';';
        TxBuf[length++] = 0x0D;

    OkFlag = 0;
    TxStatus = 0;
        TxIndex = 1;                              // 发送指针偏移1
        TxEnable();                               // 激活发送
    while(!TxStatus);                         // 等代发送结束,发送缓冲指针为零则可以发送
        while(!OkFlag);                           // 收到模块返回OK,命令结束
}

/*-----------------------------------------------------------------------*/
/////////////////////////////  初始化MC55    //////////////////////////////
/*-----------------------------------------------------------------------*/
void InitMC55(void)
{
         unsigned char tmp;
    SetIGT();
    DelayMs(200);                                                                  // 置低MC55 IGT口 200mS ,启动MC55模块
        ClrIGT();

        DelayMs(50);                             // 等待模块启动

        ClrRTS();
    DelayMs(50);                              // 激活MC55串口
        SetRTS();
        DelayMs(50);
        ClrRTS();
    DelayMs(50);                              // 激活MC55串口
        SetRTS();

        DelayMs(500);                              // 激活MC55串口

    TxIndex = 0;
    RxIndex = 0;

    Put_AT_command(At,AtLen);                 // 发送AT命令校准串口,如果失败尝试10次后结束

    Put_AT_command(Atf,AtfLen);               // 发送AT&F命令恢复MC55模块出厂设置

        Put_AT_command(Atv1,Atv1Len);            // 设置模块返回码格式 V0 = 简单返回数字 V1=复杂返回文本

        Put_AT_command(Ate0,Ate0Len);            // 关闭MC55串口回显

        Delete_SMS(1);

}

网友A(2024-03-01):
吹牛吧,看看代码是读取短信的程序

网友B(2024-04-02):
这个AT指令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