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RC串行通信仿真与源码

楼主:
    我做的是两个单片机之间进行串行通信,用的89c52.通过按主机p27口"启动键",主机向从机发送一个四位数据,LED显示。从机经过CRC校验,如果接收到正确数据,与其相连的LED显示所接收的数据。如果经校验后接收错误,则四位LED显示0xFFFF。
    仿真时从机一点反应也没有,也许是我程序有问题,或通信协议编的不行。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主机单片机源码:
#define        _PPDATAT_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握手信号宏定义 */
#define CALL 0x24                // 主机呼叫
#define OK 0x00                        // 从机准备好

#define MAXLEN 64                // 缓冲区最大长度

uchar buf[MAXLEN];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sbit p23 = P2^3;sbit p25 = P2^5;sbit p27 = P2^7;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d;
unsigned char in1,in2,in3,count;
unsigned char j1,j2;
unsigned char z1,z2,z3;
unsigned int x=1234;
bit qidong;

void delay();

//********************八段码*************************//
code unsigned char LEDMAP[]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00,0x71//共阳显示码,分别显示0、1、2、3、4、5、6、7、8、9、灭、F。
};
//***********************显示码选择**********************//
int DisplayLED(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x1;
        x1= LEDMAP[(i+j) & 0x0f];
        return  x1;
}
//***********************转换*************************//
void si()
{
    unsigned int M;
        a=x%10;
        M=x/10;
        b=M%10;
        M=M/10;
        c=M%10;
        d=M/10;//a取出第四位,b取出第三位,c取出第二位,d取出第一位
}
//***********************显示**********************//
void  display()
{
    si();
        P0=0xf7;
        P1=DisplayLED(a);
        delay();
        P0=0xfb;
        P1=DisplayLED(b);
        delay();
        P0=0xfd;
        P1=DisplayLED(c);
        delay();
        P0=0xfe;
        P1=DisplayLED(d);
        delay();
}
//************************扫描按键**********************//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in1=p23;
        in2=p25;
        in3=p27;
        TH0=0xc3;
        TL0=0x50;
        count++;

        if(in1==0)
                z1++;
        if(in2==0)
                z2++;
        if(in3==0)
                z3++;
        if(count==40)
        {
//*************************x+***********************//
        if((0<z1)&(z1<40))
                        x++;
                if (z1==40)
                        j1++;
                count=0;
                z1=0;
                if((0<j1)&(j1<6))
                        x++;
                if((5<j1)&(j1<11))
                        x=x+10;
                if(10<j1)
                        x=x+100;
                if(in1==1)
                        j1=0;
//************************x-*******************//
                if((0<z2)&(z2<40))
                        x--;
                if (z2==40)
                        j2++;
                z2=0;
                if((0<j2)&(j2<6))
                        x--;
                if((5<j2)&(j2<11))
                        x=x-10;
                if(10<j2)
                        x=x-100;
                if(in1==1)
                        j2=0;
//************************启动*******************//
                if(z3>5)
                  qidong=1;
         }
}
void init()
{
     TMOD=0x21;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
        TH1 = 250;                          // 设置初值
            TL1 = 250;

            PCON = 0x80;                        // SMOD = 1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1;                              //定时器0开始工作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
            EA=1;                               //打开所有中断

}
//*************************delay*********************//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n;
        n=100;
        for (i=0; i<n; i++) {}
}
//************************CRC计算****************************************//
uint getcrc(uchar *s,uchar len)
{
  uint acc=0,i,j=0;
while(len--)
{
    acc=acc^(*s++<<8);
    for(i=0;i++<8;)
      if(acc&0x8000)
        acc=(acc<<1)^0x1021;
      else
        acc=acc<<1;
}
return(acc);
}

//************************串口通信程序****************************************//

/* 发送数据函数 */
void senddata(uchar *buf)
{
        uchar i;
        uchar len;                                        // 保存数据长度
        uint ecc;                                        // 保存校验字节

        len = strlen(buf);                        // 计算要发送数据的长度

        /* 发送数据长度 */
        TI = 0;
        SBUF = len;                                        // 发送长度
        while(!TI);
        TI = 0;
    /* 发送数据和校验字节 */
    ecc=getcrc(buf,len);
    buf[len]=ecc/256;
    buf[len+1]=ecc%256;
        for (i=0;i<len+2;i++)
        {
                SBUF = *buf;
                buf++;
                while(!TI);
                TI = 0;
        }
}
void tongxin()
{
        uchar i = 0;
        uchar tmp;
        /* 发送呼叫信号CALL并接收应答信息,如果没有接收到从机准备好的信号,则重新发送呼叫帧 */
        while(tmp!=OK)
        {
                /* 发送呼叫信号CALL */
                TI = 0;
                SBUF = CALL;
                while(!TI);
                TI = 0;

                /* 接收从机应答 */
                RI = 0;
                while(!RI);
                tmp = SBUF;
                RI = 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
             if(qidong==1)
              {
               si();
               buf[0]=a;buf[1]=b;
               buf[2]=c;buf[3]=d;
               senddata(buf);
               tongxin();
               qidong=0;
              }
           }
}

丛机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define        _PPDATAR_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握手信号宏定义 */
#define CALL 0x24                // 主机呼叫
#define OK 0x00                        // 从机准备好
#define MAXLEN 64            // 缓冲区最大长度
uchar buf[MAXLEN];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bit err;
void delay();

//********************八段码*************************//
code unsigned char LEDMAP[]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00,0x71//共阳显示码,分别显示0、1、2、3、4、5、6、7、8、9、灭、F。
};
//***********************显示码选择**********************//
int DisplayLED(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x1;
        x1= LEDMAP[(i+j) & 0x0f];
        return  x1;
}

//***********************显示**********************//
void  display()
{
        P0=0xf7;
        P1=DisplayLED(buf[0]);
        delay();
        P0=0xfb;
        P1=DisplayLED(buf[1]);
        delay();
        P0=0xfd;
        P1=DisplayLED(buf[2]);
        delay();
        P0=0xfe;
        P1=DisplayLED(buf[3]);
        delay();
}
//////////////////////显示FFFF//////////////////////////////
void  display_f()
{
        P0=0xfe;
        P1=DisplayLED(11);
        delay();
        P0=0xfd;
        P1=DisplayLED(11);
        delay();
        P0=0xfb;
        P1=DisplayLED(11);
        delay();
        P0=0xf7;
        P1=DisplayLED(11);
        delay();
}
//************************CRC计算****************************************//
uint getcrc(uchar *s,uchar len)
{
  uint acc=0,i,j=0;
while(len--)
{
    acc=acc^(*s++<<8);
    for(i=0;i++<8;)
      if(acc&0x8000)
        acc=(acc<<1)^0x1021;
      else
        acc=acc<<1;
}
return(acc);
}
//*************************delay*********************//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n;
        n=100;
        for (i=0; i<n; i++) {}
}
//************************进行数据校验****************************************//
int chkcrc(uchar *buf,uchar len)
        {
          uint strcrc;
           strcrc=getcrc(buf,len);   //生成接收数据的CRC码
           if(((0xff&buf[len])==(0xff&(strcrc/256)))&&((0xff&buf[len+1])==(0xff&(strcrc%256))))
                                   //接收的CRC码和生成的CRC码进行比较
             return(0);
           else
             return(-1);
        }

/* 接收数据函数 */
bit recvdata(uchar *buf)
{
        uchar i;
        uchar len;                                        // 保存数据长度
        int ecc;                                        // 保存校验字节

        /* 接收数据长度字节 */
        RI = 0;
        while(!RI);
        len = SBUF;
        RI = 0;

        /* 接收数据及校验字节 */
        for (i=0;i<len+2;i++)
        {
                while(!RI);
                *buf = SBUF;
                RI = 0;
                buf++;
        }
        *buf = 0;                                        // 表示接收结束

         /* 进行数据校验 */
        ecc = chkcrc(buf,len);
        if (ecc!=0)                                        // 如果校验错误

                      return 1;                        // 返回1表示校验错误
        else
               return 0;                                        // 校验成功,返回0

}

void init_serial()
{
        TMOD = 0x20;                                //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0;
        TL1 = 250;
        TR1 = 1;                                        // 开始计时
        PCON = 0x80;                                // SMOD = 1
        SCON = 0x50;                                //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kbit/s,允许接收
}

/*串口通信程序 */
void tongxin()
{
        uchar tmp=0;
        init_serial();
        EA = 0;                                        // 关闭所有中断

       /* 如果接收到的数据不是CALL,则继续等待 */
                while (tmp!=CALL)
                {
                        RI = 0;
                        while(!RI)
                        tmp = SBUF;
                        RI = 0;
                }

                /* 发送OK信号,表示从机可以接收数据 */
                TI = 0;
                SBUF = OK;
                while(!TI);
……………………

网友A(2018-08-10):
为什么不让下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