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给我改一下51单片机智能寻迹+避障小车,能实现在循迹的同时避障

楼主(2018-03-19):
目前我只能单独实现循迹功能 还有超声波避障功能  求大神帮忙能让我实现在循迹的同时实现避障功能,程序在附件里面

综合程序(KEIL打开).rar

网友A:
你的这个要求,程序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没什么用处啊。
我也有这样的小车,同时有三个功能:寻迹、避障、跟随。但这三个功能都是独立的,通过按键切换(外部中断)。
为什么不合三为一呢?你想想啊,寻迹时,有障碍,避开后肯定不在迹上了,又怎么寻迹呢?又如,避障时刚好走到迹上,是开始寻迹呢,还是继续避障呢?逻辑不通嘛。再如:前方有障碍,同时又在迹上,你让小车是寻迹优先还是避障优先?如果避障优先,就不用寻迹,对吧,那么合二为一就没有意义啊,如果寻迹优先,就会撞上,避障也没用上,是吧,同时优先?呵呵,那么小车就不知道怎么走了。
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要求,程序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没什么用处啊。
我也有这样的小车,同时有三个功能:寻迹、避障、跟 ...

嗯是的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