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独立按键调控直流电机,和直流电机如何接线 求帮助

楼主:
希望大神帮忙写个代码,以及如何接线,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A(2018-03-19):
是想要一个按键低速跟全速转换?
还是按键按一次按百分比增加,超过100就归0,然后重新开始按?
连问题都没说明白.
给个无限多个答案的问题想要什么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