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TC15L100串口通信外部中断3

楼主:
STC15L100的芯片与ZGB相连,做一个简单的串口发送数据,发送规定的数据,外部中断3进行控制,来一个外部中断,发送一次数据程序,下板之后,下板成功,链接串口助手,按下中断,第一组DATA数据正确,延时后,发送DATA2的数据,DATA2的数据变成了每一个数都延时一次,在发出下一个数,DATA2应该不延时,求大神看看程序,11.0592MHZ的内部晶振,9600波特率。

#include <reg51.h>

char  code DATA[19]={0x02, 0x6c, 0x62, 0x03, 0x03, 0x03, 0x03,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c1};        //显靶
char  code DATA2[19]={0x03, 0x6c, 0x62, 0x03, 0x03, 0x03, 0x03,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c1};        //影靶
//char *ch;
unsigned char i,j;
//-----------------------------------------
//define baudrate const
//BAUD = 65536 - FOSC/3/BAUDRATE/M (1T:M=1; 12T:M=12)
//NOTE: (FOSC/3/BAUDRATE) must be greater then 98, (RECOMMEND GREATER THEN 110)

#define BAUD  0xFE80    // 9600bps @ 11.0592MHz

sfr AUXR = 0x8E;
sfr INT_CLKO = 0x8f;

sbit RXB = P3^0;       //define UART TX/RX port
sbit TXB = P3^1;
sbit T3 =  P3^5;
sbit led = P3^4;

typedef bit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BYTE TBUF,RBUF;//字节
BYTE TDAT,RDAT;
BYTE TCNT,RCNT;
BYTE TBIT,RBIT;
BOOL TING,RING;
BOOL TEND,REND;

void UART_INIT();
void uart1_TX();
BYTE r;
BYTE buf[16];
unsigned int k=0;
//-----------------------------------------
//initial UART module variabl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w=0;
    while(n--)
        for(w=0;w<114;w++);
}
void UART_INIT()
{
    TING = 0;
    RING = 0;
    TEND = 1;
    REND = 0;
    TCNT = 0;
    RCNT = 0;
}

void exint3() interrupt 11
{
  while(T3==0);
   delay(10);
   while(T3==0)
   k = 1;
   i = 0;
   j = 0;
   led = 0;
}

void uart3i()
{
                          if(i<19)
                                  {
                                        TEND = 0;                  //发送完一个字符清一次
                        TBUF = DATA[i];//发送缓冲器 进行赋值
                        TING = 1;
                                        i++;
                                 }
}

void uart3j()
{
                          if(j<19)
                                  {
                                        TEND = 0;                  //发送完一个字符清一次
                        TBUF = DATA2[j];//发送缓冲器 进行赋值
                        TING = 1;
                                        j++;
                                 }
}

void main()
{
    TMOD = 0x00;                        //timer0 in 16-bit auto reload mode定时器0在16位自动重新加载模式下
    AUXR = 0x80;                        //timer0 working at 1T mode定时器0在1T模式下工作
    TL0 = BAUD;
    TH0 = BAUD>>8;                      //initial timer0 and set reload value初始计时器0并设置重新加载值
    TR0 = 1;                            //tiemr0 start runningtimer0 tiemr0开始运行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使timer0中断
    PT0 = 1;                            //improve timer0 interrupt priority提高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
    EA = 1;                                                         //总中断
        led = 0;
        INT_CLKO |= 0x20;
    UART_INIT();
        while (1)
        {                                   //user's function
        if (REND)
        {
                    REND = 0;
            buf[r++ & 0x0f] = RBUF; //接收缓冲器 高四位清0低四位赋值
        }
       if(k == 1)
                {
                        if (TEND)
                {
                        {
                        uart3i();
                        }
                     if(i==19)
                                 delay(1000);
                          {
                                 uart3j();
                                if(j==19)
                                 {
                                   k = 0;
                                 }
                          }
                        }
                }
        }
}

//-----------------------------------------
//Timer interrupt routine for UART计时器中断串口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接收数据******************/
    if (RING) //正在接受数据
    {
        if (--RCNT == 0)
        {
            R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复位发送波特率计数器
            if (--RBIT == 0)
            {
                RBUF = RDAT;            //save the data to RDAT数据保存到RBUF中
                RING = 0;               //stop receive        停止接受
                REND = 1;               //set receive completed flag设置接收完成标志
            }
            else
            {
                RDAT >>= 1;                                //接收到的单bit数据暂存
                if (RXB) RDAT |= 0x80;  //shift RX data to RX buffer  将RX数据转移到RX缓冲区
            }
        }
    }
    else if (!RXB)//判断开始位RXB=0
    {
        RING = 1;                       //set start receive flag 设置开始接收标志
        RCNT = 4;                       //initial receive baudrate counter 初始接收波特率计数器
        RBIT = 9;                       //initial receive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初始接收位(8位数据位1停止位)
    }
    //*******************发送********************/
    if (--TCNT == 0)
    {
        T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复位发送波特率计数器
        if (TING)                       //judge whether sending  判断是否发送
        {
            if (TBIT == 0)
            {
                TXB = 0;                //send start bit  发送起始位
                TDAT = TBUF;            //load data from TBUF to TDAT  数据从TBUF加载到TDAT
                TBIT = 9;               //initial send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初始发送位(8位数据位1停止位)
            }
            else
            {
                TDAT >>= 1;             //shift data to CY将 数据右移1位,低位送给CY
                if (--TBIT == 0)
                {
                    TXB = 1;                        //发送停止位数据
                    TING = 0;           //stop send发送停止位
                    TEND = 1;           //set send completed flag设置发送完成标志
                }
                else
                {
                    TXB = CY;           //write CY to TX port 发送单bit数据
                }
            }
        }
    }
}

网友A(2018-03-19):
芯片型号 : STC15L100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无硬件串口,可用软件模拟串口 (范例代码中有参考代码)
  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 (注意:无定时器1)

网友B:
这系列的早期的产品,外部中断是有问题的,,,,,,先弄清楚是不是这个问题影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系列的早期的产品,外部中断是有问题的,,,,,,先弄清楚是不是这个问题影响了

我的外部中断写的应该有问题,不太明白,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 : STC15L100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资料里的中段3没看懂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资料里的中段3没看懂啊

1.此芯片没有硬件串口, SBUF = DATA[a]; 有什么用?要用软件模拟串口

2.外部中断3允许位  INT_CLKO |= 0x20;  //(EX3 = 1)使能INT3中断
void exint3() interrupt 11          //INT3中断入口
{
    中断任务......
//  INT_CLKO &= 0xDF;   //若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可先关闭中断,此时系统会自动清除内部的中断标志
//  INT_CLKO |= 0x20;    //然后再开中断即可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此芯片没有硬件串口, SBUF = DATA[a]; 有什么用?要用软件模拟串口

2.外部中断3允许位  INT_CLKO | ...

就是用的USB线连得串口线,data不能直接给SBUF吗?为什么?谢谢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的USB线连得串口线,data不能直接给SBUF吗?为什么?谢谢回答

芯片没有硬件串口,也就是说没有与串口相关的寄存器,当然也就没有SBUF寄存器!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xx 系列 软件模拟串口举例----------------------------------*/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
//define baudrate const
//BAUD = 65536 - FOSC/3/BAUDRATE/M (1T:M=1; 12T:M=12)
//NOTE: (FOSC/3/BAUDRATE) must be greater then 98, (RECOMMEND GREATER THEN 110)

//#define BAUD  0xF400                  // 1200bps @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A00                  // 2400bps @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D00                  // 4800bps @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E80                  // 9600bps @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F40                  //19200bps @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FA0                    //38400bps @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EC00                  // 1200bps @ 18.432MHz
//#define BAUD  0xF600                  // 2400bps @ 18.432MHz
//#define BAUD  0xFB00                  // 4800bps @ 18.432MHz
//#define BAUD  0xFD80                  // 9600bps @ 18.432MHz
//#define BAUD  0xFEC0                  //19200bps @ 18.432MHz
//#define BAUD    0xFF60                //38400bps @ 18.432MHz

//#define BAUD  0xE800                  // 1200bps @ 22.1184MHz
//#define BAUD  0xF400                  // 2400bps @ 22.1184MHz
//#define BAUD  0xFA00                  // 4800bps @ 22.1184MHz
//#define BAUD  0xFD00                  // 9600bps @ 22.1184MHz
//#define BAUD  0xFE80                  //19200bps @ 22.1184MHz
//#define BAUD  0xFF40                  //38400bps @ 22.1184MHz
//#define BAUD  0xFF80                  //57600bps @ 22.1184MHz

sfr AUXR = 0x8E;
sbit RXB = P3^0;                        //define UART TX/RX port
sbit TXB = P3^1;

typedef bit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BYTE TBUF,RBUF;
BYTE TDAT,RDAT;
BYTE TCNT,RCNT;
BYTE TBIT,RBIT;
BOOL TING,RING;
BOOL TEND,REND;

void UART_INIT();

BYTE t, r;
BYTE buf[16];

void main()
{
    TMOD = 0x00;                        //timer0 in 16-bit auto reload mode
    AUXR = 0x80;                        //timer0 working at 1T mode
    TL0 = BAUD;
    TH0 = BAUD>>8;                      //initial timer0 and set reload value
    TR0 = 1;                            //tiem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PT0 = 1;                            //improve timer0 interrupt priority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UART_INIT();

    while (1)
    {                                   //user's function
        if (REND)
        {
            REND = 0;
            buf[r++ & 0x0f] = RBUF;
        }
        if (TEND)
        {
            if (t != r)
            {
                TEND = 0;
                TBUF = buf[t++ & 0x0f];
                TING = 1;
            }
        }
    }
}

//-----------------------------------------
//Timer interrupt routine for UART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if (RING)
    {
        if (--RCNT == 0)
        {
            R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if (--RBIT == 0)
            {
                RBUF = RDAT;            //save the data to RBUF
                RING = 0;               //stop receive
                REND = 1;               //set receive completed flag
            }
            else
            {
                RDAT >>= 1;
                if (RXB) RDAT |= 0x80;  //shift RX data to RX buffer
            }
        }
    }
    else if (!RXB)
    {
        RING = 1;                       //set start receive flag
        RCNT = 4;                       //initial receive baudrate counter
        RBIT = 9;                       //initial receive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if (--TCNT == 0)
    {
        T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if (TING)                       //judge whether sending
        {
            if (TBIT == 0)
            {
                TXB = 0;                //send start bit
                TDAT = TBUF;            //load data from TBUF to TDAT
                TBIT = 9;               //initial send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else
            {
                TDAT >>= 1;             //shift data to CY
                if (--TBIT == 0)
                {
                    TXB = 1;
                    TING = 0;           //stop send
                    TEND = 1;           //set send completed flag
                }
                else
                {
                    TXB = CY;           //write CY to TX port
                }
            }
        }
    }
}

//-----------------------------------------
//initial UART module variable

void UART_INIT()
{
    TING = 0;
    RING = 0;
    TEND = 1;
    REND = 0;
    TCNT = 0;
    RCNT = 0;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没有硬件串口,也就是说没有与串口相关的寄存器,当然也就没有SBUF寄存器!
/*-------------------- ...

谢谢,就是他的外部中断3是怎么控制的,比如说我按下按键发出外部中断3信号,串口开始发送DATA里的数据,但是数据发送是乱码
#include <reg51.h>

char  code DATA[19]={0x02, 0x6c, 0x62, 0x03, 0x03, 0x03, 0x03,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c1}; //隐
unsigned char i=0;
//-----------------------------------------
//define baudrate const
//BAUD = 65536 - FOSC/3/BAUDRATE/M (1T:M=1; 12T:M=12)
//NOTE: (FOSC/3/BAUDRATE) must be greater then 98, (RECOMMEND GREATER THEN 110)
#define BAUD  0xFE80                   // 9600bps @ 11.0592MHz
sfr AUXR = 0x8E;
sfr INT_CLKO = 0x8f;
sbit RXB = P3^0;                        //define UART TX/RX port
sbit TXB = P3^1;
sbit T3 =  P3^5;
sbit led = P3^4;
typedef bit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BYTE TBUF,RBUF;//字节
BYTE TDAT,RDAT;
BYTE TCNT,RCNT;
BYTE TBIT,RBIT;
BOOL TING,RING;
BOOL TEND,REND;
void UART_INIT();
BYTE r;
BYTE buf[16];
  int k=0;
//-----------------------------------------
//initial UART module variable
void UART_INIT()
{
    TING = 0;
    RING = 0;
    TEND = 1;
    REND = 0;
    TCNT = 0;
    RCNT = 0;
}
void exint3() interrupt 11
{
   k = 1;
   led = 1;

}
void main()
{
    TMOD = 0x00;                        //timer0 in 16-bit auto reload mode定时器0在16位自动重新加载模式下
    AUXR = 0x80;                        //timer0 working at 1T mode定时器0在1T模式下工作
    TL0 = BAUD;
    TH0 = BAUD>>8;                      //initial timer0 and set reload value初始计时器0并设置重新加载值
    TR0 = 1;                            //tiemr0 start runningtimer0 tiemr0开始运行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使timer0中断
    PT0 = 1;                            //improve timer0 interrupt priority提高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
    EA = 1;        //总中断
led = 0;
INT_CLKO |= 0x20;
    UART_INIT();

while (1)
{                                   //user's function
        if (REND)
        {
            REND = 0;
            buf[r++ & 0x0f] = RBUF; //接收缓冲器 高四位清0低四位赋值
        }
        if(k == 1)
  {
   if (TEND)
         {
     for(i=0;i<19;i++)//
         {
     TEND = 0;    //发送完一个字符清一次
                 TBUF = DATA;//发送缓冲器 进行赋值
                 TING = 1;
     }
      k = 0;
      }
  }
     }
}

//-----------------------------------------
//Timer interrupt routine for UART计时器中断串口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接收数据******************/
    if (RING) //正在接受数据
    {
        if (--RCNT == 0)
        {
            R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复位发送波特率计数器
            if (--RBIT == 0)
            {
                RBUF = RDAT;            //save the data to RDAT数据保存到RBUF中
                RING = 0;               //stop receive 停止接受
                REND = 1;               //set receive completed flag设置接收完成标志
            }
            else
            {
                RDAT >>= 1;    //接收到的单bit数据暂存
                if (RXB) RDAT |= 0x80;  //shift RX data to RX buffer  将RX数据转移到RX缓冲区
            }
        }
    }
    else if (!RXB)//判断开始位RXB=0
    {
        RING = 1;                       //set start receive flag 设置开始接收标志
        RCNT = 4;                       //initial receive baudrate counter 初始接收波特率计数器
        RBIT = 9;                       //initial receive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初始接收位(8位数据位1停止位)
    }
    //*******************发送********************/
    if (--TCNT == 0)
    {
        T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复位发送波特率计数器
        if (TING)                       //judge whether sending  判断是否发送
        {
            if (TBIT == 0)
            {
                TXB = 0;                //send start bit  发送起始位
                TDAT = TBUF;            //load data from TBUF to TDAT  数据从TBUF加载到TDAT
                TBIT = 9;               //initial send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初始发送位(8位数据位1停止位)
            }
            else
            {
                TDAT >>= 1;             //shift data to CY将 数据右移1位,低位送给CY
                if (--TBIT == 0)
                {
                    TXB = 1;   //发送停止位数据
                    TING = 0;           //stop send发送停止位
                    TEND = 1;           //set send completed flag设置发送完成标志
                }
                else
                {
                    TXB = CY;           //write CY to TX port 发送单bit数据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