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单片机电源开机和关机电路,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8-03-19):
看到这么一个电路,用于单片机电源开机和关机,各位有用过的吗?

有用过的话,这种程序怎么编写?

附上电路图的讲解:http://www.51hei.com/bbs/dpj-110185-1.html

网友A:
按下S1键Q2导通,系统得电,从POWER端输出高电平,Q1导通,Q2导通,系统保持有电,断电时,如果S1已经松了,POWER端输出低电平就可以关机了,ON_OFF可以接上拉接入输入,可以用来判断S1是否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S1键Q2导通,系统得电,从POWER端输出高电平,Q1导通,Q2导通,系统保持有电,断电时,如果S1已经松了 ...

谢谢!你的分析跟我看到的这个电路讲解说到的过程很类似,转载过来的讲解如下:http://www.51hei.com/bbs/dpj-110185-1.html
正在尝试写一下这个程序!

楼主:
楼上的讲解跟我看到的讲解过程相似
http://www.51hei.com/bbs/dpj-110185-1.html
正在尝试写一下这个程序!

楼主:
嗯,电路讲解页面的左边的几个电路确实挺好的,看懂了的话收获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电路讲解页面的左边的几个电路确实挺好的,看懂了的话收获不少。

打不开呀,看不到这些电路讲解!

网友C:
原理和发动机正反转差不多

网友D:
以前老手机的开机电路就是这样的,以前也用过,可以这样做:开机时,MCU上电工作,一段延时(视情况而定),检测ON-OFF的电平情况,为低则POWER输出高,保持Q2导通,MCU正常工作,则此后与按键就无关了;关机时,则检测ON-OFF状况,一定时间为低时,则视为关机操作,POWER输出为低,则关机。以上过程可达到软关机效果。

网友E:
一般我用两个三极管,或者ne555做稳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不开呀,看不到这些电路讲解!

多尝试几次看看,我第一次也是打不开,后面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尝试几次看看,我第一次也是打不开,后面就好了!

可以看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