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编程方式与指令系统详解

楼主(2018-03-19):
编程方式

     5种编程语言标准,3种是图形化语言(梯形图、顺序功能图和功能块图),两种是文本化语言(指令表和结构文本)。

FX2N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编程方式有三种:梯形图编程、指令表编程和SFC编程。

软元件号分配和功能概要

在FX2N系列中用X表示输入继电器;Y输出继电器;M表示辅助继电器;D表示数据寄存器;T表示定时器;C表示计数器;S表示状态继电器。

1. 输入继电器X用来接收用户输入设备发出的输入信号。输入继电器只能由外部信号所驱动,不能用程序内部的指令来驱动。因此,在程序中输入继电器只有触点。输入模块则可等效成输入继电器的输入线圈。

2. 输出继电器Y用来将输出信号传送给负载的元件。输出继电器由内部程序驱动,其触点有两类,一类是由软件构成的内部触点(软触点);另一类则是由输出模块构成的外部触点(硬触点),它具有一定的带负载能力。

型号

FX2N-16M

FX2N-32M

FX2N-48M

FX2N-64M

FX2N-80M

FX2N-128M

带扩展

输入继电器X

X000-X007

8点

X000-X017

16点

X000-X027

24点

X000-X037

32点

X000-X047

40点

X000-X077

64点

X000-X267(X177)

184点(128点)

输入
输出
合计
256

输出继电器Y

Y000-Y007

8点

Y000-Y017

16点

Y000-Y027

24点

Y000-Y037

32点

Y000-X047

40点

Y000-Y077

64点

Y000-Y267(Y177)

184点(128点)

3. 辅助继电器M在PLC内部的继电器叫做辅助继电器。它与输入/输出继电器不同,是一种程序用继电器,不能读取外部输入,也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负载,只起到中间继电器的作用。

1)M8000  当PLC运行时,M8000为ON(接通)

2)M8002  当PLC开始运行时,M8002为ON,接通时间为一个扫描周期。

3)M8005  锂电池电压异常降低时工作。

4)M8012  提供振荡周期为100ms的脉冲,可用于计数和定时。

5)M8013  提供振荡周期为1s的脉冲。

6)M8014  提供振荡周期为1min的脉冲。

4. 状态继电器S状态继电器是一种用于编制顺序控制进步梯形图的继电器,它与步进指令STL结合使用。

5. 定时器TPLC中的定时器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通电延时时间继电器。它将PLC内的1ms、10ms、100ms等时钟脉冲进行加法计数,当达到设定值时,定时器的输出触点动作。

6. 计数器C常用的计数器有以下两种:内部计数用计数器、高速计数器。

7. 数据寄存器D数据寄存器是存贮数值、数据的软元件。

辅助继电器
M
M0~M 499   500点
通用①
(M500~M1023)524点
保存用②
(M1024~M8255)2048点
保存用③
(M8000~M8255)156点
特殊用
状态继电器
S
S0~S 499   500点①
初始用     S0~S9
返回原点用 S10~S19
(S500~S899)400点
掉电保持用②
(S900~S999)100点
报警用③
定时器
T
T0~T 199  200点
  100ms
  子程序用  T 192~T 199
T 200~T 245  46点
   10ms
(T 246~T 249)4点
1ms积算③
(T 250~T 255)6点
100ms积算②
计数器
C
16位  向上
32位  可逆
32位  高速可逆计数最大6点
C0~C99
100点
通用①
(C100~C199)
100点
保持用②
C200~C219
20点
通用①
(C220~C234)
15点
掉电保持用②
(C235~C245)
(C246~C250)
(C251~C255)
数据寄存器
D、V、Z
D0~D199  200点
通用①
(D200~D511)312点
保持用②
(D512~D7999)7488点
保持用③
(D8000~D8195)106点
    特殊用
(V7~V0、Z7~Z0)
  16点  变址用
嵌套指针
N0~N7  8点
主控用
P0~P63  64点
  跳转子程序用
  分支指针
I00*~I50*  6点
输入中断指针
I6**~I8**  3点
定时中断指针
I010~I060  6点
计数中断指针
常数
K
  16位  -32768~32767
  32位    -2147483648~2147483647
H
  16位  0~FFFFH
  32位  0~FFFFFFFFH

①:非备用区.根据设定参数,可经变更备用区。

  ②:电池备用区。根据设定参数可以变更非电池备用区。

  ③:电池备用固定区,区域特性不能变更。

基本指令系统

1取指令和输出指令

符号

名称

功能

梯形图

可用软元件

LD

输入母线和常开触点连接

X、Y、M、S、T、C

LDI

取反

输入母线和常闭触点连接

X、Y、M、S、T、C

OUT

输出

线圈驱动

Y、M、S、T、C

INV

反转

运算结果取反

2. 串联和并联指令

符号

名称

功能

梯形图

可用软元件

AND

常开触点串联连接

X、Y、M、S、T、C

ANI

与反

常闭触点串联连接

X、Y、M、S、T、C

OR

常开触点并联连接

X、Y、M、S、T、C

ORI

或反

常闭触点并联连接

X、Y、M、S、T、C

3块与和块或指令

符 号

名 称

功       能

梯   形   图

ANB

块与

并联电路块的串联

ORB

块或

串联电路块的并联

4. 主控指令和主控复位指令(在操作考试中有)

符 号

名 称

功       能

梯   形   图

备    注

MC

主控

公共串联触点的连接

M除特殊辅助继电器

MCR

主控

复位

公共串联触点的复位

5. 脉冲检测和脉冲输出指令

符 号

名 称

功       能

梯   形   图

可 用 软 元 件

LDP

取脉冲

上升沿

上升沿检测运算开始

X、Y、M、S、T、C

LDF

取脉冲

下降沿

下降沿检测运算开始

X、Y、M、S、T、C

ORP

或脉冲

上升沿

上升沿检测并联连接

X、Y、M、S、T、C

ORF

或脉冲

下降沿

下降沿检测并联连接

X、Y、M、S、T、C

ANDP

与脉冲

上升沿

上升沿检测串联连接

X、Y、M、S、T、C

ANDF

与脉冲

下降沿

下降沿检测串联连接

X、Y、M、S、T、C

PLS

上沿脉冲输出

上升沿脉冲输出

Y、M

PLF

下沿脉冲输出

下降沿脉冲输出

Y、M

6. 置位和复位指令

符 号

名 称

功       能

梯形图

可 用 软 元 件

SET

置位

动作保持

Y、M、S

RST

复位

清除动作保持,

寄存器清零

Y、M、S、T、C、D

7. 进栈、读栈和出栈指令

符号

名称

功能

梯形图

可用软元件

MPS

进栈

进栈

MRD

读栈

读栈

MPP

出栈

出栈

8. 空操作和程序结束指令

符 号

名 称

功       能

梯形图

可 用 软 元 件

NOP

空操作

无动作

END

结束

输入/输出处理,

返回到程序开始

9. 定时器的应用

T0~T245是普通型的,其中T0~T199定时精度分100ms,T200~T245定时精度维10ms;T246~T255是积算型的,其中T246~249定时精度为1ms,T250~T255定时精度为100ms。

10.计数器的应用

计数器可分为三类,分别是加法计数器、可逆计数器和高速可逆计数器,加法计数器还可以分为通用型和保持型两种,其中C0~C99是通用型,C100~C199是保持型。

网友A(2021-01-21):
身为一个初学者 感觉帮助还是蛮大的 自学不易大神们有什么好贴推荐么

网友B(2021-06-09):
谢谢楼主分享,是很好的教程

网友C(2021-10-05):
我下载看了和图中内容一样,好评 !

网友D:
基本指令,还没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