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交通灯代码 一直运行不起来,只有上下的灯能亮

楼主(2018-03-19):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一直运行不起来,只有上下的灯能亮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E_RED = P0^0;
   sbit E_YELLOW = P0^1;
   sbit E_GREEN = P0^2;
   sbit N_RED = P0^3;
   sbit N_YELLOW = P0^4;
   sbit N_GREEN = P0^5;

   sbit LEFT_E=P0^6;
   sbit LEFT_N=P0^7;

   uchar i,type = 1;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i ;
          while (time--)
          {
             for(i=0;i<120;i++);
          }
   }

void traffic_light()
{
   switch(type)
   {
            case 1:
         E_RED = 1; E_YELLOW = 1;E_GREEN = 0;LEFT_E=1;
         N_RED = 0; N_YELLOW = 1;N_GREEN = 1;LEFT_N=1;
         Delay_Ms(2000);
         type = 2;
         break;

         case 2:
         for(i=0;i<6;i++)
         {

                E_RED = 0; E_YELLOW = 1;E_GREEN = 1;
         N_RED = 0; N_YELLOW = 1;N_GREEN = 1;
                Delay_Ms(300);
                type =3;
                break;

    case 3:
         E_RED = 0; E_YELLOW = 1;E_GREEN = 1;LEFT_E=0;
         N_RED = 1; N_YELLOW = 1;N_GREEN = 0; LEFT_N=1;
         Delay_Ms(2000);
         type = 4 ;
         break;

         case 4:
         for(i=0;i<6;i++)
         {
            N_RED = 1; N_YELLOW = ~N_YELLOW; N_GREEN = 1;
                Delay_Ms(300);
         }
         type = 5;

         case 5:
         E_RED = 0; E_YELLOW = 1;E_GREEN = 1;LEFT_E=1;
         N_RED = 1; N_YELLOW = 1;N_GREEN = 0; LEFT_N=1;
         Delay_Ms(2000);
         type = 6 ;
         break;

                  case 6:
         for(i=0;i<6;i++)
         {
            N_RED = 1; N_YELLOW = ~N_YELLOW; N_GREEN = 1;
                Delay_Ms(300);
         }
         type = 7;

                  case 7:
         E_RED = 0; E_YELLOW = 1;E_GREEN = 1;LEFT_E=1;
         N_RED = 1; N_YELLOW = 1;N_GREEN = 1; LEFT_N=0;
         Delay_Ms(2000);
         type = 8 ;
         break;

                  case 8:
         for(i=0;i<6;i++)
         {
            N_RED = 1; N_YELLOW = ~N_YELLOW; N_GREEN = 1;
                Delay_Ms(300);
         }
         type = 1;

   } }         }

void main()
{
  while(1)
  {
   traffic_light();
  }
}

692 Bytes, 下载次数: 5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程序最适合新手用来练习调试了,学会调试,很多问题都能自己解决,这才是有收获的技巧。

网友B:
你贴这个代码丝毫没有卵用

网友C:
去看看别人的成功案例吧!如果没有耐心,干脆不要学单片机!

网友D:
你把你的电路图贴上啊,怎么知道你啥是啥

网友E:
程序在case 2 中for 循环错误
for(i=0;i<6;i++)
         {

                E_RED = 0; E_YELLOW = 1;E_GREEN = 1;
         N_RED = 0; N_YELLOW = 1;N_GREEN = 1;
                Delay_Ms(300);
         }// 这里应该是6次循环,而你把}放到行112处,最好不要用循环语句,看你的目的是想延时1.8秒
          //那就用Delay_Ms(1800)
                type =3;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