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传感器怎么用proteus仿真

楼主(2018-03-20):
ADXL345传感器怎么用proteus仿真。

网友A:
库里没有这个东东,但你可以用别的来替代.如果你这东东是电压输出型,可以用一个电位器(POT-HG)来调节.如图.如果你这东东是电流输出型,也用电位器,只是要用电流源作为电位器的输入.

关于仿真没有中传感器
如果Proteus没有对应型号的传感器。
第一:找相似型号传感器。
第二:如果上一条不成立。请参考如下。
看是通讯方式。
如果是数字通讯,那就难了。可以自己封装一个元件,但必须做出仿真模型才能仿真,否则就要自己用单片机严格模拟。但是这个必须要有一定功底和对器件相当的了解。
如果是模拟量(电压,电流信号),那就简单了。找个滑动变阻器替代输入信号。一样可以模拟。当然传感器部分,就必须上实物来测试了。

网友A:
库里没有这个东东,但你可以用别的来替代.如果你这东东是电压输出型,可以用一个电位器(POT-HG)来调节.如图.如果你这东东是电流输出型,也用电位器,只是要用电流源作为电位器的输入.

网友B:
试试用3路电位器+AD模块来仿真看看,仿真重在看看逻辑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里没有这个东东,但你可以用别的来替代.如果你这东东是电压输出型,可以用一个电位器(POT-HG)来调节.如图. ...

谢谢。再问一下Altium designer可以做仿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3路电位器+AD模块来仿真看看,仿真重在看看逻辑有没有问题!

谢谢,   那 Altium designer可以做仿真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 Altium designer可以做仿真嘛

Altium designer可以仿真,但是这玩意仿真起来很难弄,一般只用来花PCB。

网友C(2018-06-06):
可以自己根据原理仿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