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IC单片机的万年历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18-03-20):
该程序应该是基于PIC单片机的,采用的是887芯片,暂时没有找到pic板块,就这样了、
附件KS为proteus仿真图
DS1302为C程序

/*
* File:   DS1302.c
* Author: WillForest
*
* Created on 2017年4月11日, 下午9:18
*/

#include <xc.h>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 CONFIG1
#pragma config FOSC = XT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XT oscillator: Crystal/resonator on RA6/OSC2/CLKOUT and RA7/OSC1/CLKIN)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WDT disabled and can be enabled by SWDTEN bit of the WDTCON register)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MCLRE = OFF      // RE3/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bit (RE3/MCLR pin function is digital input, MCLR internally tied to VDD)
#pragma config CP = OFF         // Code Protection bit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Brown Out Reset Selection bits (B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 Internal External Switchover bit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FF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d bit (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bit (RB3 pin has digital I/O, HV on MCLR must be used for programming)

// CONFIG2
#pragma config BOR4V = BOR40V   // Brown-out Reset Selection bit (Brown-out Reset set to 4.0V)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Self Write Enable bits (Write protection off)

#define DATA 1  //LCD写数据时为1
#define COM 0  //LCD写命令时为0
#define LINE1 0b10000000
#define LINE2 0b11000000
#define LCD_E RD2
#define LCD_RW RD1
#define LCD_RS RD0
#define DQ RA0
#define DQ_IO TRISA0
#define RST RE0
#define CLK RE1
#define DAT RE2
#define DELAY_5US() \

void WriteDs1302(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code);
unsigned char ReadDs1302(unsigned addr);
void TimeCahr(void);
void Ds1302Init(void);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a);
char TopChar[16];
void LCD_CSH(void);//初始化
void LCD_BUSY(void);//检测LCD是否忙
void LCD_WRITE(char,char);//LCD写1字节,命令或数据
void LCD_WRITE_4(char,char);//LCD写半字节
char LCD_READ(void);//读LCD,忙检测用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oid DELAY_US(char);
int READ_DS18B20(void);
void WRITE_BYTE(char A);
char READ_BYTE(void);
void ONE_WIRE_RESET(void);
void DQ_ONE_BIT(char A);
void READ_SLOT(void);
void DISP_T(int R1);
void BCD(int R1);
void CSH(void);
void CSH_DS1307(void);
void DS1307_WRITE(char addr,char data);

void WEEK(char we);
int READ_DS18B20(void);
void BCD(int R1);
void LCD_RUN(int R1);
void NZ_RUN1(int R1);
void NZ_RUN2(int R1);
void NZ_RUN3(int R1);
void NZ_RUN4(int R1);
void JS(int R1);
void N_B(void);
void Y_B(void);
void R_B(void);
void S_B(void);
void F_B(void);
void M_B(void);
unsigned char C[16];
unsigned char D[16];
int N=0,Y=0,R=0,S=0,F=0,M=0,XQ;
int NN1=0,YY1=0,RR1=0,SS1=0,FF1=0,MM1=0;//修改当前日期差值
int N2=0,Y2=1,R2=1,S2=0,F2=0,M2=0;//设置目标日期差值
int MB,MQ,YS;//时间转化
char RL;//左右移
int RUN=0;//修改位置
char NZ=0;//闹钟时钟的判断
char EX;
char i;
int T;
int WW,QW,BW,SW,GW;

void main(void)
{  CSH();
DELAY(30);
LCD_CSH();
Ds1302Init();//时钟设置?
    while(1)
    { TimeCahr();//时间转换
N=TopChar[0]*10+TopChar[1];
Y=TopChar[2]*10+TopChar[3];
R=TopChar[4]*10+TopChar[5];
XQ=1;
S=TopChar[6]*10+TopChar[7];
F=TopChar[8]*10+TopChar[9];
M=TopChar[10]*10+TopChar[11];
T=READ_DS18B20();
if(RB2==0) {DELAY(200);if(RB2==1) RUN--;}
if(RB3==0) {DELAY(200);if(RB3==1) RUN++;}
if(RB4==0) {DELAY(200);if(RB4==1) if(NZ==1) NZ=0; else NZ=1;}
if(NZ==0)
{{if(RUN==-1) RUN=6;RUN=RUN%7;
if(RB0==0) {DELAY(200);if(RB0==1) NZ_RUN1(RUN);}
if(RB1==0) {DELAY(200);if(RB1==1) NZ_RUN2(RUN);}}
N=N+NN1;
if((N%4)==0) EX=1;else EX=0;
Y=Y+YY1;
R=R+RR1;
if(N%4==0)
{if(Y==1) MQ=0;
if(Y==2) MQ=31;
if(Y==3) MQ=60;
if(Y==4) MQ=91;
if(Y==5) MQ=121;
if(Y==6) MQ=152;
if(Y==7) MQ=182;
if(Y==8) MQ=213;
if(Y==9) MQ=244;
if(Y==10) MQ=274;
if(Y==11) MQ=305;
if(Y==12) MQ=335;
}
if(N%4!=0)
{if(Y==1) MQ=0;
if(Y==2) MQ=31;
if(Y==3) MQ=59;
if(Y==4) MQ=90;
if(Y==5) MQ=120;
if(Y==6) MQ=151;
if(Y==7) MQ=181;
if(Y==8) MQ=212;
if(Y==9) MQ=243;
if(Y==10) MQ=273;
if(Y==11) MQ=304;
if(Y==12) MQ=334;
}
MQ=(MQ+R+(N/4)+1+N*365);
if(N2%4==0)
{if(Y2==1) MB=0;
if(Y2==2) MB=31;
if(Y2==3) MB=60;
if(Y2==4) MB=91;
if(Y2==5) MB=121;
if(Y2==6) MB=152;
if(Y2==7) MB=182;
if(Y2==8) MB=213;
if(Y2==9) MB=244;
if(Y2==10) MB=274;
if(Y2==11) MB=305;
if(Y2==12) MB=335;
}
if(N2%4!=0)
{if(Y2==1) MB=0;
if(Y2==2) MB=31;
if(Y2==3) MB=59;
if(Y2==4) MB=90;
if(Y2==5) MB=120;
if(Y2==6) MB=151;
if(Y2==7) MB=181;
if(Y2==8) MB=212;
if(Y2==9) MB=243;
if(Y2==10) MB=273;
if(Y2==11) MB=304;
if(Y2==12) MB=334;
}
MB=(MB+R2+(N2/4)+1+N2*365);
MB=(MB-MQ);
BCD(N);
D[0]=2;D[1]=0;D[2]=SW;D[3]=GW;D[4]=-3;
BCD(Y);
D[5]=SW;D[6]=GW;D[7]=-3;
BCD(R);
D[8]=SW;D[9]=GW;
XQ=6;
XQ=XQ+MQ;
XQ=XQ%7;
if(XQ==0) XQ=7;
WEEK(XQ);
if(MB<0) {D[13]=21;D[14]=34;D[15]=34;}
if(MB>=0) {BCD(MB); D[13]=BW;D[14]=SW;D[15]=GW;}}
if(NZ==1)
{{if(RUN==-1) RUN=3;RUN=RUN%4;
if(RB0==0) {DELAY(200);if(RB0==1) NZ_RUN3(RUN);}
if(RB1==0) {DELAY(200);if(RB1==1) NZ_RUN4(RUN);}
BCD(N2);
D[2]=SW;D[3]=GW;
BCD(Y2);
D[5]=SW;D[6]=GW;D[7]=-3;
BCD(R2);
D[8]=SW;D[9]=GW;D[10]=85;D[11]=85;D[12]=85;D[13]=85;D[14]=85;D[15]=85;
}}

LCD_WRITE(LINE1,COM);
for(i=0;i<16;i++) LCD_WRITE(D[i]+'0',DATA);
S=S+SS1;
F=F+FF1;
if(F==60) F=0;
M=M+MM1;
if(M==60) M=0;
BCD(S);
C[0]=SW;C[1]=GW;C[2]=10;
BCD(F);
C[3]=SW;C[4]=GW;C[5]=10;
BCD(M);
C[6]=SW;C[7]=GW;C[8]=85;

DISP_T(T);

C[12]=175;C[13]=19;C[14]=85;
LCD_RUN(RUN);
LCD_WRITE(LINE2,COM);
for(i=0;i<16;i++) LCD_WRITE(C[i]+'0',DATA);

}
    }

//子程序DISP_T用来LCD第一行显示所测的温度值“T=   ℃”
void DISP_T(int R1)
{
        int R2;
if(R1>=0)
{BCD(R1);
C[9]=85;C[10]=SW;C[11]=GW;
}
else
{ R2=~R1+1;
BCD(R2);
C[9]=-3;C[10]=SW;C[11]=GW;
}
}
//读取DS18B20的温度值
int READ_DS18B20(void)
{
        int R1;
        ONE_WIRE_RESET();   //1-WIRE复位
    WRITE_BYTE(0xCC);   //直接访问RAM
    WRITE_BYTE(0x44);   //温度转换
    DELAY(100);         //9位分辨率转换时间为93.75ms

    ONE_WIRE_RESET();   //1-WIRE复位
    WRITE_BYTE(0xCC);   //直接访问RAM
    WRITE_BYTE(0xBE);   //读取RAM中的数据,只读温度值
    R1=READ_BYTE();     //读取低字节
    R1=R1+(READ_BYTE()<<8);//读取高字节
    R1=R1>>4;//右移四位,取温度值的整数
    return(R1);//返回R1
}
//1-wire器件复位
void ONE_WIRE_RESET(void)
{
        DQ_IO=1;    //先置DQ高电平
        NOP();      //
        DQ_IO=0;    //
        DQ=0;        //强制拉DQ至低电平
        DELAY_US(49);
        DQ_IO=1;     //释放DQ线
        while(DQ==1);//等待DS18B20应答
        DELAY_US(49);
}

//DS18B20写字节
void WRITE_BYTE(char R1)//写一字节
{
char i,j;
for(i=0;i<8;i++)     //写八位数据
        {
        if((R1&0x01)==0x01)
        j=1;
        else
        j=0;
        R1=R1>>1;
        DQ_ONE_BIT(j);
        }
}

//DS18B20读字节
char READ_BYTE(void)//读一字节
{
char i,R1;
R1=0;
for(i=0;i<8;i++)
{
R1=R1>>1;
READ_SLOT();
if(DQ==1)
R1+=0x80;
DELAY_US(4);
}
return(R1);
}

//DS18B20写1个字节
void DQ_ONE_BIT(char R1)
{
if(R1==1)
{
DQ_IO=0;
DQ=0;
DELAY_5US();
DQ_IO=1;
DELAY_US(6);
}
else
{
DQ_IO=0;
DQ=0;
DELAY_US(7);
DQ_IO=1;
}
}

//时隙函数
void READ_SLOT(void)
{
DQ_IO=0;
DQ=0;
NOP();
NOP();
DQ_IO=1;
NOP();
NOP();
}

void BCD(int R1)
{ WW=0;QW=0;BW=0;SW=0;GW=0;
    while(R1>=10000)
       {R1-=10000;WW++;}
while(R1>=1000)
       {R1-=1000;QW++;}
while(R1>=100)
       {R1-=100;BW++;}
while(R1>=10)
       {R1-=10;SW++;}
GW=R1;
}

void LCD_CSH(void)
{
    DELAY(20);
    LCD_WRITE_4(0b0011,COM);
    DELAY(5);
    LCD_WRITE_4(0b0011,COM);
    DELAY_US(10);
    LCD_WRITE_4(0b0011,COM);
    DELAY_US(10);
    LCD_WRITE_4(0b0010,COM);
    LCD_BUSY();
    LCD_WRITE(0b00101000,COM);
    LCD_WRITE(0b00001100,COM);
    LCD_WRITE(0b00000001,COM);
    DELAY(2);
    LCD_WRITE(0b00000110,COM);
}

void LCD_WRITE_4(char R1,char FLAG)
{
    LCD_RW=0;NOP();
    LCD_RS=FLAG;NOP();
    PORTD &= 0x0F;NOP();
    LCD_E=1;NOP();
    R1=R1<<4;
    PORTD |=R1;NOP();
    LCD_E=0;NOP();
    LCD_RS=0;NOP();
    PORTD &= 0x0F;
}

void LCD_WRITE(char R1,char FLAG)
{
    char R2;
    LCD_BUSY();
    R2=R1&0xF0;
    R2=R2>>4;
    LCD_WRITE_4(R2,FLAG);
    R2=R1&0x0F;
    LCD_WRITE_4(R2,FLAG);
    DELAY_US(10);
}

char LCD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R1;
    LCD_RS=0;
    LCD_RW=1;NOP();
    LCD_E=1;NOP();
    R1=0;
    R1=(PORTD<<4)&0x0F;
    LCD_E=0;NOP();
    LCD_E=1;NOP();
    R1 |= (PORTD & 0x0F);
    LCD_E=0;NOP();
    LCD_RW=0;
    return (R1);
}

void LCD_BUSY(void)
{
    unsigned char R1;
    while(1)
    {
        R1=LCD_READ();
        if((R1&0x80)==0x00)
            break;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j;
    char k;
    for (j=0;j<n;j++)
        for (k=246;k>0;k--)
            NOP();
}
void DELAY_US(char n)
{
    char j;
    for (j=0;j<n;j++)
    {
        NOP();NOP();
    }
}

void N_B(void)
{if((N+NN1)>99) NN1=99;
if((N+NN1)<01) NN1=1;
}
void Y_B(void)
{if((Y+YY1)>12) YY1=YY1-12;
if((Y+YY1)<1) YY1=YY1+12;
if((Y+YY1)==2) {if(EX==0) {if((R+RR1)>28) RR1=28-R;}
                if(EX==1) {if((R+RR1)>29) RR1=29-R;}}
}
void R_B(void)
{
if(Y==1) {if((R+RR1)>31) RR1=31-R;if((R+RR1)<=0) RR1=31+R;}
if(Y==2) {if(EX==0) {if((R+RR1)>28) RR1=28-R;if((R+RR1)<=0) RR1=28+R;}
          if(EX==1) {if((R+RR1)>29) RR1=29-R;if((R+RR1)<=0) RR1=29+R;}}
if(Y==3) {if((R+RR1)>31) RR1=31-R;if((R+RR1)<=0) RR1=31+R;}
if(Y==4) {if((R+RR1)>30) RR1=30-R;if((R+RR1)<=0) RR1=30+R;}
if(Y==5) {if((R+RR1)>31) RR1=31-R;if((R+RR1)<=0) RR1=31+R;}
if(Y==6) {if((R+RR1)>30) RR1=30-R;if((R+RR1)<=0) RR1=30+R;}
if(Y==7) {if((R+RR1)>31) RR1=31-R;if((R+RR1)<=0) RR1=31+R;}
if(Y==8) {if((R+RR1)>31) RR1=31-R;if((R+RR1)<=0) RR1=31+R;}
if(Y==9) {if((R+RR1)>30) RR1=30-R;if((R+RR1)<=0) RR1=30+R;}
if(Y==10) {if((R+RR1)>31) RR1=31-R;if((R+RR1)<=0) RR1=31+R;}
if(Y==11) {if((R+RR1)>30) RR1=30-R;if((R+RR1)<=0) RR1=30+R;}
if(Y==12) {if((R+RR1)>31) RR1=31-R;if((R+RR1)<=0) RR1=31+R;}
}
void S_B(void)
{if((S+SS1)>24) SS1=SS1-24;
if((S+SS1)<0) SS1=SS1+24;
}
void F_B(void)
{
if((F+FF1)>60) FF1=FF1-60;
if((F+FF1)<0) FF1=FF1+60;
}
void M_B(void)
{if((M+MM1)>60) MM1=MM1-60;
if((M+MM1)<0) MM1=MM1+60;
}
void NZ_RUN1(int R1)
{switch(R1)
{
case 1: NN1=NN1+1;N_B();break;
case 2: YY1=YY1+1;Y_B(); break;
case 3: RR1=RR1+1;R_B();break;
case 4: SS1=SS1+1;S_B();break;
case 5: FF1=FF1+1;F_B();break;
case 6: MM1=MM1+1;M_B();break;
case 0: break;

}
}
void NZ_RUN2(int R1)
{switch(R1)
{
case 1: NN1=NN1-1;N_B();break;
case 2: YY1=YY1-1;Y_B();  break;
case 3: RR1=RR1-1;R_B();break;
case 4: SS1=SS1-1;S_B();break;
case 5: FF1=FF1-1;F_B();break;
case 6: MM1=MM1-1;M_B();break;
case 0: break;
}
}

void NZ_RUN3(int R1)
{
    switch(R1)
{
case 1: N2++;if(N2>100)  N2=N2-100;break;
case 2: Y2++;if(Y2>12) Y2=Y2-12;if(Y2==2) {if((N2%4)!=0) {if(R2>28) R2=28;}if((N2%4)==0) {if(R2>29) R2=29;}} break;
case 3: R2++;
{if(Y2==1) {if(R2>31) R2=R2-31;}
if(Y2==2) {if((N2%4)!=0) {if(R2>28) R2=R2-28;}
           if((N2%4)==0) {if(R2>29) R2=R2-29;}}
if(Y2==3) {if(R2>31) R2=R2-31;}
if(Y2==4) {if(R2>30) R2=R2-30;}
if(Y2==5) {if(R2>31) R2=R2-31;}
if(Y2==6) {if(R2>30) R2=R2-30;}
if(Y2==7) {if(R2>31) R2=R2-31;}
if(Y2==8) {if(R2>31) R2=R2-31;}
if(Y2==9) {if(R2>30) R2=R2-30;}
if(Y2==10) {if(R2>31) R2=R2-31;}
if(Y2==11) {if(R2>30) R2=R2-30;}
if(Y2==12) {if(R2>31) R2=R2-31;}}break;
case 0: break;
    }
}
void NZ_RUN4(int R1)
{switch(R1)
{
case 1: N2--;if(N2<0)  N2=N2+100;break;
case 2: Y2--;if(Y2<1) Y2=Y2+12;if(Y2==2) {if((N2%4)!=0) {if(R2>28) R2=28;}if((N2%4)==0) {if(R2>29) R2=29;}} break;
case 3: R2--;
{if(Y2==1) {if(R2<1) R2=31+R2;}
if(Y2==2) {if((N2%4)!=0) {if(R2<1) R2=28+R2;}
          if((N2%4)==0) {if(R2<1) R2=29+R2;}}
if(Y2==3) {if(R2<1) R2=31+R2;}
if(Y2==4) {if(R2<1) R2=30+R2;}
if(Y2==5) {if(R2<1) R2=31+R2;}
if(Y2==6) {if(R2<1) R2=30+R2;}
if(Y2==7) {if(R2<1) R2=31+R2;}
if(Y2==8) {if(R2<1) R2=31+R2;}
if(Y2==9) {if(R2<1) R2=30+R2;}
if(Y2==10) {if(R2<1) R2=31+R2;}
if(Y2==11) {if(R2<1) R2=30+R2;}
if(Y2==12) {if(R2<1) R2=31+R2;}}break;
case 0: break;
}
}
void LCD_RUN(int R1)
{
switch(R1)
{
case 1:C[15]=30;break;
case 2:C[15]=41;break;
case 3:C[15]=34;break;
case 4:C[15]=35;break;
case 5:C[15]=22;break;
case 6:C[15]=29;break;
case 0:C[15]=85;break;
}
}
void WEEK(char we)
{        switch(we)
                {
                        case 1:        D[10]=35;
                                        D[11]=37;
                                        D[12]=30;
                                        break;
                        case 2:        D[10]=29;
                                        D[11]=31;
                                        D[12]=30;
                                        break;
                        case 3:        D[10]=36;
                                        D[11]=37;
                                        D[12]=21;
                                        break;
                        case 4:        D[10]=39;
                                        D[11]=21;
                                        D[12]=20;
                                        break;
                        case 5:        D[10]=36;
                                        D[11]=24;
                                        D[12]=37;
                                        break;
                        case 6:        D[10]=22;
                                        D[11]=34;
                                        D[12]=41;
                                        break;
                        case 7:        D[10]=35;
                                        D[11]=17;
                                        D[12]=36;
                                        break;
}
}

//======主程序初始化=======

void CSH(void)
{   ANSEL=0x00;
    ANSELH=0x00;
    TRISA=0x00;
    TRISD=0b00000000;
    TRISE=0x00;
    TRISB=0b11111111;                                                                                                    0100000;     //允许B口高四位电平变化中断
     OPTION_REG=0b00000000;
    INTCON=0b11000000; T1CON=0b00110001;
    WPUB=0xFF;
}

unsigned char ReadDs1302(unsigned addr)
{
unsigned char code;
RST = 0;//便能清零
CLK = 0;//时钟清零
RST = 1;
WriteByte(addr | 0x01);//写入地址
code = ReadByte();//读取数据
CLK = 1;//时钟置位
RST = 0;//便能失效
return code;//返回数据
}
void WriteDs1302(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code)
{RST = 0;//便能清零
CLK = 0; //时钟清零
RST = 1;
WriteByte(addr & 0xfe); //写入地址
WriteByte(code); //写入数据
CLK = 1; //时钟置位
RST = 0; //便能失效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网友A(2018-05-08):
请问有人下载吗

网友B:
这个软件不是KEILC 运行一下20个错误

网友C(2019-01-02):
xc.h在哪呢?没有它也没法编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c.h在哪呢?没有它也没法编译啊!

这个程序是基于microchip的MPLab X编译平台进行编译的,Xc.h是maplab X的编译器XC8的头文件。
如果需要在老的MPLAB IDE等上编译需要改头文件

网友E:
不错~~~要用xc8编译。

网友F(2019-03-20):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G(2019-12-22):
引用 网友C:
xc.h在哪呢?没有它也没法编译啊!

或者自己生成?看了评论我都不敢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