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视力保护装置测距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18-03-20):
小弟想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视力保护装置,想请大神建议一下,在尽量精度高的情况下,测距或者感光选择什么传感器好一点,测距用超声波?光电?红外还是其他。感光用光敏电阻吗?因为是毕设,所以精度上要求高一点

网友A:
激光比较准,如果是戴在眼镜上的,还是光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1、测距用超声波就可以,测光建议用数字传感器,别用光敏;
2、采用什么单片机?需要带有显示吗? ...

额,数字传感器是指光电池那个吗?